汽车收音机怎样改国频

楼主(2016-08-24):
图片上的这款收音机是107.9 的美制单数收音,如何改为国频?

网友A:
美国FM87.5~107.9MHz, 我国FM87.5~108MHz 没多大差别,可以正常接收的呀

网友:
有的机器是按住某一个按键再接通电源,就可以改成中国区域步进频率,有的机器是电路板上有个开关,还有一些只有电路高手才可以改,我只知道这些皮毛,不会改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国FM87.5~107.9MHz, 我国FM87.5~108MHz 没多大差别,可以正常接收的呀

日本和美国调频广播步进频率是200k,也就是说只能收听小数点后面是单数的频率,如107.9,107.7,107.5,像107.6,107.8这样的电台就听不清楚了。

中国和欧洲是一个标准,也就是步进频率是100k,107.8,107.7,107.6,107.5,,,,,,,,,,,

网友:
淘宝有转换模块卖啊  改装我就不懂了

网友B:
我也在鼓捣一台头批 CKD 的 吉普切诺基上的 FM/AM 收音机。它也是200一级进位的。它的 PLL 频率合成 IC 是 NEC 的 D1703C,根据技术规格书所说,可以在线路上改变,可是实际电路就是对不上。不知有谁用过 1703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鼓捣一台头批 CKD 的 吉普切诺基上的 FM/AM 收音机。它也是200一级进位的。它的 PLL 频率合成 IC 是  ...

不好弄呀。。。。

网友:
头疼的是那个芯片的 datasheet 上面说的与实际电路对不上。又找不到原机电路图。准备一点点加减。

网友B:
我的车机已经改好啦!我发现那块 D1703 有几种不同的版本,在逐个阅读了几个不同的 datasheet 后发现有供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以及只供美国的和供美日的,最后总算将频率间隔改成了 100KHz 了。小小成就。

网友:
淘宝应该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机已经改好啦!我发现那块 D1703 有几种不同的版本,在逐个阅读了几个不同的 datasheet 后发现有供欧 ...

分享一下如何改的才是关键,大家都学习一下,自己改好了自己高兴不如把技术分享出来大家都高兴

网友:
如果可以,安桥功放自带的FM也可以改了。

网友C(2017-05-17):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机已经改好啦!我发现那块 D1703 有几种不同的版本,在逐个阅读了几个不同的 datasheet 后发现有供欧 ...

真是太巧了,我也淘到一个这样的机器,搞了好几天了还是没改成,看到您成功了真是羡慕!是怎样改的?能否指导一下啊?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是太巧了,我也淘到一个这样的机器,搞了好几天了还是没改成,看到您成功了真是羡慕!是怎样改的?能否指 ...

你都做过了什么?能先讲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都做过了什么?能先讲一下吗?

我只是先把机子上面各个集成块的性能和参数查了一下,初步判断从调谐轮输出的三根线到分频器芯片,然后从D1703C输出一个PSC信号,测量了是100MHz,控制D1703C输出的PSC信号的有22 23 24 25脚,测量了22脚始终是第0电平,其他三个脚的电压在1.7伏至2.4伏变动。目前就做了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先把机子上面各个集成块的性能和参数查了一下,初步判断从调谐轮输出的三根线到分频器芯片,然后从 ...

笔误:第字应为低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先把机子上面各个集成块的性能和参数查了一下,初步判断从调谐轮输出的三根线到分频器芯片,然后从 ...

很好。D1703C 有若干个版本,我第一个找到并应用的是 -011 。发现有些差异,后来又找到了 -018 ,这个和我的相符。我不知道你的是否也是新加坡生产的,线路是否一样,但1703 的出现,可能是一个版本的。PSC部分不是与此相干的,你要看和改动的是从 22-25 脚 (K0 -- K3)出来的线路。它们通过二极管或直接与各个按键开关连接。你需要找到并使用 -018 的 datasheet ,是一个有23页的。找到用来选定 100KHz / 200KHz 的开关,做相应的修改。祝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D1703C 有若干个版本,我第一个找到并应用的是 -011 。发现有些差异,后来又找到了 -018 ,这个和 ...

k0 k1 k2 k3与这几个相连的如果是二极管,该如何修改啊?是改成电阻或是悬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好。D1703C 有若干个版本,我第一个找到并应用的是 -011 。发现有些差异,后来又找到了 -018 ,这个和 ...

我这个机子也是新加坡生产的,和你的机子是一个版本的。我现在查到与K0 K1 K2 K3和四个二极管相连,其中一个二极管通过跳线连到一个三极管Q805,其余三个二极管的正极端连在一起,接到插座上的红线上了。不知道该怎么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好。D1703C 有若干个版本,我第一个找到并应用的是 -011 。发现有些差异,后来又找到了 -018 ,这个和 ...

我找到-14的pdf datasheet,里面有一个表看不懂:横坐标input k0(25)与纵坐标output Sf(16 )交点是100k/200k;横坐标input k1(24)与纵坐标output Sg(15)交点是10kHz/9kHz(AM)。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机子也是新加坡生产的,和你的机子是一个版本的。我现在查到与K0 K1 K2 K3和四个二极管相连,其中 ...

我现在在外面,没法直接告诉你改哪个地方,记得是改接了一个二极管,但记不准了。我现在是属耗子的了  ---   撂爪就忘。你得好好看后面的电路图,和那个开关的组合与其选定的功能的表格。下周我回家了可以拆开机器,给你点儿线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在外面,没法直接告诉你改哪个地方,记得是改接了一个二极管,但记不准了。我现在是属耗子的了  -- ...

好的,谢谢!调频步进改好了之后调幅的步进还需要另外再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找到-14的pdf datasheet,里面有一个表看不懂:横坐标input k0(25)与纵坐标output Sf(16 )交点是100 ...

我不曾看过 14页 的 datasheet 。不过横 (25) 和纵(16)交点的通与断就是选择 100 还是200 。根据图纸确定是直接的经开关还是经过一个二极管。同样另一个是中波的频率间隔的选定。我可能也改了 9K 也可能没改,一来实际使用 9/10 区别很小,二来我根本就不用 A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曾看过 14页 的 datasheet 。不过横 (25) 和纵(16)交点的通与断就是选择 100 还是200 。根据图纸 ...

我找到-14的datasheet,是31页,但是找不到-18,请问您是在哪里找到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找到-14的datasheet,是31页,但是找不到-18,请问您是在哪里找到的啊?

我以为你是用的一个 14 “页”的。误会了。http://www.ic37.com/NEC/UPD1703_datasheet_717681/ 试试这个,这是 -018 的,我无法上传,因为它有 1.193Kb 。祝好运。

网友D:
以前论坛有坛友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你是用的一个 14 “页”的。误会了。http://www.ic37.com/NEC/UPD1703_datasheet_717681/ 试试这个 ...

谢谢!我看了这个资料,似乎不太对啊,因为里面没有说到100k/200k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论坛有坛友改过

能帮我找出那个帖子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