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无显示断线维修案例

楼主(2016-08-24):
  【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无显示,屏接口处的螺丝柱被拧掉,如图:

  【维修过程】:

  拆机后发现里面的螺丝柱被人为拧没了。

  在显微镜下把线路刮开,通过对比好板和查点位图发现1.8V供电断线,另外背光回路电感也已经断裂。

  把断线的线路飞线补好,换上好的电感。

  处理好后,接屏测试没问题,涂好绿油做绝缘保护,再用紫外线灯进行固化。

  开机以后屏幕显示是激活模式,插卡联网激活后装机测试OK,此机修复。

网友:
都说苹果的螺丝有长短不能乱拧的

网友:
非常钦佩细心认真的技艺达人,今天就剩下一分了!都给你。

网友:
一看就是专业队的,顶

网友:
人专业,手艺精湛,维修设备更专业。

网友:
  难则不会,会者不难。这么细小跟本就看不到,先眼花后手软弃求。

网友:
真正的维修大师

网友:
可惜我还没有学到这种程度,正打算拜师学艺

网友:
显微镜是哪种,发相片看看

网友A:
我的果6摔了开机不停重起能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果6摔了开机不停重起能修吗?

可以修,具体情况你加我QQ:364561888,我看看具体什么情况吧

网友:
高手啊不敢尝试

网友:
太神了!果然高手在市场啊!工厂里根本没人有这技术。坏了就报废。

网友:
果然高手,好专业。

网友:
楼主是高人,维修都得上显微镜了。至今贴片我都害怕

网友(2016-11-19):
就是手工好,设备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