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V的铅酸电池到底用多少伏变压器充电

楼主(2016-08-25):
我一个72V电动汽车的充电器坏掉了,电瓶是铅酸的,自己有可调的那种充电器,想问一下到底用多大伏数对电瓶进行充电。

网友A:
90v的充电器应该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v的充电器应该可以了

压差这么大?电流要控制好吧,如果是变压器电源,那个1.4倍的关系不能忽略

网友:
84V的充电电压,充电电流先用电瓶容量的0.1C充30分钟,再用0.3C电流至充满。

楼主:
我现在的可调是华为电源改的充电器。自带均充和浮充。充满可以自停。直接调到90V就可以了吗

楼主:
还一个问题每次用完电我把电源调到84伏,接到电池后电压立马降到70多伏。电流10安左右。要好长时间才能达到设置的84V充电。到84V充电的时候电流就比较小了。这样正常吗

网友:
早期就不说了,曾经直冲和两段式充电,现在的铅酸电池一般采取三段充电方式:恒流、恒压、浮充。电池电压在10.5V以上时进行恒流充电,当恒流充电至电池电压升为14.4V时改成恒压充电,到充电电流小于一定值时(根据电池容量和厂家参数),进入浮充阶段,浮充电压可设为13.5V。还要根据环境温度加减这个值(25度座标加减)铅酸电池恒压一般为14.8V,浮充电压一般为为13.8V。快速充电时电压还要提高,但尽量不超过0.2C,若是富液电瓶,最高充电电压能够达到15.8V,有的甚至到16V。要看厂家的说明书参数,有的蓄电池外壳上有。
富液蓄电池、密封免维护、阀控蓄电池。。。极板配方不同的蓄电池是有参数差异的。

看看这

楼主:
每次用完电我把电源调到84伏,接到电池充电后,充电器显示电压立马降到70多伏。充电电流10安左右。要好长时间才能达到设置的84V充电,这样正常吗

网友:
铅酸电池单体的充电终止电压最高为2.7V,与标称电压之比是1.35,72V电池的充电终止电压就是97.2V。为安全起见,一般就以90V为限,或者如4楼所述用(84~86)V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一个问题每次用完电我把电源调到84伏,接到电池后电压立马降到70多伏。电流10安左右。要好长时间才能达到 ...

正常的,充电电源不是稳压电源,充电时的输出电压与被充电池的电压有关。

网友:
我以前120Ax6块电瓶,充电机空载无输出,接电池组后连接口测试75多V 电流10A以上的指示,充满后84V 的样子,电流接近5A一下的指示  表也许不是太准, 大概吧。

网友:
充电瓶是不是也要恒流恒压?

网友B:
铅酸蓄电池我一直用可控硅充电机充电,72伏的蓄电池充电器84伏就可以了

网友:
铅酸充电最好是三段的,有利于电池的寿命。就是恒流,恒压,浮充。12v的电池浮充电压一般是13.8-14.5。如果是恒流恒压电源就按14单体算好了,6个就是84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铅酸蓄电池我一直用可控硅充电机充电,72伏的蓄电池充电器84伏就可以了

我原来也用,单位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