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加深理解,动手焊了个电子镇流器

楼主(2016-08-26):
事情起于家里的一台台灯坏了!趁着有少许时间,拆开检修一下,发现除了外壳与灯座之外,所有能坏的都坏了。

1.两针灯管,拆开发现里面4根线其中一根线断到根部,基本修复无望。
2.开关,一边切底断路,另一边达到百几欧的电阻。
3.镇流器板,线路莫明断掉,外观还看不出。电容,扼流线圈的引脚腐蚀断掉。还有多少暗病未知。

开修!
第1、2项换新轻松解决。第3项自己尝试修,谁知越修越坏,感觉掉坑里去了!
为什么呢?请看下面电路板:
用这种板子真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啊!电路板都能做到像快餐盒一样的一次性!一边焊焊盘一边掉!上面还有些线图看似通,测量其实是不通的,楼主苦心补焊换件努力干了差不多一小时,区区几个元件,还是莫明的不能工作。一怒之下扔到地上去。

于是网上寻找电子镇流器电路图、节能灯电路图。资源丰富!选了以下两款经典电路图:

1.无DB3的

2.有DB3的

为什么这么分类呢?因为楼主觉得DB3就是伟大的发明(当然电子元件没有哪个不伟大的),一个另类的元件。这种叫“双向触发二极管”的东西,可以使晶体管不必从弱至强来回那么几次才能达到饱和触发状态,直接跳过线性放大区,它让电容默默地存储电量,等存到足够的电量后就一下子全输送给后级。就像一个人默默地努力,然后一鸣惊人。。。说多了!

很快!综合这些电路图,结合手头上有的元件,完成了自己的镇流器电路图:
(注:因为楼主用的是双针U型灯管,灯管内自带谐振电容)
当然这是设计时,还未真正搭建实物电路,也不知能不能工作。那么先来分析一下电路图吧,分析得通到真正组装时就容易成功!

首先是整流电路。这个很经典很常见所以很简单:
市电交流电220V经过D1、D2、D3、D4桥式整流后得到脉冲电压再经过C1滤波得到310V左右的直流高压。
注意C1要用高压电容。(电容量不用太大,因为高压所以电容量虽然不大它的能量也挺高的!)

然后是触发电路,这里采用了DB3触发,相信很多人手头上也没备到这个元件吧?平时少用。但楼主上次买了点。所以就用上了。简单好理解。
前面电路提供了310V直流电后。这个电会通过大电阻R1向C2充电。当C2充至32V左右(达到DB3的雪崩电压),DB3就瞬间导通向下一级泄放能量。

后面全统称为工作电路吧,因为不知道怎么去分割它了。
首次DB3泄放的能量通往了Q2的基极。使得Q2瞬间导通饱和。这个相当于一个开关的瞬间闭合,是一个突变。那么因为突变,310V直流电流就能通过C4->双针灯管->L1扼流圈->磁环的0,1绕组->Q2的集电极发射极->R4。

磁环0,1绕组有瞬变电流电过的关系,因此在其它绕组上也感应出电压。0为正,因此2、5也为正。其中5端出来的正电通过D5->R5回到4端变成热量消失掉。而2端出来的正电通过R6->Q2基极发射极->R4使Q2继续导通。

Q2的持续导通使电路中平稳不再有突变。因此其它绕组不再有感应电压。2端再也不会出电压。因此Q2基极不再有启动电流。此时Q2关断。

在Q2关断瞬间,T1磁环的原来磁力消失,磁消过程中相当于一个磁力的退出。这个退出使得绕组再次产生一个感应电,这个感应电的极性和刚才是相反的。因此这时3、4端输出的是正电压。

3端的电压同理通过D6->R6化成热量消失。而4端电压则提供了Q1的导通。

Q1的导通将清空C4上的原来电压。且使T1工作产生感应电压使Q1加强导通效果。

当T1再次平缓的时候,Q1关断,再次磁力退出的时候,Q2又导通。这样子周而复始循环工作。

而双针灯管内的谐振电容在这样不断有高频交变电流电过时产生高压使灯管激发点亮并导通,导通后灯管内电容将不再工作。电流是直接通过灯管->扼流圈继续维持工作电路工作。

终于分析完,也写完了!好累!电路也焊好了!

接上灯管试一试:

点亮:

至此,成功!也加深了学习!

等等!似乎漏了点什么:对就是R2,C3。这两个元件,我们可以看到从头到尾我们分析都没分析过它们。
楼主想了半天也想不懂它们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
仔细看了看上面网上下载的经典电路图,却都有这两个元件的存在。
再仔细思考一下,这个无DB3的电路图:

同样位置上的元件R1是存在的,这个时候它是有用的,因为它要和R6一起在初次时为Q2提供启动电流。

但是现在有DB3了,就无需要R6这个元件啦,该不会是我们伟大的抄板师在抄电路改电路的时候把下面的Q2启动电阻510K取消后,但上面两个元件却忘记删掉了。

于是楼主试试将实物电路中的R2,C3引脚断开,启动,光管照常点亮,亮度什么的也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分析了老半天,这两个元件也搞不懂有什么用,可不可以删掉,于是上坛水了一篇长贴,并以此请教一下大家!!!

谢谢观赏!

网友A:
那好像是补偿的吧

网友B:
Q1,Q2不可能同时导通,否则将会烧毁,在一个即将截止而另一个尚未导通时,而灯管内的电流又不能中断,必须连续流动,c3在此时起短时间的续流作用。

网友C:
楼主的恒心大为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好像是补偿的吧

请问补偿什么的呢?是不是能改变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Q2不可能同时导通,否则将会烧毁,在一个即将截止而另一个尚未导通时,而灯管内的电流又不能中断,必须 ...

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但下管为什么又没有此电容呢?让我好好思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恒心大为佩服!

过奖!以前就觉得此电路很神奇,现在狠下心要弄懂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还是应当好好把原来的那个镇流器修起来 既然简单 才应当找到病根呢 对吧

那种板子太难修了!稍稍用力碰一下上面的元件,下面的焊盘就分离了!认输了!

网友E:
R2,C3吸收尖峰。保护Q1.

楼主:
引用 网友E:
R2,C3吸收尖峰。保护Q1.

嗯!样子倒有点像。但吸收回路不应该都有二极管的存在么(反向单向)?如果说保护Q1,那么Q2不用保护了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种板子太难修了!稍稍用力碰一下上面的元件,下面的焊盘就分离了!认输了!

那是成本问题.好的板子要多几分钱的.

网友G:
佩服楼主,写了这么多!

网友H:
天生有才  有心事

网友I:
db3的,以前修过不少,启动电阻出问题几率很大!相反另外一种,就是发热大,电容容易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是成本问题.好的板子要多几分钱的.

只能说无良厂商!这种板子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和前段时间新闻说的一掌能拍穿的墙的商品房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佩服楼主,写了这么多!

要真正搞懂一件事,很难!要将自己真正搞懂的一件事写出来,更难 其实写一半已经发现编不下去啦!坚持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天生有才  有心事

好像很压韵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db3的,以前修过不少,启动电阻出问题几率很大!相反另外一种,就是发热大,电容容易失效!

好经验!学习了!那么说有DB3的比较好点吧?修了不少节能灯,同一个厂家同一批次同一款同一瓦数买来的灯,拆开两种电路都有! 晕菜!

网友J:
可发分析大厂,飞利蒲,欧普,欧司朗的镇流器,收益更多,用料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发分析大厂,飞利蒲,欧普,欧司朗的镇流器,收益更多,用料也好!

嗯嗯!电路也复杂多了!

网友K:
辐射大离远点使用15CM意外

网友L:
10楼回答正确,因为启动电阻电流先作用于Q1,对Q2来说尖峰相对小很多,因此,R2、C3装在Q1上吸收尖峰,如果持反对意见,断开R2、C3,使用一端时间试试,Q1与Q2哪只先烧掉。

网友M:
引用 楼主:
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但下管为什么又没有此电容呢?让我好好思考一下。。

日光灯不续流短时间切断电流再恢复供电也能正常工作。很久以前由于电网电压晚上降得很低,我把镇流器抽头,用分线器在调整过程中始终正常发光。可以证实。

网友M:
电子镇流器在电子报上讨论了好几年,最后结论是做不成。现在已经到处都是。
过去用电感镇流器,灯管断丝用线在外连接起来依然可用。现在不行了。
电子镇流器一想起工作原理复杂就不舒服,点个灯还把电子折腾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辐射大离远点使用15CM意外

谢谢提醒!这种电路应该对收音机有不少干扰吧?虽然没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L:
10楼回答正确,因为启动电阻电流先作用于Q1,对Q2来说尖峰相对小很多,因此,R2、C3装在Q1上吸收尖峰,如果 ...

都有道理!有人说续流有人说吸尖峰。看起来都有道理。但具体的实则性作用却很难断定!Q1 Q2的损坏时间也不是一个肯定的值。即使有这两个元件也不能说Q1Q2就不会损坏。也没法证明有这两个元件会比没的寿命长!不知上示波器又能不能观察到些实则性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M:
日光灯不续流短时间切断电流再恢复供电也能正常工作。很久以前由于电网电压晚上降得很低,我把镇流器抽头 ...

感谢提供的实验数据!可能管内水银汽化后,击穿状态,需要一定的时间才会恢复原来冷的状态。因此很短时间内失电也无需要再次使用高压启动。如果说这两个元件的作用为续流,那么如果用示波器找准测量点,是可以观察出来区别的。改天如有时间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子镇流器在电子报上讨论了好几年,最后结论是做不成。现在已经到处都是。
过去用电感镇流器,灯管断丝用 ...

有这样的故事?为什么最后结论是做不成?没人想得到吧?听说这个伟大的电路是飞利浦公司发明的!
电感镇流器是简单,耐用,但也要启辉器启动不是吗?而且启动慢是最大的问题。电压适应也不好。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这种电路应该对收音机有不少干扰吧?虽然没测试过!

辐射有400多瓦  但是离它15厘米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辐射有400多瓦  但是离它15厘米就没了

台灯一般都比较近…

网友N:
不错,实践出真知,干这一行就该有恒心和毅力,现在虽然都是LED发光源了,楼主再研究一下带可控硅保护功能的电子镇流器电路图(很多都是厂家不传之谜),很期待哟!

网友O:
有技术就是好啊

网友P:
前几天帮同事修了一个鱼缸用紫外线灯,换了两个13003和四个保险电阻,修好了

网友Q:
受教了,谢谢楼主。以前我也觉得此电路神奇

网友R:
我家里的全淘汰了,换成LED
每年修一次,受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错,实践出真知,干这一行就该有恒心和毅力,现在虽然都是LED发光源了,楼主再研究一下带可控硅保护功能的 ...

哈!这两天网上了解一下,好像是通过监测扼流圈上的电压,电压高时通过另一只db3,触发可控硅来短路Q1的基极使其暂时停振。以保护流过灯管的电路不至于大于某值。暂时这样理解。但还是有好多未想明白。1.要多大电流才属于保护范围,有个定值不?2.保护灯管还是保护电子电路?3.到底是短路Q1基极还是?4.还有好多搞不懂的!只能先放一放!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技术就是好啊

嗯!发明这电路的人是个大师!我花了好多想像力去理解它!

楼主:
引用 网友P:
前几天帮同事修了一个鱼缸用紫外线灯,换了两个13003和四个保险电阻,修好了

厉害!想当初楼主也有一个同事请我修镇流器,也是鱼缸用的,但应该不是紫外线灯。但遗憾的是那时楼主的技术水平也只是大菜鸟!只适合纸上谈兵,对于商品电路密密麻麻一看就晕了!结果肯定是没修得好!再后来就没有人找修了!因为坏了修不如买新,又便宜,又好,又不用人情。(现在只有那些稀有且卖成天价的电子产品才有修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受教了,谢谢楼主。以前我也觉得此电路神奇

哈!楼主现在还是觉得其神奇!主要是磁环上的电磁转换工作状态。还有的就是为什么就绕这么几匝的电线,竟然敢工作于市电之下,而不爆炸?仔细想想可能与 电容,扼流圈 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家里的全淘汰了,换成LED
每年修一次,受不了了

是啊!现在LED的市场越来越大了!其实LED灯的电路来讲,比这个好理解多了!如果是阻容降压那种,就简单到笑了!不过当初LED出现的时候,好多网上的文章骂其伤眼!不知有没根据。另外楼主买过LED灯做楼梯过道灯。阻容降压的。发觉光衰好严重,最早装的那一盏已经暗到不成样子了!改天有时间研究一下光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