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变压器

楼主(2016-08-26):
220V变220V,150W当隔离变压器挺好,没想冒烟给你看-------
铁芯是否可以绕输出牛??矽钢片挺薄的,来回三四下就断。
关键是,工作频率。

网友A:
400HZ用在50HZ上,不冒烟才怪呢

网友:
400hz?什么设备上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0HZ用在50HZ上,不冒烟才怪呢

400HZ的变压器与50HZ的绕制或技术指标有什么不同?

记得好像胆机输出牛工作于20KHZ于上,直接连接220V/50HZ电源也不会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HZ的变压器与50HZ的绕制或技术指标有什么不同?

记得好像胆机输出牛工作于20KHZ于上,直接连接220V ...

相当于接在880V、400HZ的电网上,呵呵

网友C:
400Hz为飞机用的电源频率。电源变压器设计公式中,磁通密度Bm为高斯,铁芯截面积Sc为平方厘米,f为电源频率:
N/E(每V匝数)=10(8次方)/4.44f·Bm·Sc,我国电源频率为50Hz,则该公式可变化为450000/Bm·Sc
(如果铁芯磁通密度为9000高斯,该公式进一步简化为50/Sc),当电源频率为400Hz时,该公式计算出的N/E只有50Hz的1/8,不烧才怪。
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电感是按最低频率设计的,与电源变压器不是一个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HZ的变压器与50HZ的绕制或技术指标有什么不同?

记得好像胆机输出牛工作于20KHZ于上,直接连接220V ...

         电源变压器的每伏匝数和铁芯截面积成反比、和工作频率成反比…………。即铁芯截面越大,每伏匝数越少。工作频率越高,每伏匝数越少…………。400Hz是50Hz的8倍,每伏匝数是50Hz时的1/8   。  当然总匝数也只有50Hz时的1/8   其感抗是50Hz时的 1/64  。接上去肯定烧毁!!

网友:
在上面再绕上几层吧,没有办法。

网友:
都不要用环形变压器,环形变压器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0Hz为飞机用的电源频率。电源变压器设计公式中,磁通密度Bm为高斯,铁芯截面积Sc为平方厘米,f为电源频率 ...

谢白版指点,极少接触或从没听说过有高于50~60HZ的工频电源,算长知识了。

网友:
这变压器可能是渔船用隔离变压器,400HZ,可能是用来带动打鱼器的,不能用在220V50HZ。400HZ发电机、变压器都是移动机载类,如飞机、轮船、战车、移动雷达车上面用的,重量轻,功率大

凡是400HZ的变压器,铁芯都是顶级经典硅钢片,晶粒取向,超薄,绝缘层无机盐玻璃质,放心使用,绝对是好铁芯

网友:
400HZ的电源变压器接在50HZ的工频电源上,不烧才怪。

网友:
铁芯不错,重新绕制一个吧。

网友:
一般是飞机和船舶使用的,匝数相对较少

网友:
差不多就相当于直接将电源短路了

网友:
我也是把飞机上用的  C型变压器接到电源上,立马发热严重,当时还以为被骗子耍了,现在才知道原来是400赫兹惹得祸~哎,骗子王国的子民都成了被骗强迫症了。

楼主:
哈哈,谢谢老师们的回复。看来我烧了一个400hz的牛,普及一下变压器知识也好。没白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400hz的 换到50hz 要降低电压 因为感抗小了    你看韩国的60hz的拿回来 都是220v 早年间还总是烧呢 因为  ...

曾维修过一批LG微波炉,变压器用的就是60hz的,坏了很多

网友(2017-03-30):
引用 网友C:
400Hz为飞机用的电源频率。电源变压器设计公式中,磁通密度Bm为高斯,铁芯截面积Sc为平方厘米,f为电源频率 ...

版主知识渊博,受益匪浅,继续学习中

网友:
将两组220V串联,加绕次级、改作推挽输出牛行不行?如果能成功可就变成宝了。

网友:
用是能用,指标自己先算好

网友:
楼主初哥了一把! 算教学费了!

网友:
400hz的高频变压器啊,体积比工频小多了!!!!!

网友:
用作30V隔离变压器甚好。

网友:
版主解释透彻,一般遇到的少,也不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