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无服务维修分享

楼主(2016-08-27):
客户送来一台摔过的iPhone6,*#06#无串号,关于本机插卡可以认到运营商。判断是基带问题。

把基带CPU拆开之后发现有两个点断线,把断线的点处理后,用铜线做两个,然后涂上绿油保证绝缘,接装重装基带CPU修复。

网友:
老手啊,这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A:
请教下苹果机,拆胶铲胶温度控制多少。什么时候撬

网友:
真正的大师级

网友B:
请教,这种点胶的板子,如何做到加热元件的时候不影响旁边的元件?通常因胶水膨胀导致周边器件溢锡,扩大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苹果机,拆胶铲胶温度控制多少。什么时候撬

这个温度的话要看风枪使用的风嘴的大小,一般220左右的温度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这种点胶的板子,如何做到加热元件的时候不影响旁边的元件?通常因胶水膨胀导致周边器件溢锡,扩大故 ...

你意思是说吹芯片的时候怕旁边的元件会掉?还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说吹芯片的时候怕旁边的元件会掉?还是。。。。

请教下4S无服务怎么修,开始插卡手机发热,拆开发现C46,L7-RF短路。U10发烫,拆掉后机子正常,也不发热了,更换U10-RF后装卡不发热还是无服务。机子在运营商里可以识别联通移动又拆掉U5-RF后还是无服务。请老师指点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说吹芯片的时候怕旁边的元件会掉?还是。。。。

我的意思是:胶水受热会膨胀,当周边元件的锡被吹熔化后,膨胀的胶水将锡挤离原来的位置,令元件空焊,BGA封装IC锡球离开原来位置导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4S无服务怎么修,开始插卡手机发热,拆开发现C46,L7-RF短路。U10发烫,拆掉后机子正常,也不发热了 ...

说明接收部分正常了,检查一下发射部分。

网友(2016-10-06):
看来应该改名“维修高手”,楼主的检修设备应该很强大,很期待上图一览,也有兴趣涉猎其中!

网友:
手机维修高手

网友:
现在维修手机动不动就是换主板,我拿了两个去修都是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