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波再生机试验

楼主(2016-08-27):
短波矿机很有意思,接收飘忽不定的电波而且由于电离层反射电台可能来自意想不到的遥远,曾经试验过二极管短波矿机,坛友曾感叹3DQ不玩再生太可惜了。于是决定试验3DQ短波再生机。
电路选择
使用论坛中典型3DQ再生线路,实测串联后的360P双联为26-226P,适合短波,为了使得短波调谐展开,分为两波段,用频率覆盖计算器可得:SW1,7uH, 覆盖 3.9MH-10.8MH, SW2, 2uH, 覆盖7MH-19MH,使用熊猫减速旋钮,可以满意调谐。

楼主:
试听效果
天、地线使用中波矿机的天地线,天线:12层南向窗户垂下20多米0.31漆包线5股绞合,地线接在钢制暖气阀门上。
效果大不同与之前试验的短波矿机,调谐时信号很多,得益于2波段及熊猫减速旋钮,展开感很好,由于短波信号起伏,调谐时必须随时控制再生,否则随时过载啸叫,两只手调谐,很有趣,由于收到的短波电台很多,但不熟悉,无法比较性能,于是想到收听位于陕西省蒲城县的中科院短波报时台,一则该台使用5MH,10MH,15MH标准频率发播秒声频,非常容易区分,二则可以用标准频率标定刻度,之前用短波矿机也收听到5MH声频,但起伏大,收听不易,这次使用再生机在晚上很容易收到5MH频率,相对清晰,调节再生可以不丢失信号,但短波再生机人体感应比较大,尽量保持手在旋钮的的位置,但很有玩再生及短波的乐趣。

刚做好简单试听后发上来,有兴趣的坛友可以一试。

楼主:
电路图,短波3DQ再生机

楼主:
元件选择
决定使用R40C磁环,由于短波谐振线圈电感只有几微亨,分布电容影响很大,使用磁环的好处是线圈圈数小,而且可以尽可能减小损耗、干扰。可变电容使用传统360P双联串联。再生调节使用2K欧电位器,线圈使用镀银线。耳机选用手机耳机,串联后64欧,阻抗变换使用1:1超微晶互感器,输入使用初级次级串联,输出使用次级,阻抗变换为接近300欧,这样好处是轻便、舒适。
制作
由于是试验,简单搭蓬焊接,放入纸盒里,好处是节约制作时间

网友:
恭喜作品成功!

网友:
很好的制作,如果离短波台近,没有信号涨伏现象的地方,效果更好。

楼主:
感谢坛友的加分及肯定,在补充一点儿试听报告。
这次去草原游玩,将短波机带到户外,使用U/V双段的天线,地线使用车身本体接在点烟器外壳上,上午轻松收到中国之声,晚上有收到日语、韩语台,以及声调亢奋的朝鲜语台,地处草原腹地远离城市,感觉电磁环境好,于是在天线上又接8米长延伸线甩到树上,下午17:00,5-8MH及9-12MH密密麻麻全是电台,除了无处不在的中国之声,又清晰收到良友3台,报频率9430KH,有再生使得选择性很好,高兴之余将短波机音频输出到车机AUX,外放感觉同短波机一样。

UV天线

UV天线

车身地线

车身地线

草原

草原

延长天线

延长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短波3DQ再生机

這個有意思, 類似供電的檢波, 以前在小日本的網站看過, 昨天剛好也再翻一次

网友(2016-12-23):
引用 楼主:
感谢坛友的加分及肯定,在补充一点儿试听报告。
这次去草原游玩,将短波机带到户外,使用U/V双段的天线, ...

我家这边靠近朝鲜,从小的时候听收音机(中短波)就数高丽台信号强,它一个台能占很大一段频率,几十年不变的高亢语调,不知播音员为什么那么激昂……

网友:
好帖子,准备有空模仿一个。
我想如果改成不要电池应该也可以的。
楼主在草原玩得很嗨啊,羡慕。

网友(2017-02-14):
lz文中提到的减速旋钮是不是淘宝上那种15块左右的?我问客服都是不带减速呢?

楼主:
是的,淘宝上搜索减速旋钮即见,内部行星轮摩擦传动

网友:
减速旋钮能否给个链接?

网友:
记号,有好耳机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