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lody Fidelily A1X 胆机维修升级纪略。修比做还费劲了

楼主(2016-08-27):
朋友高价抵债 给我一台半拉的Melody Fidelily A1X 成品胆机。没有变压器,没有管子,没有电路资料。只有机壳和“瓤子”
上网查了一下,用管应该是6N3——6N1——6N5P 。 知道这些已知条件求未知已经基本够用了。
反复搜索想直接找到原厂的电路图纸和资料,未果!到手第一步当然是根据实物绘制电路图。

费了将近三四个周六日才弄清楚电路和原件参数(为了保证无误,电阻都是挑开一头测的)
有了电路在根据管子型号和电路结构基本确定电压和输出变压器的阻抗。这个过程是一个反反复复验算的过程,基本上是理论准备中最费神的。
最好根据管子特性曲线和以往设计电路的经验,确定参数,输出变压器P-P为3.5K,AC1 :140V,AC2:90V,AC3:10V,AC4:55V。

剩下的就是维修和改造了。
原来机壳上有个原机固定牛罩的底盘,据此来推测输出牛应该在76铁心或以下。本来一开始也想定做76的输出牛,但是反复考虑,6N5P这类的管子,内阻低电流大,决定还是用大一些的输出牛更有力度,所以就订做了一对86X40的输出牛。电源变压器考虑到两管灯丝电流达到了5A,为了充分的功率余量,用的是96X45铁心。这样,原来固定牛罩的底盘就用不了了,只能将它拆了,根据新定做的变压器底脚尺寸重新打孔

测绘电路时,几乎把所有元件都测量一遍,碰见性能不良的,及时换掉。比如功率管阴极的电容,由于功率管发热大,长期炙烤已经容量降低很多了。
可以看到,不仅容量降低,自身的损耗也增大了。
把这四个电容都换成新的

原机的脚垫不知咋弄的,裂了俩。
干脆也都换成新的吧

修好之后,肚子里的样子。嗯,稍微有点乱。
开始上仪器测试,找毛病
先校准信号源自身的失真
信号源本底失真小于等于万分之二,调试音频设备,可以忽略。

输出1W时的失真时0.4~0.5%左右
此时的波形
输出1W时的频谱
可以看出,二次谐波比1K的基波小了40分贝,高于三次的谐波可以忽略,这就是三极管特点,到三次谐波之后就很小了。

失真3%时,大约输出5.4W

失真5%时,输出大于6.6W左右
本机由于电路和管子限制,最大输出也就是在失真5%时的6.6W了。因为此时推动管6N1已经输出近70V的摆幅,达到极限了。如果再一味提高屏压和降低栅负压,由于推动信号不能再高,所以对功率增加的影响不大。不知道原机标称的输出功率时多大,假如原机标注没有水分的话(成品机一般来说功率都虚标 )最大功率也就这个意思了。
输出6.6W,失真5%时的波形
此时的频谱
频谱中可以看出,与1W输出时不同,此时的失真奇次谐波大于了偶次谐波,很容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音质会下降。

看一下1K赫兹的方波波形
上下沿基本完整,没有明显过冲和变形,说明高低频来说比较均衡,扫频结果基本印证了方波波形的推断。
频响在50HZ~20K来说比较平直,变化小于0.5分贝,只不过在20赫兹有个上翘,可能是软件的原因,也可能在这一点存在一个谐振点,不必理会它,因为正好弥补了胆机低频不会的短板。

前后左右亮个相吧:
原机用的6N5P个体太高,不好看也太平常,一狠心弄了一堆比较罕见的6N22P,也就是6080的中国兄弟

这机器内部有个衰减电路,可以直接当耳放用,面板上有个6.3mm耳机插口,插上耳机就行。但是这也注定了机器对于信噪比要求是极高的,因为耳机灵敏度本身就比喇叭高,而且紧贴喇叭,所以有明显噪音,就当不了耳放。我用毫伏表测量机器的底噪,根本就不起表。耳机实际听,只有一个声道有很小的低频亨声,还是再晚上才能听见。
我写帖子时,正用它当耳放听歌呢。就是耳机有点紧,夹得耳朵疼

网友A:
哥  你这是一天5毛伙食, 半月不敢开灯的 窝么?  就这装备 中科院天津分院都比你差半截,  我滴神啊!   卧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  你这是一天5毛伙食, 半月不敢开灯的 窝么?  就这装备 中科院天津分院都比你差半截,  我滴神啊!   卧 ...

别瞎说。
示波器本坛200包邮的,数字电桥本坛190包邮的,失真仪是好友送的。就那个测频谱跟频响的玩意老贵,还是我顶风作案抢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瞎说。
示波器本坛200包邮的,数字电桥本坛190包邮的,失真仪是好友送的。就那个测频谱跟 ...

好事都让你撞上了, 我这石漠化山区 失真基本靠听, 测量基本靠表,的状态相比之下你那就是富庶啊

网友:
顶无烟,我们穷人很羡慕楼主的设备。

网友:
“瓤”既“芯”,由内至外逆向分析,细致客观用事实说话~~赞!

网友:
我太佩服海版了,这次终于露底了

网友:
海版呀!你这个真是个大工程.修比装要复什困难得多.值得贊一个,

网友B:
海版,那个老耳机是啥宝贝?

网友:
打了那么多年土豪!原来潜伏在身边就有一个巨土豪,唉走眼了!

网友C:
又见海版动手实做了!

图上"1C8"接的点应该有误?

网友D:
楼主呀,你是得一毛坯房,把它装修出豪宅的味道出来。
烟版说得对,你真是一个“漏网”的土豪!

网友:
顶楼主!赞! 都是好设备!

网友:
唉,这么多这么好的设备,我等真是自叹不如,眼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见海版动手实做了!

图上"1C8"接的点应该有误?

谢谢指正,眼神真好啊。
原图中已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版,那个老耳机是啥宝贝?

国产 飞乐的老耳机,型号是EL-101。90年代初仿雅马哈的。 不是什么好东西,但现在不好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呀,你是得一毛坯房,把它装修出豪宅的味道出来。
烟版说得对,你真是一个“漏网”的土豪!

多年积累的结果,都是便宜货,坛子里捡的便宜。怎么能叫 土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呀,你是得一毛坯房,把它装修出豪宅的味道出来。
烟版说得对,你真是一个“漏网”的土豪!

嗯,是啊。为了马鞍子 配匹马。

别的不说,定做这套变压器就六百大洋木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正,眼神真好啊。
原图中已更正。

总想整推挽, 见到海版动手, 好高兴, 不免仔细研究一下 .

期望海版把最终的电路贴上,好学习学习!

谢谢!

网友:
想知道那个朋友以多少高价抵债给海版的...

网友:
哈,真好,我也想仿制一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是啊。为了马鞍子 配匹马。

别的不说,定做这套变压器就六百大洋木有了

      什么叫发烧,这就叫发烧,烧脑!烧耳!烧钱!不然的话,仅化这购牛的钱去弄一森海塞尔&AKG,再把它插到自己的手机上,听听音乐,不是更养耳吗?NO,NO,发烧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叫发烧,这就叫发烧,烧脑!烧耳!烧钱!不然的话,仅化这购牛的钱去弄一森海塞尔&AKG,再把它 ...

深海中低端性价比不高且声音发硬,不好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叫发烧,这就叫发烧,烧脑!烧耳!烧钱!不然的话,仅化这购牛的钱去弄一森海塞尔&AKG,再把它 ...

兄台此言差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兄台此言差矣

哈哈!对不起!海版莫怪,莫怪,我只是想和老烧友们开个玩笑。在下只是想说,烧友发烧时是不会在意不发烧者看似非常而烧友以为正常的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对不起!海版莫怪,莫怪,我只是想和老烧友们开个玩笑。在下只是想说,烧友发烧时是不会在意不发烧 ...

有理。只不过问题在于,这机器原价应该不便宜,我只是花了些不足原机价格的部分就把它修好了,而且用的材料和性能都达到甚至超过了原来的标准水平。
从这个角度考虑,就不是“发烧”而是 理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想整推挽, 见到海版动手, 好高兴, 不免仔细研究一下 .

期望海版把最终的电路贴上,好学习学习!:hands ...

前面发的电路,就是实测的原机电路啊。我只不过觉得6N22P(6N5P)阴极电阻值太大,导致了阴极电压高,所以就把原来的470欧改成了24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贴,赞一个

谢谢胆识大师。

网友:
看来版主是个严谨的爱好者!我是来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