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货WYJ30V3A双路可调电源维修实例。希望对有同样问题的有点用

楼主(2016-08-29):
    前两天弄到4台很老的直流稳压可调电源。都是70年代末的产品。用料是真实在啊。大个的双路30V3A。重25斤,小个的,单路30V2A,重14斤。见图。
弄回家后上电测试,三台正常,剩下一台大个的双路30V3A可调电源,右边那一路无输出。因内部两路独立,主控板都是在底座的插卡中插着的,直接把左路好的主控板拔下来,换插到右路,好了。右路有输出了,正常。看来是主控板的问题了。一般来说,这种问题多是运放烧了。但看主控板外观,无烧痕。测下吧。主控板上那个像个花儿似的东东就是老国产运放了,型号FC3A。测了下各脚到地电压。再与正常板的运放各脚电压对比,明显不一样。而且,供电脚电压一样,这说明不是供电问题,只能是运放出问题了。拿着万用表挨个关键点测量,最后发现。运放6脚和7脚间的电阻值和正常板的不一样,最终确定就是运放坏了。咋办啊。老物件没处淘换啊。找个运放代换吧。查了下管脚图,最后决定用拆的正品LM358代换。可见下面的管脚图。FC3A是单运放,LM358是双运放,没关系,只用其中一组就行了。找了个洞洞板,锯下一小块。焊接,对照管脚功能一一焊到主控板上。插上板子,上电试机,OK,输出正常。
拆开看看内部用料做工。很有艺术感啊。大个的C牛两个,所有器件都不小。
6片铝散热片上,每片装着一个3DD15A。感觉牛的个头功率余量应该不小,回头把功率管换成2N3055,改成双路5A的玩玩、
主控板和整流桥堆
前面板内部的电压段位选择开关。省了继电器啊。。。。
刚好电源指示灯坏了。换之。
底壳拆下,看看底部
现在来看看出问题的主控板吧
跟个花儿似的东东就是运放FC3A了。老货真有艺术感。
看看FC3A和LM358的管脚图吧。FC3A的单独的管脚图很难找到,找了个FC3A做的15V1A的电源图,凑合看吧
又找了个板子拆了个LM358,和一块洞洞板,锯下一小块。

拆焊。焊接
插上板子上电试机,一切OK。看来。俺猜对了。运放在里面就起个比较控制的作用。跟它的放大倍数没太大关系
希望大家喜欢,顶俺。

网友A:
LM358没有外围补偿电路,而且市场价格也很低廉,是维修老稳压电源的好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没有外围补偿电路,而且市场价格也很低廉,是维修老稳压电源的好芯片。

恩,是的,LM358几乎处处可见,比741好找多了。随便翻几块旧板子就能找到它,呵呵。

网友B:
支持改成输出5A的做法。话说那个FC3A拆下来看着好像八爪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改成输出5A的做法。话说那个FC3A拆下来看着好像八爪鱼啊。

我看了 ,这个很好改的,功率管换了。然后底部图中那两个绿的的大个绕线电阻是0.15欧的。再并联个0.1欧就行了。可能需要再换整流桥堆。不过看个头估计是不用换吧。

网友C:
老旧稳压电源的转换效率可没有新式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旧稳压电源的转换效率可没有新式的高。

是的。但是使用线性电源就不要考虑效率问题了。想效率高干脆用开关电源了,呵呵。

网友D:
好贴,好电源,好楼主,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贴,好电源,好楼主,谢谢分享!

谢谢支持。☺

网友E:
老货做工很实在啊

网友F:
你的精神值得学习,给你无限个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精神值得学习,给你无限个赞吧

谢谢你的支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货做工很实在啊

是啊,拆完这个再看现在的电源就没法看了。当然不是说现在的电源功效不行,只是没有老货看着过瘾,养眼、

楼主:
打算明天开始改造此电源为双路5A可调。

楼主:
找合适的整流桥,合适的电流表头。

楼主:
手头有5个拆机正品日产2N3055,够用了。

楼主:
还有几个康铜电阻,10m欧和100m欧的,需要计算下采样电阻值,呵呵。

楼主:
原主滤波电容为两个3300uF,打算换成两个10000uF的。

楼主:
主控板就不打算改了,感觉也没什么可改的,大神帮俺看看还有啥需要注意的。

网友(2016-10-12):
不错的检修实用技改,恭喜楼主修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