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32l05hr不开机,老鸟勿看,与新菜鸟一起学习

楼主(2016-08-29):
前两天朋友的创维32l05hr液晶彩电亮红灯不开机,我闲的无聊,拿来玩玩。我也是第一次修这玩意,之前只懂一些元器件的常识。所谓无知者无畏嘛,直接拆开测了下电压,副电源5v有,12V和24V没有,开机信号5V也有了,个人认为主板应该不会有问题,放心了很多,打算买块电源板换了,一想时间大把,不如练练手,百度了电路图和IC的资料,看了下别人修的过程。看到别人说PFC出来应该有390V左右的电压,电源模块CQ0565的供电和启动电压是23V。经测量发现IC没有工作电压,PFC出来320V多,查出给IC供电的三极管和此三极管基极的稳压管坏了,网上查到此稳压管18V,手头只有15V的,更换这两个元件后,IC有14V多的供电,但主电源依然没工作。不过PFC出来的电压升到360V多了,看到网上说起码要380V多,于是没干别的,就PFC电路的电阻电容了,搞了一天还那样,淘宝买电源块和稳压管包,收货后装上18V稳压管,电压只有1V多了,老板不承认,没多少钱就没争论了。搞了两个8.2V的串联了用,测了下电源块CQ0565,发现电源脚对地电阻要小于新买了,一起换掉了,装机后工作正常。实测电压,PFC输出电压就是360V多点,CQ0565不需要23V,15V多点就工作了,
这玩意给师傅们估计半个小时都不要吧,但是对我这样的新鸟就不一样了,没有什么资料数据什么的,网上的说的也不一定是对的。以后多搞点练手,也和新手们一起学习

网友A:
厉害厉害!开始的稳压管是击穿短路了吧?后来换上的15v管把驱动电压拉得过低因此也不行,对吧?

网友B:
不管新手老手要思路对才能少走弯路的,要多多和高手交流总结经验才能有所收获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新手老手要思路对才能少走弯路的,要多多和高手交流总结经验才能有所收获的喔

小问题,都不好意思去麻烦高手

网友:
不错不错,旗开得胜,给你N个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开始的稳压管是击穿短路了吧?后来换上的15v管把驱动电压拉得过低因此也不行,对吧?

嗯,你们会搞的一看就懂了,我搞了好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问题,都不好意思去麻烦高手

学技术不存在不好意思的,不懂就要问。没人天生就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