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大家讨论磁电系仪表表头灵敏度越高,指针偏转越慢,对吗?如果是请老师讲出原理

楼主(2016-08-29):
欢迎大家讨论磁电系仪表表头灵敏度越高,指针偏转越慢,对吗?如果是请老师讲出原理,供大家学习,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阻尼跟哪些因素有关?请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如果动圈结构没有形成闭合回路也就没有阻尼,闭合回路圈数越多、电阻越小、磁场越强,阻尼就越强,阻尼有三种形式,铝框架形成短路环,动圈连接分流电阻形成回路,专门在动圈内部绕制短路线圈,当然还有机械式阻尼则就不再说。

网友B:
指针偏转快慢与阻尼有关,表头阻尼又与………………有关。

本坛早就有过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针偏转快慢与阻尼有关,表头阻尼又与………………有关。

本坛早就有过讨论。

请发一下定论贴地址,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C:
好像是在绕动圈时,先绕几圈短路线圈,然后再绕正常线圈。另外一种就是在表头线圈接线处并接一个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在绕动圈时,先绕几圈短路线圈,然后再绕正常线圈。另外一种就是在表头线圈接线处并接一个电解电容。

原本阻尼很大,想让表针运行快点,怎么减小阻尼?

网友:
看表头接线处有没有电解电容,有的话去掉看看。如果不行就没办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本阻尼很大,想让表针运行快点,怎么减小阻尼?

你是什么指针表,如果是10表就是那样子的,改变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什么指针表,如果是10表就是那样子的,改变不了。

请问mf10表针比其它表针偏转慢,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楼主,灵敏度高的表动圈匝数要多,磁场要强,这两样已经没法增加了,游丝就尽量软,灵敏度越高动圈转动功率越小,同时磁场越强,阻尼也越大,游丝越软,回零也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灵敏度高的表动圈匝数要多,磁场要强,这两样已经没法增加了,游丝就尽量软,灵敏度越高动圈转 ...

阻尼跟哪些因素有关?请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动圈结构没有形成闭合回路也就没有阻尼,闭合回路圈数越多、电阻越小、磁场越强,阻尼就越强, ...

正解,好!

网友:
慢的肯定不准,

楼主(2016-11-10):
你好,请问慢的为什么不准?

网友(2017-03-19):
阻尼,阻尼,阻尼才是指针快慢关键

网友:
这么说表头动圈匝数越多阻尼越大,灵敏度越高吗?

网友(2017-07-24):
阻尼大的好点。对表头保护有帮助

网友:
阻尼的线圈,和表头动圈是两个不同的线圈,虽然在一起,但却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

网友(2018-01-22):
好的表 ,质量不错,

网友:
64表的 指针 ,摆的算是慢 的吗?有朋友 知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