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2、6P1焊好了喇叭嗡嗡叫,请教各位老师哪里错了?!

楼主(2016-08-30):
     上周末去逛电子市场,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店铺里有电子管,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大爷,他说的本地话听不懂,就写下了管子的型号,我手机上一查,是老式收音机上用的,其中就有6P1、6N2,就顺便买了几只准备带回去发烧玩,付了钱要走时,大爷问我变压器要不要,本来还在想去网上淘呢,这下齐活了。这个变压器是新的,不过看包装盒和它 的外观是有些年的老货了,而且原厂名也在网上查不到了。
      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从网上找图搭好了线路,才发现还要输出变压器,于是就从网上买了,不巧的是正好赶上了G20会议,快递进不来,9天了还没有物流信息,而激动的心情又停不下来,无奈之下查了下网友们的资料,就用220V转12电源变压器先替代看看,结果通了电喇叭就嗡嗡的叫,输入音乐信号也没有,只有刺耳的噪音。
      电路是照着经典的6P1焊的,本想着先出声,等输出到了后再布局线路和安装位置的,请各位老师看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

网友:
可能是自激了吧。这种小机器本身就只有几个部件,弄错一个就别想成功,实作的电路图发上来吧。

网友:
希望坛内技术大拿能帮到你。

网友:
我第一次装与你一样,可能是灯丝末接地.......

网友:
把电路图发上来.大家好帮你,

网友A:
220V/12V变压器与6P1功放管不匹配。此外,电压负反馈相位接反,信号输入端没有使用金属隔离线,接地点不对等。

网友:
如果是刺耳尖叫声, 可能是电压负反馈接反.

网友:
进来听听课关注一下

楼主:
6N2、6P1焊好了喇叭嗡嗡叫,请教各位老师是哪里的问题

     上周末去逛电子市场,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店铺里有电子管,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大爷,他说的本地话听不懂,就写下了管子的型号,我手机上一查,是老式收音机上用的,其中就有6P1、6N2,就顺便买了几只准备带回去发烧玩,付了钱要走时,大爷问我变压器要不要,本来还在想去网上淘呢,这下齐活了。这个变压器是新的,不过看包装盒和它 的外观是有些年的老货了,而且原厂名也在网上查不到了。

      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从网上找图搭好了线路,才发现还要输出变压器,于是就从网上买了,不巧的是正好赶上了G20会议,快递进不来,9天了还没有物流信息,而激动的心情又停不下来,无奈之下查了下网友们的资料,就用220V转12电源变压器先替代看看,结果通了电喇叭就嗡嗡的叫,输入音乐信号也没有,只有刺耳的噪音。

      电路是照着经典的6P1焊的,本想着先出声,等输出到了后再布局线路和安装位置的,请各位老师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谢谢!!!

      刚打开矿坛个人主页,就看到朋友们热心的回复,真的很高兴!昨晚的图片显示太大传不上来,刚才用截图才弄好。电源变压器次级标识的是210V,实测有230V,因为没有整流电子管,我用IN4007做的,滤波高压电解电容是从网上买的1000UF/450V的,用了2个,没有滤波电感,电阻因为没有合适的阻值,我用几个并联或串联得到,误差不是太大,不知道对电路有多大影响。买的电阻元件包今天到了,我想把它们换回来,再看看效果。输出变压器开始用的双12V的其中一组,结果噪音很大,于是把复读机的电源适配器拆开取下变压器换上,结果还是老样子,于是发贴求教!

补充内容 (2016-9-7 21:42):
感谢坛内各位高手的悉心指导,刚刚我终于弄出声了,而且噪音很小,稍后上图!谢谢大家!

网友:
如此这样地摊, 难免嗡嗡叫.

网友:
老弟啊!佈线又长又乱.不嗡嗡就不正常,不要匆忙上马弄好底板各元件排好位置走线短捷.一定能成功的,

网友:
布线太乱了,按12楼说的整理好。灯丝供电线一定要双绞。

网友:
这种地滩式接线接地处理不好。装箱了在调吧。

网友:
是自激或者负反馈接反了,先把反馈线断开试试看

网友B:
灯丝供电线要紧密双线绞合,,注意接地点最好集中在一点,将喇叭端那根反馈线换另一个端子试试(估计接错端子成正反馈的可能性较大)祝你成功

网友:
楼主做了台电磁波接收机。

网友:
建议机器还没按正常整理好前,不要再接音箱听嗡嗡声了,产生出高频自激,人耳未必可以听到,但足以烧掉喇叭的。

网友C:
不但原理要对,工艺也一点马虎不得。电子管是高阻器件,对元件位置和布线的工艺要求更严,所以马虎不得。
参照成功的样品,脚踏实地的来吧,你一定能成功的。

网友:
电压有点高,6p1是250伏,栅级-12.5自偏压,先测一下,滤波电容没必要那么大吧,老机器才20-33uF

网友:
记得哪位大神说过,电源变压器代替输出变压器铁心要拆掉改顺插,我一直搞不明白什么是顺插所以就没法帮你了,你问下坛子里的高手们……

网友D:
    如果想得到准确的帮助,你在叙述问题的时候就要准确,否则你描述的越模糊,得到的答复也越不准确。
具体来说:你所说的嗡嗡声是交流声还是还是高频啸叫?
    如果是指交流声,那么其音量大小与输入信号是否相关?短路6P1和6N2的栅极到地,嗡声是否有变化?如果无变化,就要在整流滤波以及接地找原因,如果有变化,就在该级找原因。

网友:
补充个线路图吧

网友:
先弄一个底盘把元件安装好。

楼主(2017-03-03):
引用 网友A:
220V/12V变压器与6P1功放管不匹配。此外,电压负反馈相位接反,信号输入端没有使用金属隔离线,接地点不对 ...

谢谢老师!把线路整理了后,现在已经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得到准确的帮助,你在叙述问题的时候就要准确,否则你描述的越模糊,得到的答复也越不准确。
具 ...

谢谢老师!把线路整理了后,现在已经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但原理要对,工艺也一点马虎不得。电子管是高阻器件,对元件位置和布线的工艺要求更严,所以马虎不得。
...

谢谢老师!把线路整理了后,现在已经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丝供电线要紧密双线绞合,,注意接地点最好集中在一点,将喇叭端那根反馈线换另一个端子试试(估计接错端 ...

谢谢老师!把线路整理了后,现在已经好了。

网友:
楼主是焊机老手了,估计接触电子管时间不长。有空多来坛里交流交流。顺便回复下23楼。铁芯顺插 打个比方 E I片铁芯E片都往一个方向插,I片在另外一面就像一个倒山字I片垫纸留隙防止磁饱和

网友E:
第一,人好。第二,钱多。第三,胆大心不细。第四,急于求成。先把电子管固定了再接着鼓捣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周末去逛电子市场,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店铺里有电子管,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大爷,他说的本地话听不懂 ...

很长时间没逛矿坛了,因6N2是双三极管,后来做成了双声道的,整流部分也换上淘来的6Z4,至此小功放完工,今天抽空补个图。

点亮后

点亮后

完工

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人好。第二,钱多。第三,胆大心不细。第四,急于求成。先把电子管固定了再接着鼓捣吧。

谢谢你!

网友:
佈线又长又乱.不嗡嗡就不正常

网友(2017-09-28):
滤波电容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