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 背光亮度调节不正常维修分享

楼主(2016-08-31):
【故障现象】
    进水机器,自动亮度调节功能正常,亮度调节不正常。手动调节亮度时调到最低应该为最暗,此机器是调到5分之1处亮度为最暗,而调到最低的时候亮度反而又变亮了。
【维修过程】
     此故障现象都为背光电路问题,查背光驱动IC工作条件,发现C131松动。

   实物图如下:

  用表笔一拔电容就掉了,下面供电端焊盘也掉了,直接从二极管处飞线到电容正极,故障修复解决。

网友:
电子显微镜?不但用苹果是壕,修苹果的也是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