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电视背光出现问题,补焊了背光IC不行。

楼主(2016-09-01):
型号是LED32E330C,故障现象是开机背光会亮1秒的时间马上就灭了,隐隐约约能看到LCD显示,拆开补焊了OZ9902CGN(16脚的)芯片似乎是好了,但是用2天又恢复到老样子。屏幕无背光时,测量背光输出,有110V。现在不知道是主板问题,还是屏幕的问题,没有头绪。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屏内背光奵的问题,康佳坏的很多,把坏的短路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内背光奵的问题,康佳坏的很多,把坏的短路就成了

谢谢回复,如果是屏的话似乎有点麻烦,希望不会太难拆。

网友:
拆很简单,但是安装一定注意把玻璃四个角放平再安装上面框,扣不好千万别用力,很容易把屏压裂报废

网友:
LED面光源吗?

网友:
背光源的LED灯珠开路 了坏了,更换要拆屏,有难度,不小心容易搞废液晶屏

网友:
如果对自己的手艺没把握建议还是找专业的修吧。

楼主:
最后把屏幕拆开了,每个LED都用5.3V电压测试了都能亮,亮度也基本一致。一共24个LED,算下来要127V以上才能点亮背光,而我故障的板子测量现在只有110V,正常能亮的时候是150V。之前发现一个现象是,补焊OZ9902能正常用2天,所以打算买2个OZ9902后来换上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把屏幕拆开了,每个LED都用5.3V电压测试了都能亮,亮度也基本一致。一共24个LED,算下来要127V以上才能 ...

http://www.jdwx.info/article-571-1.html

网友:
用土办法试试,把背光板换掉看能点亮不,

网友B:
老板,修好没有,进来回个信大家学习学习啊,背光LED单灯珠好像供电都是3V的,怎么会弄5.3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板,修好没有,进来回个信大家学习学习啊,背光LED单灯珠好像供电都是3V的,怎么会弄5.3V呢?

我也觉得奇怪,VC890D二极管档测量LED根本没反应,只好接个可调电源慢慢上升电压,5.3V大概是25%的亮度。

楼主:
9月5号更新;买了背光驱动IC换上就可以了,但是显示没有或者异常,发现屏幕FPC松动接触不好,重新拔插也不行,拆下FPC夹紧了,座子也同样处理,目前恢复到正常情况。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不知道能管用几天。

楼主(2016-11-08):
11月8号补充:到目前为止使用正常,可以确定是IC的问题了。本次维修不足的地方:没有依据就拆开屏幕风险过高。

网友:
你则很明显了,吹芯片就好,干嘛拆屏,要我就先换芯片,不行再拆屏,先简后难,维修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