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废品站花80淘了个发动机上半截,我打算收拾收拾换到我的车上,没想到这么曲折

楼主(2016-09-02):
这拆剩下的部分

这拆剩下的部分

这是拆下来的部分

这是拆下来的部分

油烟净还是很好用的,全面清洗一下

油烟净还是很好用的,全面清洗一下

上图是拆剩下的部分,中图是要的部分,下图是清洗,油烟清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说实话,一看到标题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螺丝孔对不上。其实买个二手发动机比这样换靠谱,不过慢慢折腾也好,上帝会保佑你的。

楼主:
我想要把长安发动机的气缸盖换到江南奥拓的发动机上
研磨气门,在气门口抹上气门沙之后,多放一点儿机油,然后一边,旋转一边拍打气门。

楼主:
用95%的酒精试验一下气门的密闭性。半小时滴酒不漏成功

楼主:
重新清洗一下,否则剩余的气门沙进入发动机,会造成严重磨损。
换上新气门油封,把清洗后的每一个零件都装回去。

网友A:
大工程, 强人, 是换发动机上盖吗? 为什么换? 还要密封垫吧?

楼主:
开拆,把拆下的东东放到大纸箱里,防止丢失

楼主:
拔掉各个插头  拆电瓶
拆掉电瓶

楼主:
为了好拆水泵螺丝先不拆皮带,用手压住皮带,防止皮带轮打转,拧掉水泵螺丝,为了防止螺丝丢失或用错,拆下皮带轮后重新把螺拧在水泵上,拆其它动西也按这个办

楼主:
用梅花扳手,一头套在曲轴皮带轮的螺丝上,一头搭在元宝梁上,一打启动机螺丝就拧掉了。

楼主:
拆正时带压带轮,拆凸轮轴皮带轮和皮带

楼主:
拧下气缸盖紧固螺丝

楼主:
抬出发动机上半部分
清理活塞顶部积碳和缸体顶部平面  为了防止尘土进入,先把机体盖起来

网友:
厉害,坐沙发等大片。

楼主:
拆掉进排气支管并清洗

楼主:
主角上场了,搬出要换上的缸盖,准备装上进排气支管

楼主:
么??怎么会这样???悲催的事情发生了

6个进气支管固定螺丝,有3个对不上,原来长安奥拓的发动机和江南奥拓的发动机不一样

楼主:
开来这头驴最近几天是趴窝了,还好我还有一头马上到拆车厂转转,看能拆个进气支管不

拆车厂发动机还真不少  终于找到一台发动机,无奈品相太差,接真空助力泵的那个管子还断了,而且要价贼高,不买了!

楼主:
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长奥世气支管,只能收拾一下原车的气缸盖重新装上

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收拾起来轻车熟路了

先准备六个杯子,写上字,防混  拆气门摇臂和凸轮轴,按照顺序分别放入六个纸杯中  拆气门比较麻烦,现在气门下面压上一个螺母  用破剪刀撬压弹簧,取出两个卡片    将气门组件分别放入对应六个杯中

网友:
会维修,牛人

楼主:
开始研磨气门,抹点洗发露,再抹研磨剂,用手电钻转动研磨

楼主:
研磨气门太费时间,特别是排气门,一晚上才研磨一半,反正也不着急,明天再接着干吧

楼主:
第二天

朋友告诉我,有一个拆车厂新来了辆奥拓,就是远点,来回100公里,

距离不是问题,走起

太走运了,发动机还没拆过

和老板谈好价钱,70元拆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工程, 强人, 是换发动机上盖吗? 为什么换? 还要密封垫吧?

换气缸盖的原因主要是吃饱撑的,次要原因是我怀疑我原来的气门有点点漏气,不仅要换垫,还要换气门油封等等。

网友B:
楼主强人,以前干过车辆维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强人,以前干过车辆维修的吧?

没正式干过汽车修理,可以参看置顶的那个姊妹贴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12067-1-1.html

网友:
自己动手,需要毅力加技术加场地

网友:
啥叫用车??这就是标杆!  啥叫车是工具 这叫榜样!!这种帖子不加分不加精都不是好版主。

网友:
空空猫-这标杆老厉害啊!!赞空空猫!!!

我是学不会的了!!

要学会这手艺估计修车会比开车的时间还要多了!

网友:
磨气门是个大活

网友:
技术强大啊

网友:
我的天,这样拆下来还能记住哪里装哪里吗?

网友:
不说别的,能选择合适的工具,能拆机都不错了。膜拜一下。

网友:
过年的时候想把家里跃进摩托三轮和一辆嘉陵弯梁(报废)的发动机对调,本以为拆开变速箱换一下输出轴就可以了,一个长轴一个短轴,结果,nnd,n多东西都不一样

楼主:
由于买到了长安奥拓的进气门总成,所以原车的汽缸盖暂停收拾。

重新把从废品站买来的汽缸盖拿出来,摆开战场

楼主:
把排气支管装到缸盖上,加上气缸垫,把缸盖对准机体放好,按对角线从内往外拧紧缸盖螺丝

楼主:
把免胶进气支管垫套上,从小刀将多余出来的部分割去,防止喷油嘴喷的油喷在上面影响效果
装上进气支管并拧紧螺丝

楼主:
对正时带,原理见上图,曲抽齿轮上的一个点儿,要和凸轮轴齿轮上的一个点在一条直线上,

具体的操作方法是,转动曲轴,时指针对准飞轮上的零刻度,

然后转动凸轮轴,使点对准黄箭头。

楼主:
调整气门间隙,具体的方法是:转动曲轴,使凸轮轴的非凸起部分对着气门摇臂,拧调整螺丝,使之轻轻顶住气门,然后回转100度,锁紧螺母

楼主:
下面是插分电器和调点火正时

把火花塞拧下,拔下喷油嘴线,转动曲轴使指针指向7度左右,检查一缸气门应处于全部关闭状态,否则应再转曲轴360度。

插入分电器,到位后分火头应指向分电器盖的一缸。

把主高压线的头放在离车体2一5毫米的地方,打开点火开关(着车的位置,但不打启动机)

顺时针把分电器转到头,逆时针回转,听到打火声停止,(我的经验是听到打火声再逆时针转一点点)

楼主:
拧上火花塞,装上分电器盖儿卡好高压线,插好,喷油嘴插头。

发动车,着了

没想到怠速喷油脉宽从原来3。2降到2。5,也可能是换了喷油轨和嘴的原因?新换上的嘴喷油量大?

网友:
好手艺,赞一个!

网友:
难道是修配厂的大工师傅?

网友:
应该是大师傅,这么大的活一般人做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