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0,500型等万用表外壳是什么材质的?想原貌修复外壳最好用什么品牌,型号胶修复?

楼主(2016-09-03):
MF10,500型等万用表外壳是什么材质的?想原貌修复外壳最好用什么品牌?什么型号胶修复?修复过的老师请把修复过程照片上传一下,供大家学习,谢谢。

网友A:
我正在同时修理十几个表壳。
这些表壳都是黑色胶木的。特点是:不软化,无静电,硬度高(填料含有石英粉),韧性差(摔碎是常态啊)
修理采用的胶是:凤凰牌环氧树脂e44,+油性超黑色膏,+593固化剂。
特点是:颜色纯正,强度高(再摔坏不会沿着修复的胶缝),耐久性好(这个就查查资料吧),抛光性能好。
精心修复的部位,没有明显痕迹。(仔细看:光泽还是有些差别)

这个胶的明显问题是气泡。【其实一般的粘稠的胶都有这个问题的】
解决方法是:固化后,修魔过程中,发现气泡的地方挑破重新涂抹,再次循环。。。直到失去耐心。
当然,专业人士可以考虑:真空锅+泵,来彻底除掉气体。。。。私下以为有些小题大作

网友B:
酚醛树脂热固型,没有能溶解的溶剂所以没有能粘牢的胶水。环氧树脂对付粘吧,用金属加固一下。

网友C:
哥俩好的AB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复是可以,如果有合适的换个好点,粘好了也不牢固,不美观!常用A.B胶吧!!

常用什么品牌 ?什么型号A.B胶?

网友:
像MF500的表壳经常可见;买探内的500表几乎天天有;不用费这个劲;
MF10型表没有500多见;但有时也能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俩好的AB胶就可以了

最好胶的颜色和壳体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酚醛树脂热固型,没有能溶解的溶剂所以没有能粘牢的胶水。环氧树脂对付粘吧,用金属加固一下。

你的意思是壳的内外表面粘金属薄板?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壳的内外表面粘金属薄板?

破的地方两边各用较硬的板固定,中间填充调好的塑料粉,等干后两个板子搞开,再搞平,抛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破的地方两边各用较硬的板固定,中间填充调好的塑料粉,等干后两个板子搞开,再搞平,抛光就可以了。

朋友,你修复过吗?要是修复过请发一下修复后的图,我想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壳的内外表面粘金属薄板?

里面,外面多磕碜。

网友:
  上述两种型号的万用表是采用酚醛树脂热固型塑料制成,如果要快速修复的可用502胶合,在胶合前必须将断口的油污用酒精洗干净,也可能环氧树脂双筒胶胶粘合,型号为SK—103,将A、B组分按1∶1混均匀后,涂于粘接面,并且要施以一定的压力,在常温下3小时初始固化,24小时可达高强度,断口处理方式按前述进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修复过吗?要是修复过请发一下修复后的图,我想看看。

又一人准备入坑了。

网友:
用AB胶粘里面加个铁片加固,外面刮平要求高可以喷个漆

网友:
是叫做电木的材料。最好用环氧树脂,加乙二胺。

网友:
见过补缸吗?先用铁丝做加固缝合。然后再上农机胶。

楼主(2016-11-10):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同时修理十几个表壳。
这些表壳都是黑色胶木的。特点是:不软化,无静电,硬度高(填料含有石英粉) ...

你好,请问凤凰牌环氧树脂e44,+油性超黑色膏,+593固化剂这三种东西比例各是多少?油性超黑色膏和593固化剂各是什么品牌?

网友A:
593固化剂是 本地金狮油漆实体店买的,不知品牌。特点是几乎无色,; 色膏是https啊://item.taobao.com/item.htm?id=37868207851&_u=b1r7shn7572

楼主:
引用 网友A:
593固化剂是 本地金狮油漆实体店买的,不知品牌。特点是几乎无色,; 色膏是https啊://item.taobao.com/ite ...

你好,请问凤凰牌环氧树脂e44,油性超黑色膏和593固化剂这三种东西比例各是多少?

网友:
环氧1;黑色1%--5%;固化剂25%

网友(2017-01-15):
酚醛树脂,或胶木壳,502效果很好

网友:
这两种表的外壳都是用“电木”制成的。电木的化学名称叫酚醛塑料,是塑料中第一个投入工业生产的品种。它具有较高的机械强度、良好的绝缘性,耐热、耐腐蚀,因此常用于制造电器材料,如开关、灯头、耳机、电话机壳、仪表壳等,"电木"由此而得名。它的问世,对工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电木的缺点是笨重,易碎,修复性差。一般用双组份环氧可进行粘接,但外观上很尽如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