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螺丝柱断线维修分享

楼主(2016-09-03):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螺丝柱断线。
客户描述:如图
维修过程:
这个机器已经给别人修过,没修好。拆开机器后,发现3个螺丝柱都拧的很深。
现象就是无背光无显示,屏供电正负5.7都没有
正常的主板左边螺丝柱的下面的线路走向是这样子的。

在显微镜下观察客户的机器,发现左边螺丝柱下面的线断了4根。尤其是第4根开启信号,是接两个芯片的一个到电源IC一个到显示IC,把显示IC拆掉打值发现无阻值,测显示芯片的开启角和显示座不通,飞线搞定。
能显示以后测试其它功能,发现听筒没有声音。对地测座子阻值正常。把音频IC拆掉打值发现音频芯片的C9角断线。这个是连CPU的,但因为CPU并没有动过。怀疑还是螺丝柱断线。
找个空板磨板层发现是又螺丝柱第二层断线引起。如图
找到以后直接在音频芯片飞线到点
中间补线的过程就不说了。加起来有个10来根。来张修好的图

网友:
这一单收入5百吧?

网友:
高手啊,啥都别说了。

网友:
芯片级维修!高手

网友:
一看就是专业队的。

网友:
多层板还能这么修,佩服

网友A:
我就想知道你是如何查到每条线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你是如何查到每条线是干嘛的?

搞这一行   有图纸的

网友:
耐心真好!要我早扔了。

网友:
5S的这个问题,维修需要多少钱?

网友:
我要修个手机啊

网友:
我看不是新手是个维修高手

网友:
我擦  高科技!膜拜

网友:
多谢分享 很实用

网友B(2016-10-10):
看到回我呀 我要修个6p

网友:
正正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回我呀 我要修个6p

你的机器什么故障啊?

网友:
这线飞的漂亮啊

网友:
高手!膜拜中……

网友:
显微外科,这个跟断指再植差不多了

网友:
都是芯片维修高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机器什么故障啊?

断线 摔坏的,蓝屏,cpu的地方用力压就可以开机,开机了可以用 ,一停下来就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线 摔坏的,蓝屏,cpu的地方用力压就可以开机,开机了可以用 ,一停下来就蓝屏,

你能修的话我寄来你修看看

网友:
高手拜模

网友(2016-11-13):
师傅q多少?需要修6代。情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