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胆机高压延时电路。

楼主(2016-09-04):
这个延时电路其实是脱胎于 本版很久以前的一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54043-1-1.html,  当时用的是比较经典的AT89C2051单片机, 芯片最小系统的外围电路比较复杂, 制作繁琐。后来发现STC公司的,15F104E单片机,很小巧 只有常规的5532运放大小,而且不用晶振等外围电路,电路大大简化, 今天发布给大家,方便有基础的同学制作。

   电路结构如下图,  核心用STC的 15F104单片机做控制, 也可用同系列 其他型号例如:15F101 ~ 15F104 均可, 芯片 2脚为5V电源供电端, 4脚为地, 这两脚直接和5V直流电源连接即可工作,靠近芯片端连接一个0.1uF电容做抗干扰。

    LED1为共阳双色发光二极管,  也就是安装在机箱上的电源指示,开机时通过不同颜色的闪光告知延时进程,刚按下电源 为红色闪亮, 延时中段为 橙色(红绿同亮)闪亮,后段延时为绿色闪亮, 此时高压接通,  完毕后 绿色常亮 输出继电器释放, 整机进入工作状态,

    LED2为运行指示,延时过程结束后此灯闪亮直到关机, 这个LED就近 安装在芯片附近,用于机器打磨 检修时可以通过此灯的状态,直观了解机器是否进入通电状态,闪亮即提示电路已经通电并且有高压电, 不用反复摇头看电源指示灯。此警示灯确实能减少 各种疏忽导致的各种小事故。

    J1继电器  为 输出控制继电器, 一般连接在输出端(功放前级均可), 按下电源开关 这个继电器吸合, 将输出线路短路, 避免延时后高压接通瞬间导致的电流冲击噪音从喇叭中窜出影响心情,  这个继电器仅仅是在电源按下后吸合,,延时完毕绿灯常亮时释放, 机器运行过程中 继电器不工作 不消耗电能。

    J2继电器 为高压电源继电器, 当延时进行到中后段的时候,电子管阴极已经预热到红热 方可接通高压。

对于一些单片机小白的老同志,如果想使用,可以短信和本版联系,我能帮您写个程序也让您体验一下。
下面是程序: 附件还有HEX文件,方便大家直接写入
          ORG     0                  ; <延时程序> STC 15F101    低电平吸收电流控制方式  O开 1关

         LR  EQU P3.5               ;                电源指示红色LED  赋值P3.5端口
         LG  EQU P3.4               ;                电源指示绿色LED  赋值P3.4端口
         GYJ EQU P3.2               ;                高压继电器       赋值P3.2端口
         XHJ EQU P3.3               ;                信号使能继电器   赋值P3.3端口
         YXL EQU P3.0               ;                单片机延时后运行指示ELD  赋值P3.0端口

         MOV    P3,#0FFH            ;                单片机初始 设置  P3 端口高电平
         CPL    LR                  ;                    电源指示红色LED 开灯
                   CPL    XHJ   ;                 信号使能继电器 置0 继电器吸合
         CALL   YS150MS             ;                                     开灯延时 150毫秒
         CALL   YS20MS             ;                                     开灯延时 20毫秒
         CPL    LR                  ;                    电源指示红色LED 开灯
         CALL   YS20MS             ;                                     开灯延时 20毫秒
         MOV    A,#018              ;初始延时闪灯程序; 设定计数循环次数
AE:      CPL    LR                  ;                   电源指示红色LED 开灯
         CALL   YS20MS              ;                                     亮灯延时 20毫秒
         CPL    LR                  ;                   电源指示红色LED 关灯
         CALL   YS20MS              ;                                     关灯延时 20毫秒
         CPL    LR                  ;                   电源指示红色LED 开灯
         CALL   YS20MS              ;                                     亮灯延时 20毫秒
         CPL    LR                  ;                    电源指示红色LED 关灯
         CALL   YS150MS             ;                                     关灯延时 150毫秒
         DEC A                      ;                    寄存器A 内数值减1运算
         JNZ  AE                    ;                    寄存器A 内数值不等于O时跳转 AE处循环,等于0时顺序运行下一条

          MOV    A,#09               ;延时中段闪灯程序,  设定计数循环次数

BE:      CPL    LR                  ;
         CPL    LG                  ;                    电源指示红、绿色LED 开灯
         CALL   YS50MS              ;                    延时 50毫秒
         CALL   YS50MS              ;                    延时 50毫秒
         CPL    LR                  ;
         CPL    LG                  ;                    电源指示红、绿色LED 关灯
         CALL   YS50MS              ;
         CALL   YS50MS              ;                    延时100毫秒
         DEC  A                     ;                    减一运算
         JNZ  BE                    ;                    不为零 跳转BE循环

         CPL    GYJ                 ;                    高压继电器吸合,高压供电开始
         MOV    A,#02               ; 延时后段闪灯程序   设定循环次数
CE:      CPL    LG                  ;                      电源指示绿色LED 开灯
         CALL   YS50MS
         CALL   YS50MS              ;                      延时100毫秒
         CPL    LG                  ;                      电源指示绿色LED 关灯
         CALL   YS50MS              ;
         CALL   YS50MS              ;                      延时100毫秒
         DEC A                      ;                      减一运算

         JNZ  CE                    ;                      不为零跳转 CE循环
               CPL    LR                  ;                     电源指示红色LED 闪亮提示
         CALL   YS50MS              ;
         CALL   YS50MS              ;

         MOV    P3,#0FFH            ;                     P3口清零
         MOV    P3,#0EBH            ;                     锁定P3口数据 保持

EE:    CPL    YXL                      ; 单片机运行指示      P3.7端口开灯
       CALL   YS50MS                   ;                      延时50毫秒
       CPL    YXL                      ;                      P3.7端口关灯
       CALL   YS50MS                   ;                      延时50毫秒
       CPL    YXL                      ;                      P3.7端口开灯
       CALL   YS50MS                   ;                      延时50毫秒
       CPL    YXL                      ;                      P3.7端口关灯
       CALL   YS150MS                  ;                      延时150毫秒
       MOV    P3,#0EBH                 ;                      P3口数据保护
       SJMP   EE                      ;                      强制跳转EE循环
       SJMP   $                        ;                      原地踏步

YS20MS:                                        ;20毫秒延时子程序    12MHz
PUSH 30H
        PUSH 31H
        PUSH 32H
        MOV 30H,#4
        MOV 31H,#213
        MOV 32H,#127
NEXT:
        DJNZ 32H,NEXT
        DJNZ 31H,NEXT
        DJNZ 30H,NEXT
        POP 32H
        POP 31H
        POP 30H
        RET

YS50MS:                                         ;50毫秒延时子程序   12MHz
        PUSH 30H
        PUSH 31H
        PUSH 32H
        MOV 30H,#10
        MOV 31H,#31
        MOV 32H,#143
NEXT1:
        DJNZ 32H,NEXT1
        DJNZ 31H,NEXT1
        DJNZ 30H,NEXT1
        POP 32H
        POP 31H
        POP 30H
        RET

YS150MS:                                          ;150毫秒延时子程序   12MHz
        PUSH 30H
        PUSH 31H
        PUSH 32H
        MOV 30H,#28
        MOV 31H,#92
        MOV 32H,#192
NEXT2:
        DJNZ 32H,NEXT2
        DJNZ 31H,NEXT2
        DJNZ 30H,NEXT2
        POP 32H
        POP 31H
        POP 30H
        RET

   END                    ;程序结束

366 Bytes, 下载次数: 343

楼主:
  如果老同志也想玩玩这个 但是不会搞的,可以联系本版,  本版免费帮您写程序到芯片,拿回家搭电路就能使用, 关于电路板问题, 此事我都是用万用板搭电路, 没什么必要开模做电路板

网友A:
单片机方面我还真是个小白,一直都是用NE555做延时电路。NE555基本上是个万用集成块,外围元件也是极其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方面我还真是个小白,一直都是用NE555做延时电路。NE555基本上是个万用集成块,外围元件也是极其简单 ...

以前我也是用555 功能太单一,如果要复合功能就得用多片,电路也就复杂了, 后来才转头用单片机的, 效果确实高大上, 延时接通完全避免了 各种噪音。

网友B:
单片机也学过,年龄比较大了,感觉太难了。

网友:
汇编写程序,老兄厉害。

网友C:
年龄大了,搞这个太复杂了吧?用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D:
我也用汇编语言的
所以看见汇编感觉很亲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汇编语言的
所以看见汇编感觉很亲切~~~~~~~~~~~~~

汇编语言感觉精细到可以让机器每一步做啥!    C语言 就是给你一个任务,我要结果,管你跑去北京再回来也不管我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也学过,年龄比较大了,感觉太难了。

向前辈学习,现在程序都已经打包好了 拿回去直接写入芯片就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年龄大了,搞这个太复杂了吧?用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

时间继电器体积大, 不好和机器内电路布局融合, 也不能完成比较复杂的控制, 以前也用过的,  后来换用555再后来 用单片机了真的感觉 档次都不同了

网友:
我只会plc编程,呵呵。
向大版学习,爱学习才是好孩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汇编语言感觉精细到可以让机器每一步做啥!    C语言 就是给你一个任务,我要结果,管你跑去北京再 ...

说的对!
比喻的也形相

年纪大
C和C++学不进了
从一开始就学的汇编
一直用到现在
所以对汇编很有感情的

网友:
曾经血过一段时间STC单片机,写的最复杂的程序就是一个红绿灯的(很简单的那种),现在已经几年没碰,忘光光啦!

网友:
没学过单片机,所以看不懂了

网友:
这个不错,简单实用,我就搞了2个时间继电器就这样用了

网友E:
烟版,时间继电器搞定。又编又焊,多累啊。

网友F:
加个光耦驱动可控硅做高压开关比继电器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个光耦驱动可控硅做高压开关比继电器要好。

可控硅前后都有滤波电容的时候, 接通瞬间 可控硅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烟版,时间继电器搞定。又编又焊,多累啊。

时间继电器无法融入机内元件啊  体积也大  一般我的机器电源部分都是用电路板制作的,这样可以很方便的集成到电源部分。

网友G:
感谢版主给出的电路和程序。但是汇编程序看不懂,C语言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版主给出的电路和程序。但是汇编程序看不懂,C语言没问题。

C语言 不会说啊!!

    其实程序很简单哪, 就是几个循环,单片机 上电复位后立即将 J1继电器吸合, 第一阶段 LED1的红灯闪烁,闪烁方式可以根据喜好编了,延时时间过半,进入第二阶段闪灯, 变成LED1的 红绿两个灯同步闪烁, 同样闪烁方式可以根据喜好编程, 第二阶段延时完毕后 可以控制J2继电器吸合,高压通电, 延时进入最后阶段, LED1的绿灯单闪几秒,后释放J1继电器,整机正常工作, LED1绿灯同时常亮,  完成延时后,给单片机控制LED2一直闪烁循环就OK了。  延时分三段, 灯丝预热的时间就是前两段,一般常用的管子 延时35~45秒左右就行,后段延时是避免高压冲击噪音而设置的, 可以在J2继电器吸合后2秒完成即可。

网友G:
引用 楼主:
C语言 不会说啊!!

    其实程序很简单哪, 就是几个循环,单片机 上电复位后立即将 J1继电器吸 ...

非常感谢超版详细讲解的设计原理,有时间我试写c语言程序,运行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感谢超版详细讲解的设计原理,有时间我试写c语言程序,运行看看。谢谢!

啥汇编语言 啥C语言都是瞎JB扯谈  会说人话,说人能理解的话才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汇编语言 啥C语言都是瞎JB扯谈  会说人话,说人能理解的话才是硬道理!!!

经典!!@#¥%

网友H:
有能力开发应用值得赞扬。话又说回来了,杀鸡何用宰牛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能力开发应用值得赞扬。话又说回来了,杀鸡何用宰牛刀!!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用了高压延时,我喜欢再加软启动,所以我不会选用继电器。

网友:
先前用过555时基电路带动6V继电器。后来买了个处理交流定时开关,拆开后使用定时和开关部分也不错。没费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