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输出和DAC差别真的很大吗?

楼主(2016-09-04):
家里现在用的功放还是N年前入的安桥A 933,因为保存的好还像新的一样所以不舍得处理掉,声音也是杠杠的,喇叭是后购入的尊宝C603.音源是一部安桥CD机和一个SONY A25,请教各位老大,我这个配置再添加一台数千人民币的DAC能有多大的提高?请推荐一下吧。

网友A:
歌还是那些歌, 人倒是年纪长了, 听力下降了。

提高从何说起呢?

注意用耳卫生, 注意休息;

加个低音炮, 改善房间的吸音和扩散, 那才是提高(声学)。

CD 本来就是 16 比特的, 换个 24或者32 比特的 DAC 不会有耳朵能发觉的提高
(记得用音频电压表测定电平然后做 ABX 测试)。

如果线不够粗, 换电焊机的电缆。

如果新机器是 DAC +  CLASS D 那倒是有点意思, 省电。

网友:
只要你放的是数字信号比如CD盘,那就有DAC在其中了,你说的DAC指的是更高码率的数字音源吧,那就看你相中了什么,对40特别是50岁以上的人,更高的码率听不出什么区别只是动态范围大了点,就这个还要看录音水平,本人对一般人相中的流行类,真没什么研究,在北京也蹭着听了点什么,真正使人回味的就是邻居二大爷每日用他的3元钱买来的旧日本匣子按点雷打不动地听京剧广播,眯着眼、摇头晃脑,尽在想象中,过了50年了,未见第二个发烧有过者

网友:
发烧HIFi这东西,各个人的听歌风格不同,各个人的财力和精力不同,自己喜欢的达到自己喜欢的就是发烧!现在什么卖淘汰的进口东西都说是发烧!里面都不成东西了,电路板脏乱,搞几个补品元件就变成HIFI器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歌还是那些歌, 人倒是年纪长了, 听力下降了。

既然人类听不出来,那花几千万研发16bit以上的解码芯片都是无意义的举动,您不会喜欢上了飞利浦tda1541吧?

楼主:
大家众说纷纭啊,现在看好多设备都自带DAC解码,好像自己的设备没有这个解码器有点落伍的赶脚

网友:
只要数字音源的编码公开,软件解码比硬件解码更强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既然人类听不出来,那花几千万研发16bit以上的解码芯片都是无意义的举动,您不会喜欢上了飞利浦tda1541 ...

       每个人都有自愿交纳智商税的自由,同时还有信仰的自由

       您愿意贡献 GDP 也是您的自由, 拦得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人都有自愿交纳智商税的自由,同时还有信仰的自由。

       您愿意贡献 GDP 也是您 ...

受过教育的海伦凯勒也没有认为世界是黑暗无声的呀

网友C:
不是专业玩音响的   一般人听不出来多大区别,想分辨出区别,只有拿银子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专业玩音响的   一般人听不出来多大区别,想分辨出区别,只有拿银子上了。

嗯嗯嗯。听人劝吃饱饭,那就不去花这冤枉钱了

网友:
按照楼主的器材,加DAC改善不多,不如把这些钱好好投入到更多的音源上,听更多自己喜爱的音乐,享受才是最重要的。至于频响、音色、音质等不是人人都能时时刻刻关注到的,正如一首好听的音乐,用几元钱几十元钱的设备都能让人感动一样。音响设备是为人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