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战便携式数显万用表维修

楼主(2016-09-06):
前言

       万用表是常用的工具,关于万用表的文章和各种讨论维修网上有很多资料,有很多资深专业网友有非常好专业背景和深厚扎实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看过之后也颇有收益,但还是有很多坛友对实际遇到的故障仪表一筹莫展,不知从何入手,这里就从实战排除故障的角度分享一下个人对一些常用的便携式数显仪表故障的维修经验,才疏学浅,欢迎坛友指正。

      手持式便携数显万用表相对比较庞大,品牌众多,尤其是国产的,要分类都很困难,别说展示实际故障现象,但透过现象看本质,虽然国内数显万用表生产厂家众多,产品也五花八门,但就其核心的A/D转换器来说,提供的厂商就那么几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分类又相对简单,只要弄懂一种A/D转换芯片,只要采用该方案的仪表电路大同小异,故障也相应比较类似,这里就以A/D为中心分别介绍该方案的一些故障现象和排除方法,希望能帮助需要的坛友,对相同A/D的故障会做持续的更新,因个人实际工作接触较多的是胜利仪表,这里就以胜利仪表为例来介绍

一、故障现象,该仪表是胜利新版的,故障现象是通断档0~xxx数值不断来回跳变,二极管电容档空载有数值,电阻档空载为0

通断档显示0

通断档显示0

通断档显示有数值

通断档显示有数值

二极管档空载显示有数值

二极管档空载显示有数值

电阻档空载显示0

电阻档空载显示0

电容档空载显示有比较大的数值

电容档空载显示有比较大的数值

楼主:
二,维修对策寄过程

      因为该仪表有显示,一般先检测直流电压测试是否正常,如果直流电压测试正常,一般情况下主芯片损坏的几率较小,现在随着大规模智能芯片的应用,集成功能较多,也使这一传统的方法越来越不灵。该仪表测试直流电压基本正常,就是电阻电容等功能不正常,这些功能一般不能输入电压或电流,尤其是高电压大电流,其不正常保护电路首当其冲,该方案几个功能使用同一保护电路,所以重点检测这几个保护器件,经测试两个贴片9013及输入电阻损坏,更换后正常

补充内容 (2016-9-7 00:21):
昨天的图片受限没有上传完,本来想今天编辑传完,但已不能编辑,只好在6楼继续上传剩下的图片

简单测试直流电压基本正常

简单测试直流电压基本正常

开盖后发现此处线路烧断

开盖后发现此处线路烧断

接好线路

接好线路

楼主:
三,排除故障与总结故障原因

网友:
不错,成就感满满

楼主:
上接2楼继续昨天未传完的图片

更换损坏器件

更换损坏器件

电容档空载显示正常

电容档空载显示正常

电阻档空载显示正常

电阻档空载显示正常

通断蜂鸣空载显示正常

通断蜂鸣空载显示正常

二极管档空载显示正常

二极管档空载显示正常

电流档测试不正常

电流档测试不正常

损坏器件

损坏器件

故障全部修复测试校准

故障全部修复测试校准

网友:
这都搞定了,厉害!

网友:
我见了这样的,早就下了死亡通知书了。

楼主:
RE: 实战便携式数显万用表维修(一)

       首先非常感谢MABOWEN版主的加分加精鼓励

       初次发帖,一些编辑功能不是很熟悉,写完后也不够仔细,帖子中有很多错别字,比较惭愧,以后会多加注意

       有朋友求助修一台胜利vc97,正好是上次发帖的同一型号,只是故障不同,作为一个故障之例附在这里,供坛友参考

       故障现象是无显示,经检测整机工作电流较大,判断仪表内有短路现象,一般功耗较大而无显示的仪表,通常都是芯片损坏,该仪表整机只有三个芯片,以通常维修经验,主芯片损坏的几率较高,但该机竟然是三个芯片同时损坏,经交流是使用者使用外接电源,分析可能是外接电源的某些原因导致稳压管损坏烧坏其余芯片,更换后仪表正常,附维修图片

仪表无显示,整机工作电流较大

仪表无显示,整机工作电流较大

仪表电源间阻值不正常

仪表电源间阻值不正常

去除稳压芯片后电源间阻值

去除稳压芯片后电源间阻值

去除存储芯片后电源间阻值

去除存储芯片后电源间阻值

去除主芯片后电源间阻值

去除主芯片后电源间阻值

更换故障器件

更换故障器件

更换芯片后测试

更换芯片后测试

更换芯片后电容档和整机工作电流

更换芯片后电容档和整机工作电流

AC 750V校准比对

AC 750V校准比对

维修效果与总结

维修效果与总结

网友:
这种帖子支持,爱电子的都有那么几块表

网友:
支持,能修理仪表的都是高手

网友:
高手,学习一下,收藏了

网友:
高手,真正的高手啊。顶

网友:
图文并茂,这样的帖子我最喜欢!

网友:
这样图文解释最好

网友:
好贴子,图文并茂,学习了.

网友:
难得的图文并茂,希望置顶

网友A:
楼主,我有块胜利牌890c表。打开电源开关,发现电路板在轰轰在叫,测量电压基本精确,其他没有对比,感觉应该是坏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要不发给你亲自看看?

网友B:
这样的帖子要顶。
请问楼主,示波器运行中烧保险,换了保险不开机测电源两端电阻却很大,开机又烧,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有块胜利牌890c表。打开电源开关,发现电路板在轰轰在叫,测量电压基本精确,其他没有对比,感觉应 ...

维修没问题,不过不知你坐标哪里 太远你就划不来了,具体可以P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帖子要顶。
请问楼主,示波器运行中烧保险,换了保险不开机测电源两端电阻却很大,开机又烧,会是什 ...

按你描述应该是台式示波器吧,一般这类烧电源保险的通常是负载过载或电源自身故障所致,当然电源不稳也会偶尔烧坏保险,但更换后一般可以排除。台式仪器仪表通常都使用变压器对市电降压再整流稳压后提供给负载,因为变压器的初次级是隔离的,如果负载过载(如短路等),你从变压器初级的电源线是很难测出来的,所以要具体电路具体分析加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描述应该是台式示波器吧,一般这类烧电源保险的通常是负载过载或电源自身故障所致,当然电源不稳也会 ...

多谢你简洁清晰的解答,开始以为只是xy电容烧掉了,开机运行一会就从后面出来一阵浓烟。

网友:
好文!坏了几个了,都是100以内的普通表,既没扔也没知道能修。深受启发,有空也拆开看看。

网友:
好贴,看完必回

网友C:
楼主您好:我有一胜利VC890D,任何档位都显示1,请问如何下手?

网友C:
楼主您好:我有一胜利VC890D,任何档位都显示1,请问如何下手?另一胜利VC890C+在任何档位上通断指示灯都亮,并且在通断档上测二极管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我有一胜利VC890D,任何档位都显示1,请问如何下手?

主控基准电压出问题了,看看vref是否是100mv,估计多半主控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我有一胜利VC890D,任何档位都显示1,请问如何下手?另一胜利VC890C+在任何档位上通断指示灯都亮 ...

自己发的帖子这里回答不知算不算违规 胜利的VC890D先后有好几种不同的版本,虽然总体大同小异,但电路结构还是有所差异,所有档位都显示1,如果排除保持状态,有可能是芯片损坏或打火等,自己拆装是否弄错V型片位置等,蜂鸣器常鸣测量正常一般是蜂鸣器控制电路损坏,常见的是运放芯片及外围电路损坏,具体可参考我昨天发的实战9205的帖子,实在搞不定可寄给我帮你维修

网友D:
很好的文章!有个问题请教下:手里有表,主芯片是KAD7001是三星公司生产的,是三又四分之三位的。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从关机档直接拨到电压档后,不像正常的表那样自动转换到直流电压档,而是进入交流电压档,能够正常测量交流电压,但是测量无法测量直流电压,也就是说测量直流电压时,还是在交流电压档,无法正确测量。如果这时候,转换档位到除关机档的其他档位,然后再转回到电压档后,则就转换到直流电压档,能够正确测量直流电压。这时,如果再测量交流电压,那么也能正确测量。但是..........狗血的事情来了。如果测量交流电压后,则电压档就无法再变回直流电压档,也就是说这时候就无法测量直流电压了。如果想再能够测量直流电压,必须再转换档位到除关机档的其他档位,然后再转回到电压档。
这么说吧,就是想测量直流电压,不能开机直接到电压档,必须先到其他档位再转回电压档。如果用电压档测量过交流电压,那么再想测量直流电压,必须还转换档位到除关机档的其他档位,然后再转回到电压档。
补充下,其他各个档位,都能够正常测量,误差不算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文章!有个问题请教下:手里有表,主芯片是KAD7001是三星公司生产的,是三又四分之三位的。发现了一个 ...

可惜kad7001的pdf文件大了点,无法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kad7001的pdf文件大了点,无法上传..........

       感谢你的鼓励。就你描述的故障现象,应该是交直流转换问题,一般而言这类单片集成化A/D芯片功能比较强大,只需配备简单的外围器件就能以最简方式构成功能性能比较完善和优良的手持式数显仪表,相对来说早期的这种芯片受封装工艺和技术的限制,一般只有芯片设计生产厂商才能封装生产,质量可靠性比较好,所以一般主芯片损坏的概率应该不是很高,那么重点就是其外围电路。

        一般来说如果有这样时灵时不灵的选择档位故障,通常是仪表的功能选择端接触不好(其功能选择端必须可靠接低电平或高电平),还有的是量程选择开关顺时针拨不行,逆时针拨有可以,这是由于使用习惯(大多使用者习惯于量程开关顺时针旋转)长期一个方向造成功能选择构件疲劳或磨损导致档位卡位不准过冲。

       KAD7001芯片与日本无线公司的NJU9207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产品,早期的日韩仪表使用比较多,国内厂商早期有使用,不过其性价比无优势,现在很少看见有厂商使用。严格的说其只有3200字,最大特点是带有模拟条显示。这两个芯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加外围辅助电路可以对交直流自动识别转换。日韩仪表设计一般是比较可靠的硬件接触,比较少见你说的故障,国内厂商有采用AC/DC测量功能自动转换电路,但个人认为早期的电路设计可能是受一些客观的局限,相对不是很稳定,加之该芯片工作电压3V,对运放类电路基本处于供电的下限,所以时灵时不灵的现象比较常见,器件老化后可能会更频繁。你在文中没有提到具体的仪表型号,如果是国内厂商生产的仪表一般应该有AC/DC测量功能自动转换电路,具体电路各个厂商不尽相同,难言优劣,这里附公开发表相对比较权威的电路一张,来此沙占友老师的书中,供你参考,看看能否解决你的问题,祝你好运。原理我就不多说了。

AC/DC测量自动转换电路

AC/DC测量自动转换电路

网友:
朋友真正是高手啊,我曾经用坏过几台数字万用表,虽然价格都不高,但是,都是3使用不长时间坏了的,而且大多数是不显示,使用新的9V电池也没有用,后来虽然又拿出来试着修理,也都是枉费自己的心机了。现在拆下还可以继续使用表笔,其余扔了,如果我能有便宜的手段就好了。

网友D(2016-10-06):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鼓励。就你描述的故障现象,应该是交直流转换问题,一般而言这类单片集成化A/D芯片功能比 ...

谢谢!!不知道方便帮忙讲解下这个自动极性转换电路吗?我比较愚钝........还有,那是沙老师的什么书?貌似我手里沙老师的书,没有注意到有这个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不知道方便帮忙讲解下这个自动极性转换电路吗?我比较愚钝........还有,那是沙老师的什么书?貌 ...

       这个电路大致由取样、放大,隔直和整流电路构成。工作原理是仪表输入电压后在图中所标红色 IN 分两路:一路经输入电阻正常输入芯片 。另一路经图中取样电路R1、R2分压后输入IC 2a放大,如果是交流电压则被C1耦合至IC 2b,由IC 2b与二极管组成的整流电路整流C3滤波后控制主芯片的功能设置端FC1。
       该芯片功能设置端在电压档时FC2--FC4都为高电平,芯片内置上拉电阻,交直流主要是FC1不同(DCV,FC1=1,ACV,FC1=0),该电路输入直流电压被C1隔离,整流电路输出端呈开路状态,FC1靠上拉电阻呈高电平,如果没记错的话K70001这个电平好像略有不同,只需加一级反相器即可

网友:
高手  帮顶一个

网友:
好文章,收益颇多,感谢楼主能分享快乐。

网友:
楼主用这样的方法教授经验十分了得。

网友:
图文加理论的实战,谢谢冷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大致由取样、放大,隔直和整流电路构成。工作原理是仪表输入电压后在图中所标红色 IN 分两 ...

谢谢您的讲解!!难怪没有在书里找到呢,原来书里的不是7001,是NJU

网友:
高手,学习维修万用表的资料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做个记号,以后碰到相同型号的表的类似故障可以参考借鉴一下(很想看看楼主维修优利德数字表的案例),很详细的案例解说,比我强!

网友:
我用数字万用表都三十年了,好像还没有用坏了哪个表

网友:
美丽啊,真正的高手啊!

楼主(2016-11-27):
写了帖子好久了,一直忙于工作。年底了手头的一些工具仪表都需要校准维护,朋友搭便车送来一台台湾产的钳表,说寄到台湾修了客户没用两个月又不好使了,再寄台湾太折腾了,帮忙收拾收拾。

该仪表采用的是台湾富晶的芯片方案,该芯片为4000计数,国内很多厂家都使用该芯片,不能关机的原因经检测是V型弹片磨损堆积造成量程开关短路所致,仪表本身器件并无故障,该仪表做工还算不错,维修检测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