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也是闲着,拆了一个风扇热敏开关。

楼主(2016-09-06):
这玩意按着水温高低分别控制风扇高低速。大众的。
这个是双金属片控制的,两组常闭触点,平时瓷柱顶着使其断开。温度升高时磁柱缩回,触点闭合接通风扇电路。我看电路低速时串了一个电阻降压,高速时直接连通。大街上捡的,不拆开看看总是个事。

网友A:
这个靠串电阻降压来降低风扇转速有意义不?是不是怕温度降得太低?或者仅仅是延长风扇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靠串电阻降压来降低风扇转速有意义不?是不是怕温度降得太低?或者仅仅是延长风扇寿命?

水温升高但还不是很热的时候用。

网友B:
电阻没看到哇

网友C:
接点是银的吧?我这还有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没看到哇

我看电路图上有个电阻,在这个开关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点是银的吧?我这还有几个

可能是,那么一小点,不值钱。以前工厂有人专门偷继电器拆触点打首饰。还有偷油浸电容凿个小眼儿倒出油来当缝纫机油,然后往旁边一扔。

网友:
德国货扎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靠串电阻降压来降低风扇转速有意义不?是不是怕温度降得太低?或者仅仅是延长风扇寿命?

  很多东西不是单独靠理论来意Y 一下就能解决的。  汽车风扇两档 的意义不是简单的 怕温度低和延长寿命而设计的,   汽车在高速行驶中, 水箱迎风面会得到比较充分的冷却, 这样风扇并不用全功率运行, 只要低速运转就能有效进行散热,  而车辆在重负荷爬坡状态,情况就会截然相反, 车速慢 水箱迎风减小, 散热完全靠风扇进行 此时就用高速全功率运转,就可以适应发动机需求,  这类风扇功率大  噪音也大, 用一个档控制也是可以的, 只是说在某些安静状态下 发动机出现突然的呜呜风声会觉得有点煞风景,所以 双档 是为了各种综合适应做出的设计,而不是单独为了某一个意义去做的。

网友D:
矿坛要的就是这种精神!!积分鼓励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很多东西不是单独靠理论来意Y 一下就能解决的。  汽车风扇两档 的意义不是简单的 怕温度低和延长寿 ...

不同的状态使用不同的风扇转速有必要,只是这种方式并没有降低功耗,完全可以使用节能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状态使用不同的风扇转速有必要,只是这种方式并没有降低功耗,完全可以使用节能的方式。

  机动车电路很多时候不太讲究能耗的, 可靠 才是硬道理,  有些车子 很简单的闪光器,  内部发热比大灯都厉害 但是十几年你几乎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矿坛要的就是这种精神!!积分鼓励

十分感谢烟版加高分,以后定要努力学习多钻研提高个人技术,多交流。保持好奇心不减。

网友E:
机动车电路很多时候讲究的就是简单,粗暴,抗摔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动车电路很多时候讲究的就是简单,粗暴,抗摔打

节温器还是水温传感器来着,里面就一个很小的热敏电阻,看着不结实。我也拆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