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简易高频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6-09-06):
    垃圾堆捡一小木盒,DIY一个简易高频信号发生器,也能输出音频信号。

网友A:
木盒不错,弄成矿机或者直流电子管收音机更相衬啊

网友:
哇塞!太厉害了!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盒不错,弄成矿机或者直流电子管收音机更相衬啊

争取再捡一个盒。

网友B:
具体数据有没有啊,也想做一个,详细点的,谢谢

补充内容 (2016-9-7 06:16):
那个磁棒线圈数据是多少

网友:
不错不错,有模有样

网友C:
作为一种制作或修理收音机必备的仪器,信号发生器必须使用金属外壳,以防止信号外泄。

网友:
楼主挺有创意,这是餐巾纸盒吧?空间挺宽敞,做的不错!
楼上求知版主讲的有道理,可以改进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为一种制作或修理收音机必备的仪器,信号发生器必须使用金属外壳,以防止信号外泄。

这种发生器靠的就是泄露,,还只能玩调刻度,调中频,修理还是用其他的发生器,更方便,多用,高效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10070-2-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数据有没有啊,也想做一个,详细点的,谢谢

补充内容 (2016-9-7 06:16):

7股丝包线或0.41漆包线,L共74圈,其中L1共4圈,L2共10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为一种制作或修理收音机必备的仪器,信号发生器必须使用金属外壳,以防止信号外泄。

说的对。 之前俺对这个没有认识,是原书上写的可以用木盒或塑料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数据有没有啊,也想做一个,详细点的,谢谢

补充内容 (2016-9-7 06:16):

图中可调电阻实际有些差异,电流调到0.6毫安时俺测的值是2K。图中K1合上时可以输出音频信号。

网友D:
这个帖子俺必须要赞!

信号发生器对业余DIY者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这个电路简单,易于实现。
楼主又给它安了漂亮的鸡窝,真是看着痒痒。

话说,需要金属外壳屏蔽的话,如果懒得搬家,
可以考虑在内腔覆盖金属锡箔纸了,防止短路即可。
效果不一定彻底,但是肯定有的。
另外,度盘可以再打印一下。
面板如果是环氧板,还可以考虑把印字和度盘都热转印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帖子俺必须要赞!

信号发生器对业余DIY者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谢谢指点。
之前坛上好像有一个电子版的中波读盘帖子,俺找不到了。至于热转印俺还不掌握,请详细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