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能很满意的1.2V来复再生机

楼主(2016-09-07):
用1.2V充电池,灵敏度不错, 音量适中, 嘈声低, 比之前做的68-1更满意。

这个电路是以636为基础, 结合现代9014(beta=320)高放大管子作改良,实践证明性能全面提高, 主要改良有以下几点:

1.)        下偏二极管改为锗管, 检波管加入微偏压, 大大改善弱信号检波。
2.)         9014引入射极电阻电容,这有几二方面好处, 一来可以提高输入阻抗,二来可以降低来复低放放大倍数, 使高频放大更隐定。
3.)        通过再生电容串电阻加入再生,这种通过改变电阻大小调再生的方式更灵活,大大减少自激发生。
4.)        引入负反馈电阻(R2, 300K),改善大信号失真问题。
5.)    加多一级低放, 可以使用手机低阻耳机。

网友:
支持动手!长磁棒!9014!

网友:
画的图纸很不错,

网友:
来复再生倍压检波

网友:
再生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都是9014管,二极管都是1N4148 电路图吗

这是改良的电路, 当然用2个二极管都用4148也没问题, 但就失去改良的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都是9014管,二极管都是1N4148 电路图吗

楼主的这个电路图,两个管子都可以用9014。低频部分略调一下工作点即可。
倍压检波的两个二极管,如果不挑战极限,用两个4148也是可以的,也可以换成9014的一个pn结。
所以说,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图,使用你手头的元件来搭建。

网友:
不错不错,往事回首。

网友:
小玩意,挺有意思的

网友B:
请问楼主:C2没有接地,引入的再生稳定吗?有没有人体感应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C2没有接地,引入的再生稳定吗?有没有人体感应的影响?

实践证明很稳定  你看我图片  沒装箱也没自激  沒有人体感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稳定,C2也应接地,这好像是“定式”。祝贺楼主!

发现接地灵敏度下降及嘈声加大,  所以之前做的几台机都没接地了

网友D(2016-11-07):
引用 楼主:
发现接地灵敏度下降及嘈声加大,  所以之前做的几台机都没接地了

可以简介一下C2不接地的因素和利弊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大叔啊~

因C2没接地那再生加的没"回路"啊~

高频信号可以靠“飘”来的,要不怎么收到的?
C2不接地干扰少些是因为接地后C2、再生元件、检波元件形成了一个环状回路吸收了干扰。从前电子电器少的时候不明显,现在电子污染大了就明显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简介一下C2不接地的因素和利弊吗?谢谢。

接地能有效减少人体感应, 不接地等于两级独立分离,相互影响自然更少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以简介一下C2不接地的因素和利弊吗?谢谢。

我现在用9014做的来复再生机可变电容动片也不接地,接地了反而不稳定.但以前用3AG1做的来复再生机动片必需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用9014做的来复再生机可变电容动片也不接地,接地了反而不稳定.但以前用3AG1做的来复再生机动片必需 ...

是的, 9014放大量太高, 接地反而容易自激.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发现接地灵敏度下降及嘈声加大,  所以之前做的几台机都没接地了

天线联是270P 么?

网友H:
取消R3与C3,让9014e极直接接地可能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天线联是270P 么?

这个根据你的磁棒线圈电感量决定的, 270P配330uH左右的电感, 160P配540UH左右的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地能有效减少人体感应, 不接地等于两级独立分离,相互影响自然更少了

有道理,接地能减少人体感应;不接地会有其特殊的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取消R3与C3,让9014e极直接接地可能更好点。

不要R3跟C3, 加再生很容易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用9014做的来复再生机可变电容动片也不接地,接地了反而不稳定.但以前用3AG1做的来复再生机动片必需 ...

您也说说不接地的优势有多大,如果能进一步解释一下其优点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
再生是通过分布电容得到的,因为高频管的hfe倍数高,所以很小的再生回馈就可以很强烈,这个机芯装进外壳后要重新调整,紧凑了之后再生回路可能更不好控制。

网友I:
建议楼主试一下:
①把9014的偏置电阻改在高频阻流圈的前端,目的:引入电压负反馈来稳定晶体管的工作。
②在旁路电容C4上端串接10Ω至20Ω的电阻,目的:引入高频电流负反馈来稳定晶体管的工作。
这两项措施可以只用一个,也可以都用上,您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楼主试一下:
①把9014的偏置电阻改在高频阻流圈的前端,目的:引入电压负反馈来稳定晶体管的工作。
...

谢谢意見, 下次改良.

楼主:
引用 网友I:

9014再生的确是不好控制, 但加了再生灵敏度提升不小.

网友(2017-02-09):
请问L1 L2 各是多少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