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给短波电台用的300W开关电源,13.8V22A

楼主(2016-09-07):
电路设计,元器件参数计算、选型以及画PCB等前期工作基本完成。

电路采用LLC半桥谐振电路,LLC输出波纹小、效率高,较适合音频电路使用。为保证高功率因数,输入端采用L6525驱动的有源PFC。

输入电压:  185-265V
输出电压:13.8V
输出电流:20A

网友:
老师的pcb做的漂亮......

网友A:
从晒的图看PCB漂亮。希望能再见到电路图。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晒的图看PCB漂亮。希望能再见到电路图。祝你成功!

电路图:

网友:
动 不动就自己做!

网友:
很难解决干扰问题。。估计屏蔽工艺是技术诀窍。。

网友B:
有Y电容,输出还没滤波,干扰怎么解决?

网友C:
实际使用发现质量好的成品开关电源对短波几乎没什么干扰,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完全可以直接买个二手的使用。曾使用95年的康柏电脑电源直接驱动100w短波机完美使用,也使用过明纬494方案饭盒开关电源,调整可调电阻后直接输出13.8v,很方便,同样没有干扰。最近又收了个明纬饭盒电源,用的3845方案,300w功率才20多元,几个大管子也值这个价钱了,多一个有备无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Y电容,输出还没滤波,干扰怎么解决?

类似的电路已经做了一个,在3-21MHz的业余波段,接收时均未发现有明显的干扰。
上个电源功率较小,不能满足短波机满功率发射需求,这次弄个功率大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使用发现质量好的成品开关电源对短波几乎没什么干扰,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完全可以直接买个二手的使用。曾 ...

这个电路已经做了一个功率稍小的,经测试确实像您说的那样,干扰不足为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类似的电路已经做了一个,在3-21MHz的业余波段,接收时均未发现有明显的干扰。
上个电源功率较小,不能满 ...

期待成功。
20M以内应该还好,30M左右估计会差点

楼主(2016-10-11):
引用 网友B:
期待成功。
20M以内应该还好,30M左右估计会差点

电源选的是LLC拓扑(前端加有APFC),开关管是零电压关断,干扰比用494、3525之类的硬开关电源要小,效率高、干扰小是LLC天生的优势。
之前已经用类似的架构做了一个高压版本的电源,用短波机在28MHz、50MHz测试过,几乎感觉不到干扰。

LLC部分已经弄好,短时间满载测试,22A没有问题。长时间半载10A测试没有问题。
长时间满载测试需要一个DC400、300W的隔离电源,我的隔离变压器功率只有不足200W,正在做300W的隔离变压器和升压变压器。估计问题不大,LLC通过测试后再弄APFC部分。

为了捣鼓这个电源,DIY了300W的电子负载,正在DIY 300W的220:220隔离变压器,还要弄个300W的220:280的升压变压器,越弄越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选的是LLC拓扑(前端加有APFC),开关管是零电压关断,干扰比用494、3525之类的硬开关电源要小, ...

不会说你用的电压模式的LLC吧,那个输出电流带工频纹波的哦

网友:
我还是用的10多年前的线性电源最大输出电流30A13.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说你用的电压模式的LLC吧,那个输出电流带工频纹波的哦

那是环路没调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