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的电饭锅为什么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2016-09-08):
一台  【美   de】电饭煲,型号是FZ4021.   2013年十月份生产的,买来之后用了两年多一点,前天要烧饭的时候突然发现面板上的液晶显示屏什么也没有显示了。这样电饭煲就无法烧饭了,只能作为一个【大碗】摆设了。上网搜索,显示屏无显示的故障,无果。我自己猜想一下,显示屏不显示的原因多数是里面的时钟电池失效了。拆吧,现在的家电多数是塑料卡扣的,费了好大劲,终于打开了,先打开下面功率控制板,没有发现有电池,又开始拆开上盖,找到了线路板印刷电路面标注着+,还画有圆圈,【见下图】一定是电池了,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了一下电压有2.85伏,电池装在液晶屏下面几乎没有什么空间,只能把液晶屏小心地扳上来,(液晶屏是有引线的,不是那种使用导电橡胶的)如果往上扳动幅度过大极易把液晶屏的玻璃弄碎,在线路版面用电洛铁和吸锡器把电池引脚焊掉,小心取出电池,测量电压仍旧是2.85伏。由于没有CR2477T---3V电池,干脆用两个导线引出来。外接一个电池盒子,使用两节5号电池,显示屏显示了。接通市电,一切工作恢复正常。为了以后更换电池方便,难看一点也不管他了。

一般来说,这样的电池也就是两三年的寿命,而且是3伏电压降到了2.85伏就什么也不显示了,我后来用旧电池做实验,大概在2.9伏以上才能正常显示。
问题是,这个电池是易损品,更换电池这么费劲,拆焊的时候还得非常小心,如果不是遇到我,常人根本无法自己更换,当然送到特约修理部的话,修理费估计可以买一台新的了。也就是说,这个国产电饭煲的寿命也就是两三年了。厂家为什么不为用户多考虑考虑,方便更换电池。怪不得很多国人喜欢国外的电饭锅。

网友(2018-05-03):
我的美的锅也是电池没电,我是用铁锂5号电池引线放在空闲处,又引两条线到壳体接个DC充电座,不过已经两年多了没充电,电压还没怎么降。

网友(2016-09-08):
就是让你换新的。不过这么设计有点不厚道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品牌也有电池——https://www.baidu.com/s?ie=utf-8&f=8&rsv_bp=0&rsv_idx=1&tn=baidu&wd=%E8%87%AA%E5 ...

我看了链接:松下和虎牌电饭煲,电池没有电,至少还可以烧饭,只是没有预约功能。而这个【美de电饭煲】电池没有电则所有功能都无法使用。

网友B:
绝对是脑残是设计!所以我买电饭锅,电压力锅,就买机械型,方便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是脑残是设计!所以我买电饭锅,电压力锅,就买机械型,方便维修。

貌似机械式的绝大多数没有预约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链接:松下和虎牌电饭煲,电池没有电,至少还可以烧饭,只是没有预约功能。而这个【美de电饭煲】电 ...

很难想象设计者会如此设计......或许电路板另有故障。

网友C:
只能说明楼主不怎么使用这电饭煲而已。天天使用的话,应该没有问题的。其本身会自动补充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明楼主不怎么使用这电饭煲而已。天天使用的话,应该没有问题的。其本身会自动补充电压的。

我天天使用的,每天至少使用一次,
这个电池不是充电电池,应该不会设计成充电形式的吧。

网友:
改造一下,外接电池盒,弄上合适的电池,好的碱性电池可以用好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天天用,已经拆开了为什么不改造一下用一个3.3V的卧式超级电容,再从5V接一根线串联3个4001到电容充电, ...

这个方法好

网友E:
楼主换电池没有?修好了没有?学习中

网友F:
现代修理坏了换总成,不会去查元件故障。

我家冰箱坏,联系保修人员,更本没上门检查,就说电脑版坏了,等了三天厂家寄来电脑版,上门直接拆掉原板换新板,可是故障依旧,然后说压缩机坏了,又要等厂家寄来。又等了三天,再次上门拆开底板换压缩机,才发现风扇不转,温度高,压缩机的温控坏了。
在保修期免费,我也不计较了,修好签字。新电脑版和压缩机维修人员拿走了,

网友:
1 小日本我见过的。有的10几年还有电, 2 即使没有电池没有电,插头电源还能显示的 ,如果中间停电,预约正常用。国产有的停电,预约功能失效

网友:
这种设计根本就没考虑过让你换电池,而是进维修站换主板,这样利润空间才会最大化。

网友:
一般的两三年下来就容易糊锅了,也要更换

网友:
这颗电池是没有充电电路的,只有放电电路,因为用电的电流太小,可以用好长时间。我修过小日本的好多电饭煲,有的用了10年电池的电才用光。现在的IH煲也有这个电池

网友:
用十年八年都不坏,新生产的谁来买,厂家怎么生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换电池没有?修好了没有?学习中

已经引出两根电线,接了一个电池盒,装上1.5伏的碱性电池,现在已经开始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天天用,已经拆开了为什么不改造一下用一个3.3V的卧式超级电容,再从5V接一根线串联3个4001到电容充电, ...

这个法子不错,我想起来以前的磁带录像机也是采用这个方法来保存记忆数据的。有空的时候再改一下。

网友:
设计寿命就是2--3年,我不会买美的的产品,包括电风扇。几十年前的美的是不错的。

网友:
印证了“国产=伪劣”这一命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现代修理坏了换总成,不会去查元件故障。

我家冰箱坏,联系保修人员,更本没上门检查,就说电脑版坏了, ...

可以想象维修人员用这种手段贪污多少器材,如果旧的不上交的话。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既然天天用,已经拆开了为什么不改造一下用一个3.3V的卧式超级电容,再从5V接一根线串联3个4001到电容充电, ...

高!实在是高。各村的地道都有许多高招。

网友:
最近刚买了一个,这家产的。要是早知道这么麻烦就不买这家的。

网友:
美的电器维修资料不外漏,网上很少有全面答复,我看见美的产品就麻头,10楼维修经验真好,学习了,

网友:
论坛里面真是藏龙卧虎高手如云啊

网友H:
楼主的标题好奇怪。是所有国产都是这样呢还是你只知道手里的这个是这样?见一个就定义了国产,也不太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标题好奇怪。是所有国产都是这样呢还是你只知道手里的这个是这样?见一个就定义了国产,也不太合适吧 ...

因为这个品牌市场关注率占国产51.38%  市场占有率,网上搜了一下也超出百分之五十以上了。

当然把标题改成【这个国产的电饭煲为什么是这样设计的......】或许更明确些。

网友:
脑残的设计

网友:
这是完全就不让你修的节奏,用个两三年换新

网友:
个人拆过美的的白电,呵呵。外观那叫一个好!打开后再看,反正我自己不购买美的产品,同时也跟同事这样说。

网友I:
时钟锂电池的位置国产的和进口的基本都是在主控板子上,也就是都是在液晶屏的下方,这不是国产电饭煲的发明。仔细对比一下国产的和进口的,电路结构实际都大同小异,没有什么奇怪的。按理说现在生产的时钟芯片包括液晶板耗电是极其微小的,一快锂电持续工作八至十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也差不多是厂家给出的机器的安全使用寿命了。如果是工作两三年就不行了,则有可能一是时钟芯片板质量不行,二是板子密封防潮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时钟锂电池的位置国产的和进口的基本都是在主控板子上,也就是都是在液晶屏的下方,这不是国产电饭煲的发明 ...

板子的防潮处理很重要,电饭煲工作时候,处于高温高湿度(蒸汽)的环境附近,比洗衣机的条件(常温高湿度)还恶劣,我打开过多个洗衣机主板,它使用了一种半透明的什么胶对线路板进行双面密封。这样就几乎能在水中工作。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就是如果哪个零件坏了的话,基本上无法更换,只能更换整个主板了。

网友:
在中国 ,问题是一个电器用十年,他们造电器的吃什么?最明显的是冰箱,那叫一个......

网友:
美的就这德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G:
高!实在是高。各村的地道都有许多高招。

难道说直接给这个电池上接个充电电路不行吗,应该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难道说直接给这个电池上接个充电电路不行吗,应该很简单的

给电池接上充电电路(最好是恒压保持的那种充电电路)的话,这个电池必须更换成可以充电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电池接上充电电路(最好是恒压保持的那种充电电路)的话,这个电池必须更换成可以充电的电池。

没那么高的要求吧,电流设计的小一点,普通的碳电池也是可以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我家也是,不管啥家电,一个原则,一律机械版的,微波炉,洗衣机,热水器,电饭锅

我以前也是这样想法,不过现在有所改变了。
有两个机械版的高压锅,定时器用不久会偷停不回零。另外,机械的程序比轻粗糙,无论什么家电,没有电脑板的细分和细腻,更符合工作的需要。

网友:
可不可以拿个淘汰的手机充电器串二极管降压后代替电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可能是你我对于机械版的理解有误差吧?我还真没见过你说的这种高压锅,反正我家的高压锅是老式的那种 ...

是机械定时器电高压锅,想省兩个字都不可以。

网友(2018-05-05):
引用 网友G:
可以想象维修人员用这种手段贪污多少器材,如果旧的不上交的话。

给厂家做售后要求很严的,错判故障要扣分的,有的时候还拿不到维修费。

网友:
家里美的微波炉坏了两次 还没几年呢。第一次去售后说是部件不在范围 收了40。第二次是机械触点接触不良自己淘了个换上。质量很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对是脑残是设计!所以我买电饭锅,电压力锅,就买机械型,方便维修。

设计师不烧饭的,家里有保姆,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