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万用表“红袍电阻”。

楼主(2016-09-09):
       近日万用表的电阻档误测电压烧毁了分流电阻,可惜手里没有阻值相近的电阻。于是想了一办法,就是选取比原阻值稍小的电阻,
刮掉表面的涂层后就露出了刻槽线
沿着螺旋线的末端用锋利的刀片刻槽,边刻边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直到合适为止,刻槽完成后涂抹上红漆,一颗“红袍电阻”就做成了
有兴趣的朋友试试,阻值大小完全可以控制,真的可行实用。

网友:
以前调三极管的偏流电阻时就是用这个办法的,也刮坏过不少碳膜电阻。

网友:
没有看到装在万用表上的效果和前后测试结果。差评

网友:
这方法以前修万用表时经常用到

网友A:
传授造假的帖子

网友:
这样能稳定吗

网友:
这种方法挺实用,7几年修物理实验室万用表经常用这种方法,当时没有数字表,只能用电桥测。

楼主:
  其实这方法地球人都知道,只是看见论坛太冷清了,发个帖子闹热一下。

网友:
若刻错了可以用铅笔补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授造假的帖子

这与造假似乎挂不上边吧。碳膜电阻的阻值与表面的碳膜厚薄关系密切,刮掉少许表层碳膜,阻值就会增大,调整到位后再用油漆封罩,就可以正常使用,不用油漆封罩也能用,就是容易受外界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与造假似乎挂不上边吧。碳膜电阻的阻值与表面的碳膜厚薄关系密切,刮掉少许表层碳膜,阻值就会增大,调 ...

没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幽默感

网友:
这方法确实不错!

网友:
早年也刮过碳膜电阻

网友:
很古老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