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加装简易LED调谐指示灯

楼主(2016-09-10):
想给蝴蝶收音机加装一个LED调谐指示灯,有台时最亮,无台时不亮。在网上搜了一些电路,好像不太实用。请问各位朋友有现成的电路可以指导一下吗?感谢!

网友:
直接有五段和七段的集成电路,也可以自己用运放搭一个电压比较器。但但对收音机来说,电流消耗有些大。只用一个Led,我觉得用运放做指数放大试试,但效果不明显。
也可以试试双色LeD甚至三色LED,人眼对颜色比亮度敏感。

网友:
以一中放集电极R5为取样电阻,收到台电流小于0.1ma,用3AX31放大开关,再经9011倒相放大推LED指示,只是峰谷剧烈。这种方案三十多年前流行,在台式机比较实用,用在便携机上成了负担,有点耗电。用指针小表串在一中放集电极电路里两脚并只电容比较好

楼主:
r5对地电压强台位置是2v左右,led微亮;弱台位置是1.4v左右,led不亮;无台位置是0.9v左右。

网友:
装个电平指示电路。TB有成品

楼主:
成品的电压大部分都是6V以上的,不是太好安装。现在按照楼上朋友的指导,在R5上取样可以基本可以实现调谐指示目标,但是led启动电压较高,灯光很暗,不知道通过三极管放大能否实现?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这样调整r5会对一中放电流有影响吗?

网友:
调谐指示发光二极管最好用以前的普亮型,灯内胶体 色泽深,通透度低,散光种类。现在不好买了。

网友A(2016-10-10):
这个是我实验的效果较好,灵敏度高,稳定性好的电路。三极管可用2SC9015之类的PNP型硅管,放大倍数200--300左右。
唯一不足的是收到杂波干扰较强的信号,LED灯也亮,是否可以在输入电阻的地方加个RC滤波,你可试验下。

网友B(2021-01-22):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实验的效果较好,灵敏度高,稳定性好的电路。三极管可用2SC9015之类的PNP型硅管,放大倍数200--300 ...

最近也在试验调谐指示电路,试了几个都不理想,灵敏度低,亮——暗变化不明显。看到你这个电路,想试验一下,有问题请教:图中使用的电源电压是多少?如果使用一节3.7V的锂电池,图中电阻数值是否要修改?图中R3、R4是否是68K和47K,感觉第一级的集电极电阻68K是不是有点大。如果没有问题,我搭电路实验一下。图我重新画了一下:

网友:
发重复了,请老师分析确定下,3.7V时电阻的大概取值范围,我试验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试验调谐指示电路,试了几个都不理想,灵敏度低,亮——暗变化不明显。看到你这个电路,想试验一 ...

不大,(R3+R4)除以三极管的的电流放大倍数明显小于R5!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大,(R3+R4)除以三极管的的电流放大倍数明显小于R5!

3.7V电压,除那个1M电阻,其他电阻取原值的1/2可能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3.7V电压,除那个1M电阻,其他电阻取原值的1/2可能较好。

谢谢,我试验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大,(R3+R4)除以三极管的的电流放大倍数明显小于R5!

谢Q大,这个我真不会计算判断,毕竟我不是学电子专业的,没学过只是凭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Q大,这个我真不会计算判断,毕竟我不是学电子专业的,没学过只是凭感觉。

只要静下心来其实不难的。分析清楚了,计算的基础也就是欧姆定律。
例如:R5是LED的限流电阻,假如说我们设定其最大的工作电流是1mA的话,那么当驱动管饱和导通时流过LED的电流是最大的,若LED的压降是1.5V,而电源电压是3.5V的话,那么R5=(3.5V-1.5V)/1mA=2k。若BG2的电流放大倍数是200的话,则其对应的基极电流只需要5微安就够了。而对BG2的基极驱动而言,BG1截止时能对BG2提供最大的基极电流,而这个电流可以达到(3.5V-0.5V)/(R3+R4)=26微安,已经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静下心来其实不难的。分析清楚了,计算的基础也就是欧姆定律。
例如:R5是LED的限流电阻,假如说我 ...

Q大吉祥

网友C:
鲁大大安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静下心来其实不难的。分析清楚了,计算的基础也就是欧姆定律。
例如:R5是LED的限流电阻,假如说我 ...

经Q大一点拨,明白了。也曾这么想过,但心里没底,现在明白了,知道原理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鲁大大安康!!!

多日不见,Q大:吉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多日不见,Q大:吉祥

大虾大大威武,小q这厢有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虾大大威武,小q这厢有礼了!

Q大:您这是要吓死我啊

网友:
B5次级通过电容取出中频信号,用三极管检波,调整三极管检波偏置至微导通,集电极直接驱动发光管,发光管并联滤波电容,也可不加,整个电路用6-7个元件,隔直流电容,上下偏置电阻,三极管,发光管,发光管滤波电容,发射极对地限流电阻

发不了图,自己画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7V电压,除那个1M电阻,其他电阻取原值的1/2可能较好。

经试验,用3.7V电池,电阻阻值减半,1M那个电阻调到无信号时微亮或亮暗临界处,调试结果约200K。效果相当满意,亮暗交替明显,灵敏度高,反应果断,很满意,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品的电压大部分都是6V以上的,不是太好安装。现在按照楼上朋友的指导,在R5上取样可以基本可 ...

三十年前我給我老爸的红波半导体装过,就是一中放的发射极电阻引出电压,经过一级三极管推动带着高灵敏度LED的,那是后没有高灵敏度的,我是从100只整批中逐一挑选到发光电流小于1毫安的来用。现在可好了,不到100微安就可以发光了。
原理上一中放集电极(发射极)电流是受到AGC电压控制的。不需要运放,那样反倒复杂化了。这个收音机我老爸去世后我留下来了。50年前的产品,上海101厂生产的。红波15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经试验,用3.7V电池,电阻阻值减半,1M那个电阻调到无信号时微亮或亮暗临界处,调试结果约200K。效果相当 ...

不用客气。这其实也是个直流放大电路。我开始用锗管,发现受温度影响较大,后改用硅管就很稳定了。
这个电路还可以用贴片元件,焊在洞洞板上,体积小、薄,便于加装到各类收音机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客气。这其实也是个直流放大电路。我开始用锗管,发现受温度影响较大,后改用硅管就很稳定了。
这个 ...

除了LED,其它原件我就是全部用的贴片原件,做好也就1公分见方大小不到,很实用。也想过用鍺管,装元件面,体验满满的那种感觉,我倒是没想到温度的影响,我是想鍺管的穿透电流大可能会不稳定。

网友:
谢谢大家的调谐指示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