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 关于功放和音箱的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6-09-11):
功放输出有两组:4欧和8欧,音箱阻抗标定为6欧;
一、功放为电子管推挽电路,音箱驳接功放的几欧输出端合适?二、功放为电子管单端电路,音箱接功放的几欧输出端合适?三、功放为晶体管(厚膜集成块)电路,音箱接几欧输出合适?四、以上回答后各问为什么?
请坛里资深前辈、专家、老师、高手达人不吝赐教!欢迎大家参加讨论...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我是初哥,感觉楼主问题问的有问题。
推挽和单端输出都是8欧和4欧,接6欧音箱输出变压器的初次比就变了。至于接那个合适,您应该选择跟功率管接近的。晶体管功放好像是通吃,我也不大懂,听楼下大师讲课。

网友:
这个问题回答过无数次,网上搜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初哥,感觉楼主问题问的有问题。
推挽和单端输出都是8欧和4欧,接6欧音箱输出变压器的初次比就变了。至 ...

问的哪有问题?实际中碰不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的哪有问题?实际中碰不到这种情况吗?

我家的几台晶体管功放输出没有标几欧的

楼主:
早在网上寻了不止一次!回答都不满意!没有结合实际、根底的解答!所以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几台晶体管功放输出没有标几欧的

你再玩得多些...手里过得多些...就会碰到!就会疑问!

网友B:
对电子管来说这个问题白版主曾经多次做详细准确的论述,可以搜索矿坛本板块。
晶体管采用的是OTL(现在少许用)OCL,BTL电路,基本都用集成块。都是低阻抗输出,可以看作是个恒流源,对音箱阻抗没有匹配要求。不同的阻抗下只是对输出功率略有影响,其它指标没有变化。所采用的集成电路型号参数都会给出或查到,不同阻抗下的输出功率以及不同电压下的输出功率以及失真系数。
厚膜电路仅是集成化比较低的集成块,包括电源调整及功率放大厚膜电路。其中含傻瓜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电子管来说这个问题白版主曾经多次做详细准确的论述,可以搜索矿坛本板块。
晶体管采用的是OTL(现在少许 ...

低阻抗输出,可以看作是个恒压源

等效电源定理包括电压源等效(戴维南定理),和电流源等效(诺顿定理)两个定理。

另外, 别忘记了基尔霍夫电路定律(Kirchhoff Circuit Laws),
指的是两条电路学定律,基尔霍夫电流定律与基尔霍夫电压定律。

网友:
从哪里搞到这种6欧的音箱?
真是无奇不有啊!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前辈、老师的答复,非常感谢!

网友:
直流电阻6噢可以接8噢输出。。。

网友C:
告诉你有什么影响不如告诉你如何解决,最简便的方法:
     EL84(6BQ5、6P14)三极接法负载阻抗3.5K;标准工况负载阻抗可以取5.2K或4K(国内只有很少资料介绍,请查找《胆艺轩》电子管资料库飞利浦EL84特性曲线),假设使用5K输出变压器,次级4、8欧姆,三极接法或标准接法,6欧姆音箱接到8欧姆处,初级阻抗3750欧姆,与3.5K和4K非常接近。如果使用乐潘S1001输出牛,标准接法初级5.5K,6欧姆音箱接8欧姆处,反射阻抗4150欧姆。
    6L6、2A3等可以接8欧姆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有什么影响不如告诉你如何解决,最简便的方法:
     EL84(6BQ5、6P14)三极接法负载阻抗3.5K;标准 ...

谢谢白版前辈不厌其烦的再次解答!
6欧箱子接胆放8欧输出端!

网友:
八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