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中秋快乐!自制扫频仪振荡器问题:

楼主(2016-09-15):
在弄455khz的扫频振荡,怎么调。波形是图中这样的,出不了正弦波?!

变容二极管中间的线已是断开的,示波笔在C6处测

是否是三极管放大倍数过高?还是LC不协调?请大师们解疑,谢谢

电路图

电路图

图形

图形

楼主:
这是在C6/56p 处测的图。

研究这个振荡电路,就Q2,Q3,和电感L,可调电容C以及一个可调电阻组成,变容二极管可以看作是电容C,我想,要把波形整成正弦波,只有在Q2Q3的放大倍数,和LC的数值调整了。?!

图

网友:
有两个方法,可以使振荡波形接近正弦波。第一个方法是调整Q2Q3发射极电阻R8的值。此电阻的值可能需要在很大范围内变动的。但这时又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振荡器易停振:当用这个方法把波形调整好后,关电源再开机,就可能不起振了。这时,就需要把R8稍微调小一些,这时虽然波形不是最好,但可以保证正常起振。第二,在第一步的基础上,在L1两端加一只适当的负载电阻,就可以把波形调整到近似完美。这只电阻的值通常会出现在十几千欧的范围内。当然,Q4及其周边的元件的综合电阻,可以代替这只负载电阻的。

楼主:
感谢求版主的解答,我马上去试。今天是中秋,祝你中秋快乐!

楼主:
试过,在L1两端并了个0.022的电容,,出来的确实是完美的正弦波,可频率变得。。。。

网友:
一般来说,扫频仪的输出并不需要很高的幅度,有0.2--0.5V就足够了,但需要在整个频段内输出幅度的起伏尽量小。这样程式的振荡器,正好能满足这两个方面的要求。这个振荡器,我做过多次实验,不愧是一款优秀的电路。它可以在广大的频段范围内保持输出幅度的一致性。这对业余制作扫频仪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电路也简单,只要经过几次调试后,掌握了技巧,要调出好的波形也不是件十分难的事。
扫频仪的输出幅度不需要太高,所以,Q4不需要对扫频信号进行放大,而改成射极输出器更理想。这样有两级隔离,可以阻断外电路对本振荡器的影响。

楼主:
用30K电阻并在L1上,波形没有好转。可调电阻R8也试过,没有效果。R8是20K微调

楼主:
找到原因了。还是裘帮主的经验老到。电路上标称18K的可调电阻R8,我用800K换上,,波形OK了

但幅度偏小了

网友(2016-11-06):
它是个可变电流震荡'

网友:
信号大就控制电流小,只是多加了一个三极管其实二极管也可以'线性的东西都可以控制,

网友:
L太大的原因,办法是增大发射极电阻,或者减小电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