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自试验,清理电位器,效果立竿见影!

楼主(2016-09-16):
用润滑油清理,效果非常棒。事情是这样的:一直喜欢磁带机,但是音量开关的电位器加减声音有滋滋声音。仔细一分析有灰尘了,以前清洗磁头啊这些都是用的酒精,没有找到酒精,今天中午就用注射器电脑风扇润滑油打了一点进去,然后转动了有一下子,开机,加减声音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润滑油清理电位器确实不错。可防止接触空气氧化。

网友A:
用WD40喷一下,效果也很好的

网友:
缝印机润滑油最好。。。。。。。

网友:
明天买支衣车油试试

网友:
刷片掰一下离开磨损滑道,这个办法用过,对磨损的电位器有效。

网友:
这个方法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WD40喷一下,效果也很好的

这个方法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很好

网友:
缝纫机油加上4B铅笔粉(B数越高越好)  最好石墨粉  调成膏涂抹在电位器的轨道上  然后装起来即可  本法适用于可拆卸电位器 对于一次成型不好拆卸的可能用不了     基本上当时这种方法修过的录音机电位器可以用五年以上 也可以换成比较粘稠的润滑脂 寿命能更长一些

  现在出了一种导电画笔也可以用但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
谢谢了,下次要试试,我的都是淘宝买新的了,一个进口10元左右运费10元很不划算。。。。

网友(2017-03-15):
看来办法真不少

网友:
用钟表油也很好。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