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一个简单的单管超外差收音机的电路

楼主(2016-09-16):
带上中周数据,再教我绕一下中周,(本人是菜鸟),已经装响了来复式收音机,谢谢各位坛友。

网友:
在哪里听说的有单管超外差电路?还是自己想出来的?

楼主:
我对超外差不太了解,连中周都不会绕,你们若有简单的超外差电路就贴一个,带上中周数据和绕法。谢谢大家。

楼主:
谢谢各位,有没有比单管好做的电路?若有,请推荐一个

网友:
单管超外差没听说和接触过,在72年版的《晶体管收音机手册》上3管的成品机不少。

网友A:
单管做外差直出检波接高阻耳机应该可以, 或加LM386接喇叭也行

网友:
看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497&extra=page%3D3%26filter%3Ddigest%26digest%3D1%26digest%3D1

楼主:
这个可以吗?

楼主:
怎么绕中周?

网友:
原理上讲得过,没有实践过,变频来复低放,二极管检波,中周加再生线圈应有不错的灵敏度。

网友B:
给楼主一个,但不知可合楼主之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一个,但不知可合楼主之意、

超级版主给出是用管数量最少的超外差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版主!虽然是给楼主推荐的,我也不妨拿来一用——抽空尝试一下。

制作这样的两管超外差式收音机,还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麻雀虽小,五脏具全,超外差式收音机所有的内容,这里都有了。能够把它装好,调试好,可以提供制作更加复杂的电路的经验。这个电路,第一中周用了双调谐回路,选择性好,频带宽,同时选用了1000p的谐振电容,稳定性好。只是,如果没有扫频仪,要想把双调谐回路调整得好,是很有难度的一件事。对于这个双调谐回路,在没有仪器时,可以这样进行调试:调初级谐振回路时,把次级的谐振电容取下;而调次级回路时,就把初级的谐振电容取下。分别把这两只回路都调整到465KHZ。然后再联好整个回路电容,进行微调,直到效果最好。这样调试的原理是,一个回路调试时人为地让另一个回路不谐振,两个回路的影响可以减小。一旦联调时,由于两个回路都基本上谐振了,相互反射的是纯电阻而没有电抗分量,对谐振状态的相互影响也小。这样,虽然能够把双调谐回路调整的基本上能够工作,但总感觉不放心的是这个双调谐回路到底是不是最佳工作状态。所以,还是有扫频仪时,最直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一个,但不知可合楼主之意、

版主热心 。请问喇叭是多少欧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版主,您推荐的电路中,一中周和二中周,是否用的是TTF-4的中周骨架?0.07*3线径,一般磁芯是绕不下的 ...

用TTF-2中周磁芯改制就行,可以用单股0.07或0.08的线绕制。匝数可以直接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版主热心 。请问喇叭是多少欧姆的?

这是配合30多欧姆的低阻抗耳机用的输出变压器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一个,但不知可合楼主之意、

这已经是最简单可行的超外差电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配合30多欧姆的低阻抗耳机用的输出变压器参数。

如用8欧喇叭,变压器该怎样绕?

楼主:
谢谢求知无足,xinjun5557,70后大叔3位坛友

楼主:
回as8233639,若用8欧耳机,可减少输出变压器次级圈数。

网友:
要想自制出来一个优良的超个差式收音机,制作出性能良好的中周,本振线圈和天线线圈是很关键的大事。本坛有许多优秀的制作中周的帖子,我也从中多有收获。我喜欢制作超个差式收音机,对制作中周本振线圈等也收集了许多资料,进行过许多尝试。对于TTF-2中周磁芯,这个数据可以参考:140P电容220匝;200P时162匝;330P时124匝;510P时102匝;750P时88匝;1000P时75匝。具体绕制时多几匝少几匝都行。线径,只要绕得下,稍粗点更好。我一般是用0.08的线绕制。至于中周初级抽头的位置,也是很有考究的。不同的中放管有不同的抽头最佳位置。一般来说,锗管如3AG1类,可直接使用TTF-2中周的数据。而对于硅管如3DG6类,直接使用TTF-2的绕制数据也不是不行,但决不是最佳。对于使用硅管,配谐电容200P时,这个数据可以参考:第一只中周初级162T,在58T处抽头(这是晶体管集电极与电源之间的匝数,如果接错,定自激),次级5T;第二第三只中周,都在54T处抽头,次级分别是8T和18T。这样的参数,可保证两级中放的稳定工作,增益高。

楼主:
高中课程繁忙,我会在国庆进行试验,若有问题再问各位热心坛友。
若有人试验了电路,请介绍制作经验,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了不起,敢想敢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as8233639,若用8欧耳机,可减少输出变压器次级圈数。

谢谢。

楼主:
刚发现几个问题:1/没有3AG1;
2/没有0。18漆包线;
3/没看懂第1,2中周绕制方法
请求知无足坛友回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一个,但不知可合楼主之意、

那个4.5T的振荡线圈如何处理? 改为5T分别大吗?

楼主:
各位可以解决我提出的问题吗?

网友:
还是搜搜吧

网友:
楼主,振荡线圈和中周是超外差的核心,关于这方面的一基础知识,坛里真有不少,推荐一个经典的给你: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18358-1-1.html
怎样简易.正规绕制中周变压器

网友:
管数少不意味着就简单,把功能都压缩到一个管子里反倒复杂了。
中周这玩意,如果只是追求装响,不求灵敏度等指标,直接买现成的最省事,淘宝上能搜到。

网友:
震荡线圈 中周类的元件,最好是买成品,手工绕着需要一定的基础  再就是要合适的骨架磁芯,合适的铜线 缺一不可,反正我干不了

网友:
现在中波收听环境不好   建议楼主玩简单的调频电路 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曾为半圈纠结过,其实绕起来就会发现,不用刻意去绕那半圈,到时候绕到那个地方自然就是半圈了—— ...

要想制作出一个优良的中周线圈,有些细节还是要特别注意到的。本坛对这些细节就有许多帖子的经验是很好的。给朋友谈一下我利用TTF-2中周磁芯制作中周的经验,也许朋友能够用得上,因为我感觉得到,朋友也是一位细心的人,也爱制作超外差式收音机,这些方面还是能够注意到的好。一只中周,何谓优良?这要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从机械方面,结构要完整,调节要活顺,没有明显的外观瑕疵。第二,要适应电路的需要。比如TTF-2型中周,是设计来用于锗高频管(如3AG1等)单管中放电路的。如果是其它的电路或不同的晶体管,则这套TTF-2中周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勉强使用,只能凑合,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所以,根据不同电路,设计出适合的中周,则是一位业余爱好者的一项任务。业余制作,全手工操作,也是能够制作出性能优良的中周的。一要选择出可使用的骨架磁芯来。有明显瑕疵的骨架磁芯,除非别无选择时,就不要用。第二,对骨架磁芯用无水酒精进行仔细的清洗,务必不能有任何污物存在。第三,为便于手工绕制,要把工字型磁芯用万能胶粘在底座上。我一般是用哥俩好粘结。第四就是手工绕制。这一步,要做到清洁,要带手套,也就是不要用手直接去触摸磁芯漆包线。按预先已知的数据去一匝一匝认真地绕,尽量绕的整齐些,这样可绕的线圈将来不会鼓出磁芯。要先绕匝数少的绕组。这一步还要注意,一匝一匝地绕,并不是绕完一层再绕下一层,这样绕出的线圈,层间电容过大,不好。而是一匝一匝地地堆绕,比如,我是先从工字磁芯的下部开绕,尽量将下部绕满后再往上部绕。这一点很重要,主要是可以减小杂散电容对电路的影响,将来制作出的中放工作稳定,不易自激。第五,预留的接线头在焊接时,不能拉直,而要留有充分的余地,不然,将来在调节磁芯时可能把引线压断。这五步完成后,要对各线圈进行欧姆测量,看是否有断线。如果正常,那么第六,可将绕好的线圈浸到已经加热的蜡液中进行加热去潮封蜡,直到看不到蜡液冒气时即可。第七,将中周组装好,做好标记。一只中周就可待用了。
一只好的中周,一定是杂散项就小的,各项性能都可的。我们没有仪器,那么,通过认真制作,即使是没有仪器,也能知道这只中周的性能也是很不错的。
最后,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也是最难做到的,就是要根据电路特点,决定中周各绕组的绕制顺序。这虽然有难度,很考验一个人对电路的理解。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也才能真正绕出一只优良的中周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学到一手!我以前一直是先绕次级的5匝;然后再把初级两个绕组(包括中心抽头)一起绕完。

其实,朋友的绕制方法是正确的。因为,对于硅管超外差式收音机来说,由于硅管的内部反馈很小,可以不用中和。所以,就应该采取朋友的这种绕制方法。只是,中周的接入电路的方法,也要改变:晶体管的集电极,原来接3脚,现在要改接2脚。而把3脚直接电源。这样,就必须先绕次级的5匝才好。

网友B:
根据电路的需要,灵活地使用中周,达到随心所欲,才算是真正读懂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曾为半圈纠结过,其实绕起来就会发现,不用刻意去绕那半圈,到时候绕到那个地方自然就是半圈了—— ...

只绕过68-1的高变, 还沒绕过中周, 只是奇怪为什么会有半圈的出现,  这当中学问太多, 还没裝过正式的超外差机,  所以还在学习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根据电路的需要,灵活地使用中周,达到随心所欲,才算是真正读懂了电路。

中周除了是过滤中频外, 另外的作用应该是阻抗匹配,  但我看到有人说是为了阻抗失配, 这令人很费解,  能解惑一下中周各级的阻抗变换的要点和考虑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周除了是过滤中频外, 另外的作用应该是阻抗匹配,  但我看到有人说是为了阻抗失配, 这令人很费解,  能解 ...

是啊,有些说法,真的很易引起相互矛盾。令人不知所云是什么意思。

网友:
初学者有的没有注意到,“外差”加上中放,才叫做“超外差”。所以楼主如果只用单管,是不能做成超外差机的,但理论上应该能够做成一级变频加检波的单管“外差”机。不过这样做的结果有些得不尝失,接收效果肯定远不如再生来复式(高放+再生+低放)的单管机好。所以版主推荐的两管机电路是超外差机的最少管程式。不过刚开始制作我认为可以用简单些的单调节中周,最好是成品中周,这样更容易成功。这样的电路网上应该不难找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中周除了是过滤中频外, 另外的作用应该是阻抗匹配,  但我看到有人说是为了阻抗失配, 这令人很费解,  能解 ...

阻抗匹配不是所有电路中必须的,一般功率发射要求严格匹配,小信号放大的调谐回路中匹配是次要的,提高回路的选择性很重要,一中周次极匝数最少,向一中放传递能量少选择性好,通带窄,二中周次级匝数适中,未中周次级匝数最多,贠载最重,通带宽。中放增益足够高,AGC控制差中放增益不会让它最大,所以这里阻抗匹配并不重要,良好的选择性才是第一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阻抗匹配不是所有电路中必须的,一般功率发射要求严格匹配,小信号放大的调谐回路中匹配是次要的,提高回 ...

这么说,为了选择性是故意失配, 放弃最大放大功率的?  因为我做过68-1, 高频变压器匹配的好, 单管的放大量就足够, 但超外差基本上都是二级中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为了选择性是故意失配, 放弃最大放大功率的?  因为我做过68-1, 高频变压器匹配的好, 单管的放大量 ...

故意失配理解不妥,AGC控制下的中放,增益余量很大,不需要用阻抗匹配来提高输出,同时还会使选择性恶化,。这里还是主动考虑选择性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一个,但不知可合楼主之意、

二中周  图上两组线圈并在一起的,  有什么含义?  绕法有分别吗?

楼主:
与楼上同问:双调谐中周绕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双调谐中周,我的理解不一定对,试着表述一下:这个位置跟绕法没有关系,应该是第一中周 ...

十分正确!晶体管收音机所用的双调谐中频变压器,是由两只独立的中周相互联结而成。这一点与电子管中周有明显不同。据我所知,这两只组成双谐振回路的中周之间的联结方法有外电容耦合,内电容耦合,以及本电路的电感耦合等几种方式。外电容耦合的最典型应用就是TTF-2-7与TTF-2-8这两只中周组成的双调谐回路。内电容耦合的例子如下,也是由TTF-2-7和-8组成的。

网友:
由两只独立中周组成的双调谐回路,电感耦合最简单,因所用元件最少,但耦合度是固定的,不能进行带宽控制。外电容耦合,就要增加一只容量很小的耦合电容,调整这只电容的值,就可以改变耦合度,因此可以控制带宽,达到满意。但调整这只电容时易受干扰,导致调整困难。内电容耦合,需要的耦合电容量很大,且是在冷端转换,所以,可以通过调换这只耦合电容,达到满意的带宽,引线较长时也不受干扰。上图就是内电容耦合,是业余爱好者可以优先选用的电路。

网友:
借来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版主的进一步阐述,收获颇丰。

不谢。只要朋友感觉这些知识有用,我也就很高兴。
制作超外差式收音机,灵活地应用好中频变压器,就可以制作出高质量的中频放大器。而中频放大器是超外差式收音机的心脏,对整个收音机的性能的稳定与提升,都是极其重要的事。所以,这方面的知识,对于爱好收音机的朋友来说,也是必须的。
什么样的中频放大器才好呢?业余爱好者一般关心这三个方面:第一要稳定,第二要够用带宽时的增益,第三要有足够的AGC控制能力。用好中周,前两个方面的事就得到了保证。
如何制作出性能稳定的中频放大器呢?这一点,业余制作者心中一定要有数才行。一个不稳定的中频放大器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一个稳定的放大器,一定是个单向化程度很好的放大器。所谓放大器的单向化,是指这个放大器,只能放大从输入到输出的信号,而对从输出到输入的信号不进行任何反应。这样的放大器,即使是增益高些也是稳定的。要做到这一点虽然很不容易,但我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如果仅从中频变压器这一方面着眼,则是:一定要制作出初次级之间杂散耦合最小的中周!其实,上而的几个跟贴所说到的中周的绕线方法以及接入电路的方法,都是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网友:
初次级之间杂散电容要小。从这个规则来考察那三种双调谐回路,立即可以看到,电感耦合时,在中周的制作合乎规范,接入电路正确的前提下,初次级杂散耦合是最小的。而外电容耦合,则是杂散耦合最大的。而内电容耦合也可以做到杂散电容很小。内电容耦合最大的特点是可以精确控制频带宽度,同时杂散耦合也很小,所以,应该最受业余爱好者喜爱。

楼主:
问greenqueencc坛友,我昨天装了一台‘简易两管外差机“,全是噪音,有少量中国之声播音,中周用中夏s66里的TLF-10,TF-10-1,三极管;3DG201,天线‘可变电容用中夏S66套件里的。
求解决办法。

楼主:
图片链接,左边那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中周除了是过滤中频外, 另外的作用应该是阻抗匹配,  但我看到有人说是为了阻抗失配, 这令人很费解,  能解 ...

其实在线性放大中不存在什么匹配与失配的问题,只有在放大器件非线性失真巨大,但通过无数次优选,

才发现有某点能刚好达到失真最小,才称这点为阻抗匹配点.

在中频放大电路中,要考虑的是 ; 根据讯号源强弱,选取最大的输出负载阻抗,使本级达到最大的放大倍

数,但讯号经放大,下级再有高放大倍数便经常出现截幅失真,故第二中周输出阻抗没法取得与第一中周

同样圈数比,但第三中周时发现高放大倍数极易自激及使机子严重冷感,声音干巴巴,在这种情况下,高放

大倍数已失去意义,使检波二极管进入线性区检波保住超外差机上十项低频指标才是三中周之重任,

经我用优选法试绕过从3;1~1;1的数组数据,发现2; 1已是最好,  2; 1~1;1  己基本不变,而1;1比数附近

噪音还微大点

高频功放接天线级与此有些微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用8欧喇叭,变压器该怎样绕?

次级改成250T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在线性放大中不存在什么匹配与失配的问题,只有在放大器件非线性失真巨大,但通过无数次优选,

才发 ...

谢谢解惑, 原来对阻抗匹配的理解还在表面层次

网友:
果然有想法

网友:
从超外差的原理和目的来说,单管超外差不可能存在,即使存在也无意义,超外差还是装个标准的六管为好,一级变频两级中放,当然,低放部分可以不做,用集成块代替

楼主:
谢谢greenqueencc,一定尝试。

网友:
xinjun前辈的动作快,效率高。
眨眼之间就出了块试验板。
等待双调谐选频调节的下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敬请“求职无足”版主,及其他资深网友解惑。

啊,朋友的问题过于高深,不是象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能够回答得了的。
绕于同一个磁芯上的两个LC回路都谐振于同一频率,不论是以前的电子管收音机,还是晶体管收音机以及现代集成电路收音机,都没有见过有这种设计。所以,我真的还不知是为什么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中频变压器设计,也许仅是我少见识。我猜想,可能是耦合系数过大,导致第二个回路在谐振频率处的凹陷过深,频带那就过宽了,无法实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来发现,先前的那个输出变压器断头不止一处,分析原因是,我的变压器骨架偏小,要求的次级500T、初级 ...

工作点调整正常,还没声音,可以先检查一下本振线圈是否起振。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经常碰到。

用螺丝刀分别碰一下双联的两个定片(天线连和本振连),听耳塞里是不是都有咔咔的声音。

如果不是,问题出在本振线圈,检查一下接线,再调整一下Q1的偏流。

如果起振,那就再根据求知斑竹的建议摆弄双调谐中周吧——这个我完全没经验。

祝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来发现,先前的那个输出变压器断头不止一处,分析原因是,我的变压器骨架偏小,要求的次级500T、初级 ...

果然证明了,管子越少难度越高
我猜问题应该在双调谐中周处,
求知版主说三个电感串联后电感要增大的才是正确的连接,
用表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何况又是双调谐!我再把中周接线纠正一下看看。

虽然两管机的制作难度比制作六管机还大,但这个两管机,制作目的可以确定为了解和正确使用双调谐回路。如果确定了这个目的,那么,制作这个两管机,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给版主报告一个好消息,成功了!在纠正二中周绕组接线错误之后,完全按照您的操作步骤和方法进行调试, ...

恭喜攻克2管超外差机!!!

楼主:
可以,只要简单易制作,好调试就行。

楼主:
可以,感谢greenqueencc,我周末尝试。

楼主:
有中周数据吗?

楼主:
问greenqueencc,简易三管外差机电路的中周数据可以告知吗?

网友:
超外差程式,是极其优秀的一种接收模式,它最大的特点是把所有欲接收的信号,转换为一个预先置定的频率---中频,并统一在这个频率上对信号进行处理。由于中频是固定的,一般也选取的比欲接收的信号频率低得多,所以处理起来相对容易。由于所接收的所有信号都变成了一个统一中频,对这个中频进行放大可以得到很高的增益而不自激,特别是,对这一个频率可以精确控制频带宽度,所以极大地提高了对欲接收信号的选择能力,也就是说,这种模式(超处差),对信号的选择性极好!由于这两个特点(极大的放大能力和极好的选择性),所以,超外差式接收,其它的接收模式(直放式,再生式,超再生式等)不可比拟的!
当然,事物都是两方面的。超处差式有其独特的缺点。主要是这种接收模式自身会产生干扰,噪声也比较大。人们想方设法地对这种模式进行改进,包括二次或多次频率变换,使用新器件,电路自身进行改善,如锁相接收等。总之,直到现在,这种模式依然是最优秀的,还没有其它更好的信号接收模式出现。

网友:
如果能自制出一台收音机,可以在现今复杂的接收环境中,把深埋在噪声中的有用信号分离出来,变成可懂的有用信号,实现接收目的,那将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超外差式接收机,为接收远距离的微弱信号,创造了条件,也是现今唯一的可用手段。所以,喜欢收音机的朋友,理应也喜欢这种优秀的接收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版主鼓励!以我目前的水平,又调整了一下,音质音量都不错。现在的问题是,只能收到当地的中波台, ...

这个电路,变频级就是一般常用的电路,可以提供20分贝的增益。中放级,输入是双调谐回路,使用这种谐调回路,优点是可以得到理想的频带宽度,但比使用单回路,灵敏度要低很多,同时又只有一级中频放大,这两者可以提供20分贝的增益。也就是这机的高频增益只有40分贝左右,用二极管检波,又要损失20分贝。因此可知,这样的电路,只能接收本地电台信号,或者是临省市的强力电台信号。其接收能力,是不可能与标准程式的六管超外差式收音机相比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上午好!初尝双调谐魅力,正在兴头上。 能否再推荐几款双调谐超外差电路?几个管的都行。谢谢!: ...

啊,刚打开本坛,就看到了朋友的帖子,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上午好!初尝双调谐魅力,正在兴头上。 能否再推荐几款双调谐超外差电路?几个管的都行。谢谢!: ...

这个,资料还是有些的。只要朋友需要,我都提供。只是,调试双调谐回路,最起码要有内阻高些的万用表(不得低于20K/v),高频毫伏计(可以用简单的方法自制,效果一样好用)。如果有自制的中频扫频仪,则更可以事半功倍。用我上面的帖子里提到的方法调试双调谐回路,只能达到能用的程度,离完美,相差甚远。

网友:
要调试双回路,基本要求:一是把两个回路都调整到一个频率上,二是把两个回路的耦合调整到临界状态(或根据需要调整到一定程度的过耦状态,使耦合曲线成双峰),三是曲线保持对称。如果有高频毫伏计,则可以保证把双耦回路调整在指定的耦合状态。而如果有扫频仪,则可进一步把曲线调整到对称完美。

网友:
上图是个简单的高频电压表,可以完成双调谐中周的调试工作。使用时,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至于具体数值,需要校正的。但实际使用中,我们只要有个相对值就行,所以,可以直接使用,不必校对。

网友:
一中放用串接放大器,性能稳定,增益高。

春雷3P2(一中放级联管,两个双调谐回路).JPG

网友:
使用了两个双调谐回路。

网友:
使用内电容耦合的中频放大器,性能极其稳定。

网友:
请朋友认真阅读上贴的电路图。它有许多特点。读懂了它,对深入学习大有裨益。

网友:
来个简单的,只有一级中放。

网友:
附上印板图。

网友:
集中使用中周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版主!仪器我先自制试试看,如不行,就买个二手的。

只想一般玩玩收音机,针对收音机的调试,有一块万用表,一个简易信号发生器就足够了。想进一步提高,有些仪器还是要有的,比如简单的高频毫伏计,示波器,扫频仪等。好在,这些仪器有些可以简单自制,有些则十分价廉。因此,都易解决。

网友:
查看了好几本晶体管收音机图集,也没有找到有关这机的中周数据。仅查到以上的几个图,也没有什么实质用途。

网友:
查了下资料,SZP型中周,适合硅管510P谐振电容的情况。所以,那个双回路的每一只中周,可以采取SZP7中周数据,1--3绕110匝,4--6绕1匝。第二只中周可以采取SZP1,1--3绕110匝,可以中间抽头即可,4--6绕11匝。末中周可以采取SZP3。

网友:
玩中波收音机,朋友手里的仪器足够了。不知这样的毫伏计,最高能测的频率为多少,估计针对低频应用是够了。示波器,从最快时基每格0.5微秒,换算成频率也就是2MHZ,这是个低频示波器。但足够调试中波收音机用了。如果仅用于X--Y显示,测无所谓频率高低。
再年制一个中频扫频仪吧,有了示波器,那个仪器很易自制,也实用。本坛有许多这样的制作呢。

网友:
朋友现在能把示波器调出一条水平亮线来吗?

网友:
关于这台示波器的实际使用方法,是很简单的。但朋友如果是初次使用,可能不得法。如果有疑问,朋友可专门开一贴,本坛多有使用示波器的行家里手,一定会有收益。

网友(2016-10-26):
朋友正在实验哪个电路?

网友:
当然,在满足失真性能的前提下,输出对管的工作电流是越小越好,这样省电。在调试时,朋友可先把这只33欧电阻短路,观察一下失真情况,很有意思的。如果没有示波器的帮忙,只用耳朵听,短路那只33欧电阻也可以正常工作,目极省电的。

网友:
用示波器观察输出级的工作状态是好办法。这需要音频信号发生器。将信号发生器的输出调整为1000赫兹,幅度为100毫伏(视情况也可小点,如20毫伏),接到BG5的集电极上。这时可用示波器观察喇叭两端的信号的幅度及失真情况。调整音频信号的幅度,以及不同的静态工作电流,可以观察交越失真,波形上限幅或下限幅。直到把输出级调整到上下一齐限幅,且没有交越失真,就算是理想了。

网友:
位置一样,可参考。

网友:
B5那只中频变压器,有参数吗?初级抽头在什么位置,次级多少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不起,我接孩子晚自习刚回来。中频变压器的参数就是你提供的那个表中的SZP3的参数。

既然是在洞洞板上制作的电路,可以顺便实验一下,最后面的那只中周的初级的各种接入方法。匝数少的接入,匝数多的接入,全接入。看看这三种情况下,哪种的增益高,选择性好。我想,对于共射共基电路来说,其输出阻抗高达几百千欧,是可以直接与LC谐振回路并联的,可以不用抽头。但也看到许多厂制品,也是采用的部分接入。这个,不知是为什么?

网友:
顺便说一下,东风817的低频功放电路,在工作时,喇叭一定要接入电路,不能断开。否则,有烧输入管的顾虑。

网友:
好难找到3BX31了。
楼上的可以完全放心,微调电阻开路短路都没问题的,喇叭开路也没问题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3BX31我是在网上买的,也是陈年老货。

我现在都是用90XX系列了,与时俱进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我试试。另,两只二极管,我用的是1N4148,不知可否?

可以,可以。硅管的PN结正向压降都是0.7V左右。如果非要论出个高低好歹来,似乎稳压管的正向压降曲线更陡峭些,所以,用小功率稳压管的正向PN结更好。还有一法,效果更理想。用基极集电极短路的硅三极管,用发射结代替代替二极管作稳压,性能极优:在极微的电流下就能稳定在0.7V左右,电流大范围变动时,稳压性能仍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都是用90XX系列了,与时俱进哈。

前些时有空闲,测了许多90系列的管子,性能不错,一致性很好。真是让人喜爱的东东。尤其是那款9018高频管,真真的好让人喜欢,好管子!但假的太多,有些9018,连300MHZ都振不到。

网友:
如果朋友是用TTF-2磁芯自制中频变压器,那么,第一只中周绕制数据可试采用初级51+51匝(也就是104匝中间抽头),次级1匝;也可采用104匝在42匝处抽头,匝数少的接入负载。第二只中周,初级可绕102匝;次级的匝数,困为这个电路只有一级中放,所以,次级需要多绕几匝,比如绕15--20匝。
只有一级中放,并且采用的是共射共基级联方法,所以,这级中放可以提供稳定的40分贝增益。双由于采用三极管检波,所以也可以提供0--10分贝的增益。因此,这机虽然只有一级中放,但灵敏度不会低于典型6管机两级中放的电路。
中放第一只管子,可采用β大于120的管子,第二只级联管的β也是大些好。检波管的β,先选100左右的,视情况再进行改变。

网友:
认真观察这个电路,真心很不错。调试得好,性能必然优良。

网友:
自制机,比起厂制机,可以随便些。比如,在D1D2的串联去路上,并联一只0.033微法的滤波电容,也是个不错的主意。有了这只电容,高频信号可以更顺畅地流通,可以提高灵敏度的。

网友H:
版主真是超耐心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版主真是超耐心呀

赞同,应该给予“模范教师奖”!

网友:
引用 网友H:
版主真是超耐心呀

老板主见笑了。我的这一点点儿知识,也大多都是从本坛里学习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赞同,应该给予“模范教师奖”!

最爱看朋友你的帖子,知识含量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感谢版主赐教。目前调试的不是很顺利,明天再说吧。

真正的,应该是向朋友你学习!你对收音机的执著,你极强的学习与动手能力,都是我所不具备的。

网友:
变频级1k电阻的两端,我测的都是3v左右
哪只电阻?

网友:
D1D2两端的电压是稳定的,约为1.4V,随所用的管子的不同而稍有离散。也就是说,对于确定的D1D2,这个电压也是确定的,都在1.4V左右。如果不是这个值,那么肯定D1D2之中有不良品。R1是用来限制通过D1D2的电流的。R1的取值原则,是保证D1D2能够有合适的工作点(即在提供最稳定的电压前提下又不过于浪费电能)。这里取值1.5K是合适的,它大约保证流过D1D2支路的电流最小都不小于1毫安(电池用旧时的情况)。至于R1右端的电压是多少,这要视情况而定:电池新时与电池旧时,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试验了一下,把1.5k电阻加大到300k,再测两端电压,还是相等,只是由原来的3v多降到了1.3v左右。

R1取值1.5K是很适宜的,不能取300K这样的值。R1的值如果取的过大,整机的工作点,是没有保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爱看朋友你的帖子,知识含量多啊!

哪里唷,现在老实多了,慢慢学会了多看少说。虽然有时候还是会忍不住说,但比以前好多了。

网友:
这种电路,无输入输出变压器,好处就是频响宽,元件易解决,价格低,性能好,是大家都喜爱的电路。但它也有缺点。就是整个电路的直流工作点相互牵涉,又工作在高电压大电流状态。所以,在调试时稍有不慎,烧坏管子的可能就很大。应该采取点什么措施,保证安全调试。措施之一,确保喇叭是正确接入的;措施之二,在电池去路串联一只33欧的电阻,功率小点也无所谓,万一电路有故障,可以嗅到烧电阻的味道,引起警觉;措施之三,把那只调电流的电阻短路,当中点电压正常,这部分电路已经确认可以正常工作后,再从小到大,一点点地增加阻值,直到消除交越失真,再换成合适的固定电阻。最后,取消那只临时串入的限流电阻。这样,可以确保不会烧管子的情况发生。这种电路,有一种情况常会发生,就是虽然电路都正确,但也会莫名其妙地烧管子;这种情况是电路发生了自激。所以,在没有确认电路能够正常工作以前,那只电池上串联的电阻,一定不要去掉。

网友:
顺便说说这些措施的意义:电池支路串联电阻,可以保证电池最大能提供的电流,不会大于140毫安,在这样的限制下,功率管再怎么折腾也不会损坏。喇叭要牢靠接入,从电路图就可明显地看出,它还要通过BG6的集电极电流;如果它没有接通,那时BG6的全部集电极电流都会被当作功率管的基极电流,这个BG6的集电极电流可是比正常工作的功率管的基极电流大许多倍,定会导致功率管的过载,因而可能被烧坏。短路那只R16(51欧),两只功率管就截止了,静态电流为零,在调试初期不会出现电流过载的情况。

网友:
调试电池供电的收音机,应该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电池要用尽最后一滴能量。所以,一部4.5V收音机,就应该在3V--5V的电压范围内,都能正常工作。所以,此机调试的目标,应该是在3V时能够正常工作:收音机除了声音小点以外,其它的都应该与新电池一样好地工作。
合理地调试收音机电路,包括视使用的电池情况而决定各静态参数的确定。

网友:
此机是十分优秀的一个设计。其高频到检波的各级供电,都被D1D2稳压电路控制,因此不随电池的新旧而改变静态工作点。

网友(2016-12-30):
这个教学帖子真是太好了,我这个外行慢慢看完也收获了不少。赞!

网友:
至少两个三极管才能做差。单管减去0 还是原来的信号、

网友(2017-12-19):
引用 网友A:
单管做外差直出检波接高阻耳机应该可以, 或加LM386接喇叭也行

能否给个具体的电路,这个很想尝试下

网友:
您在 请给一个简单的单管超外差收音机的电路 的帖子被 园丁 删除

我是看了这个电路有用,加了标记以便以后复习,不想被删了,版主“太”负责了

网友(2018-04-06):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一个,但不知可合楼主之意、

在版主给出这么详尽的中周及震荡线圈绕法的情况下,终于把这个给做完了(PCB板一年前已刻好,对自绕中周没信心,迟迟没动手)。能收到几个台,声音比蚊子小听不清(但85%可能性应该是中波),然后不知怎么调了,感觉几个中周转来转去这已经是最大声了。。。

网友:
高档的超外差晶体管都是一个本地振荡一个混频(有三极管混频有二极管混频的),两级中放。如果有短波段的还会有一级高放的。就一般普及型超外差收音机也会有一个管变频一个管中放的,如果没有中放那就只能见做外差式收音机,如果没有变频那就只能叫直放式收音机,所以超外差收音机最少也要两个管子

网友B:
有朋友问到了振荡线圈的同名端问题。我用红圈给标了出来,请参考。

网友:
全部看完!收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朋友问到了振荡线圈的同名端问题。我用红圈给标了出来,请参考。

多年前,总结了一句口诀:“地和中周同名端”。
不看书都能绕出震荡线圈。

网友(2020-08-10):
我来上一个单管外差,1r5可以用1a2代替

网友:
如果想容易成功些,用LA1600,简单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