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簧耳机diy失败

楼主(2016-09-16):
折腾了几乎一个月,最后只听到蚊子声,而且是接手机播放音乐才听到,看样子耳机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A:
失败是成功之母

楼主:
为了做这个东西,我网购了0.04漆包线,M1铜螺丝螺杆,各种40mm高音膜,耳机膜,永久强磁铁,坡莫合金片,亚克力片,绕线机,~~~,参考了USI耳机原图(包括配件表,结构图~~)
最后的结果比较失望。
主要是我对电磁原理的理解不够,光“形似神不似”是不行的。

网友:
把图发上来让大家给出出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败是成功之母

谢谢版主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从无到有”的折腾?还是“变有为无”呢?DIY的实物呢?上个图吧?

图刚上,我的图太大,要用软件弄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极靴在哪里。你还是仔细看看其它舌簧耳机的磁路结构,理解了再动手。

您说到关键了,我因为没有材料和自我想象,直接把2个0.6*0.5*2cm强磁铁N极(也许是S极)相对,之间有5mm空隙让“舌簧”通过。
这样不是磁力更强吗?
假如要做极靴该怎样做呢?用什么材料加工?

网友C:
太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极靴”的特性:是否在“”“端部”磁力更集中?极靴一般用软铁材料,找个废喇叭,拆上下两片原 ...

我因为怕“舌簧”被吸住,所以弄了5mm空隙,舌簧确实比较薄,只有0.6mm,振膜是一般耳机40mm像塑料纤维的膜非常软。我还准备了高音喇叭镀铝膜和纤维膜还有镀钛膜没实验(心灰意冷有点泄气)。
关键这“极靴”部分,我缺乏专业知识,不知道怎么搞,以为简单有磁力就行了。
还有就是振膜和传动杆固定的问题,用1mm小螺丝不好操作。
我开始是哪怕做成舌簧喇叭都可以,没想连喇叭都不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粗了吧!

就这么粗,我都没成功。人家美国40年代生产的不知道好就多倍。
那个线圈我手摇绕了17000多圈,有一圈绕到框架外面去了,发现时已经完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失败是成功之母

俺也曾不自量力,想挑战一下“大罐头”舌簧耳机,同样以失败告终,作品顶多能当普通耳机用,灵敏度照比“大罐头”差远了。但试制过程中也学习了解了“磁路”、”气阻“等问题,对于极靴、舌簧的设计要领也有了较深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极靴”的特性:是否在“”“端部”磁力更集中?极靴一般用软铁材料,找个废喇叭,拆上下两片原 ...

俺在舌簧片上也走过弯路,多次试验后觉得舌簧片自身应有足够的硬度,否则间隙不好调整,很容易被吸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因为怕“舌簧”被吸住,所以弄了5mm空隙,舌簧确实比较薄,只有0.6mm,振膜是一般耳机40mm像塑料纤维的 ...

密封双联上四个铜柱螺丝杆做连杆不错,必要时还可以加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也曾不自量力,想挑战一下“大罐头”舌簧耳机,同样以失败告终,作品顶多能当普通耳机用,灵敏度照比“ ...

您做的好多了。谢谢指点!
请问您的极靴是怎么加工的?振膜好像是铁皮?舌簧是什么材料?可变的螺丝为什么好用?会不会短了点?

网友:
坚决支持动手!大国工匠就是这样诞生的!上会我也拆了一只舌簧,在各位前辈的指导下。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做的好多了。谢谢指点!
请问您的极靴是怎么加工的?振膜好像是铁皮?舌簧是什么材料?可变的螺丝为什 ...

极靴是1MM厚镀锌板,画好后剪下用钳子弯成。舌簧是小型变压器铁芯片做的,振膜是“易拉罐”皮做的,也用蛋糕店纸盘试过。外壳是装面膜的盒子。线圈直接用的高阻耳机线圈。固定螺丝均是白钢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做的好多了。谢谢指点!
请问您的极靴是怎么加工的?振膜好像是铁皮?舌簧是什么材料?可变的螺丝为什 ...

关键是可变上的螺丝有扣,便于用小螺母调节、固定舌簧片。短了可以用粗漆包线焊接加长。

网友E:
以前做过震膜耳机,舌簧耳机没有做过,回来也做一回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可变上的螺丝有扣,便于用小螺母调节、固定舌簧片。短了可以用粗漆包线焊接加长。

铁皮都可以响,我的软耳机膜不响,看样子我的理论知识不够,想当然太多。有没有什么普及电磁知识的书介绍来看看。我每次看到那些有数学公式的书就头大。

网友F:
实际动手和理论学习相结合,才能出好作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做过震膜耳机,舌簧耳机没有做过,回来也做一回试试。

好啊好啊,我以为就我一个头脑发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际动手和理论学习相结合,才能出好作品的

您说得对,我常常头脑一发热就开干,往往以失败告终。

网友:
谢谢版主,鼓励一下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鼓励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也曾不自量力,想挑战一下“大罐头”舌簧耳机,同样以失败告终,作品顶多能当普通耳机用,灵敏度照比“ ...

高人!

网友G:
楼主的失败看图是必然的。
给楼主总结了一下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两个:
1是磁铁的磁力线没有形成回路。
2是线圈的磁力线也没有形成回路。
这两个回路之间有非常大的气隙,不能产生足够强的磁场,怎么能产生相互用力呢?
可以简单的加两个极靴,就是两个L形的铁片,一边压在磁铁上,另一边折下去,靠近簧片,但要留一个小缝,另一边的磁铁的缝,理论上是越小越好。但不能在发声时碰到。

网友:
5mm磁隙?太大了。

网友:
不要放弃,继续折腾,直到找到成功巧门秘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失败看图是必然的。
给楼主总结了一下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两个:
1是磁铁的磁力线没有形成回路。

谢谢指点,能否画个草图提示下线圈和磁铁的回路还有气隙是什么概念?如果不改线圈的话,是否可以考虑把几片合金粘在铜片上加厚舌簧减少气隙?

网友:
最好先把舌簧的原理和结构搞清楚,然后再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舌簧的“刚度”、震膜的弹性、极靴磁场强度三者要匹配,微调谐由螺母、螺杆机构的长度完成。过强的磁场就需 ...

您说的“匹配”很有哲理,似乎和阻抗匹配有相同的意思。“好马配好鞍,杀鸡不用宰牛刀”,“多出来的是浪费的,合拍的才是最好的”。
比如说振膜在什么最小力量下才能“起振”,在什么力量范围内是“最舒适的工作力量”。接下来舌簧在多大的磁场变化下才能提供这种合适的力量范围?这个磁场力量变化需要什么样的磁路和线圈配合?~~~~~等等
这些在没有理论支持和测试条件下真的很难。
如果我理论够强,先设计数学模型计算好再动手就可能会好很多。可惜~~~~唉

接下来我觉得从“折腾”的角度要做的事就是:
1  学习理论
2  对线圈和舌簧 膜片做实验,观察各种变化
3  争取先做个能响大声点的喇叭,先别管什么耳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能否画个草图提示下线圈和磁铁的回路还有气隙是什么概念?如果不改线圈的话,是否可以考虑把几 ...

要知道舌簧 耳机的磁路

舌簧耳机磁路

舌簧耳机磁路
才能做好,理论上这个气隙是越小越好,但又要让舌簧 能振动,这是一对矛盾,我设想了另一个结构,

另一种舌簧耳机的结构

另一种舌簧耳机的结构
气隙只要精度能做得足够高,可以非常小,但又不会影响舌簧 的振动幅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因为怕“舌簧”被吸住,所以弄了5mm空隙,舌簧确实比较薄,只有0.6mm,振膜是一般耳机40mm像塑料纤维的 ...

我觉得震膜也是关键,太软了反而声音小,舌簧片不仅要薄,但是也要有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知道舌簧 耳机的磁路才能做好,理论上这个气隙是越小越好,但又要让舌簧 能振动,这是一对矛盾,我设想 ...

第一个图,您的意思是要把线圈整个包在2片极靴中?
第二个图,看不明白,线圈在哪?

网友:
极靴是不可缺少的部件,可用铁质的饮料罐裁剪加工叠厚至2毫米,用胶或焊接成整块,锉刀修整而成.舌簧的磁通,弹性与磁铁磁力,间隙的配合是关键.
磁铁也不能太强.建议绕几个匝数不同的线圈试用.
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很复杂.支持继续试验摸索.

网友:
图中箭头指的两条螺丝必须是铜的,否则会造成磁“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图,您的意思是要把线圈整个包在2片极靴中?
第二个图,看不明白,线圈在哪?

第二个图只是磁路的图,线圈在里面就没有画

网友H:
我说话难听   就是不听话,你摸一下老舌簧喇叭的纸盆硬度。 或者看一下人家拆开的耳机膜片 的厚度 磁铁簧片之间的 距离 簧片的厚度 。 就明白了

网友:
线圈 磁铁已经决定的话  要强磁场强就要减小两者之间的间隙,但是间隙小了,簧片软震动时候容易呗磁铁吸住。 再就是膜片问题,舌簧喇叭的纸盆我觉得比动圈的要硬, 再不多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说话难听   就是不听话,你摸一下老舌簧喇叭的纸盆硬度。 或者看一下人家拆开的耳机膜片 的厚度 磁铁簧片 ...

您这是耳机的图片吗?虽然看不太清但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到关键了,我因为没有材料和自我想象,直接把2个0.6*0.5*2cm强磁铁N极(也许是S极)相对,之间有5m ...

舌簧喇叭的舌簧一端应该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