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WBR Receiver 性能真不错

楼主(2016-09-17):
超再生短波机, 用大环直接做振线圈, 晚上电台密密麻麻, 收近50多个台。

网友:
这才叫收音机 厉害

楼主:
直接发电路图上來

用一段1.5米的屏蔽线做的大环

用一段1.5米的屏蔽线做的大环

三极管用9018,场效应用2N3819

三极管用9018,场效应用2N3819

楼主:
这个电路如此灵敏是有前提的, 必须左右手共同调台,
一手调频道,一手调再生强度,  不过电台如此密集,
调起来也很好玩!

网友:
这么说这个电路不错啊,大伙可以跟风了

网友A:
电路图比较新颖,应该用喇叭放音了,就是有些地方令人费解。既然照图能做成功,可以试试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比较新颖,应该用喇叭放音了,就是有些地方令人费解。既然照图能做成功,可以试试玩玩。

那个线圈可以不处理抽头的

网友:
2N3819             N   J fet     25V,  10mA,   360mW,   100M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发电路图上來

大叔可不可以做个试验,把C5断开,看看能不能收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叔可不可以做个试验,把C5断开,看看能不能收音

试了下, 可以收台, 但声音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如此灵敏是有前提的, 必须左右手共同调台,
一手调频道,一手调再生强度,  不过电台如此密集,
调 ...

        还好,只有两个钮子,更高级的会不会是给章鱼定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55148-1-1.html   参考这个贴做的

原设计是接室外天线的,楼主直接用大环天线,效果也不差,何不接收音机功放听得畅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设计是接室外天线的,楼主直接用大环天线,效果也不差,何不接收音机功放听得畅快!

都是简单的实验机,  成品机也有几台, 但又有几个爱个者喜欢听电台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下, 可以收台, 但声音很小

真是不可以用常规思维理解,加个震荡器可以提高收音机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