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型号的电子管,灯丝亮度对管子性能的影响有多少?

楼主(2016-09-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电子管不是照明灯泡,不靠亮度的。

网友:
  只要灯丝电压相同的电子管,有的灯丝电流大些,有的灯丝电流小点,如6N1与6N2同样都是双三极复合管,但两者的灯丝电流就不相同,前者的灯丝电流就大于后者,这是因为两者的屏流不同,6N1的工作屏流大于6N2,这就要求电子管的阴极提供较多的电子流,以满足屏极电流的要求,因而阴极上稀土金属氧化物的涂层就相对厚些,这时灯丝的电流相应地要求大些,以便烤热阴极发射出更多的电子来,但是灯丝不会因为电流较大而亮度增加,灯丝的亮度决定于生产工艺与灯丝的材料,与电子管性能没有关系。

网友:
  电管灯丝功率足够阴极发射的需要,亮度高也可能是即将寿终正寝的标志,旁热管的灯丝露出阴极筒较多亮度就大。

网友:
同型号的管子,不同厂家由于工艺材料不同,灯丝亮度不同正常,即使是同厂家的,由于灯丝电流有正负误差,亮度不同也允许,只要灯丝温度达到阴极规定的电子发射温度要求,检验合格出厂的产品,亮度的差异可以无视。

网友:
前级管没感觉,但是功放级还是有区别的。实际做机的时候我喜欢功率管灯丝电压稍稍高一些。

网友:
不明,同一型号,灯丝亮度有区别么?

网友:
你那是错觉,阴极温度大致一样的 ,至于同型号为何灯丝比较亮有的比较暗我想原因有两点,首先是有的管子灯丝亮是因为灯丝装的比较靠上,有可能透出的光亮大一些,另外就是你说的,玻璃透光率不一样,老的透光差了,真从阴极结构和温度说应该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