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c1342v作单端

楼主(2016-09-19):
upc1342v属高性能音频驱动芯片,我把它当高压运放用。根据5532单端的原理,用1342仿制。
5532单端原理图
1342单端图
上电中点偏正14mv。这个数值对于高性能芯来说大了。未级恒流有分流支路,即1k电和2支二级管,这个支流是否会影响中点?

网友A:
后一张图似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一张图似有问题~~~~~~~~~~~

什么问题?

楼主:
未级换个恒流
图是容易改,原板上改动有点难

楼主:
用上一个电路就可以了,未级大管为e极输出只需恢复原反馈,上电降至中点-1mv。

楼主:
第二图恒流简单,但左右二边大管未配对,be结大小不一致,会造成二边恒流不一样,也许可以挑选与大管be电压一致的二极管,但太麻烦,改成  上电测量,Q3be电压0.1v多;在Q3ce并一个100u-220u电容,be电压变成0.843v。为什么不是0.7v以内?是不是因为大管管型不同?这个恒流是取自pass amp电路

楼主:
最后的应用图
接好开电检测Q3be电压0.64v,二个声道竞然一样。pass的恒流很不错啊。
等裝好散热板支架就可试听了。

网友:
坐等试听结果……帮顶……

楼主(2016-10-22):
引用 网友B:
把反馈电阻接1216的基级呢,会怎样

不用接可以想到,输出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做单端输出恒流负载的电路,那么就要足够的电流。SC2922基极电阻这么大,电流怎么能上的去?双极型晶体 ...

你没注意看,实装是7楼的电路。实听比厂方推挽电路好很多。放大管是a1216,直接1342输出。
其它图都是之前的设想,7楼图是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