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天线方面提高收音机灵敏度的方法

楼主(2016-09-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多磁棒天线列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你说的这个还真没接触过,不过单纯改变线圈缠绕方式或者改变磁棒长度已经没有好的方法了。

单线圈多段间绕式

网友:
按照无源矿石收音机磁棒天线要求做就可以!论坛“矿石技术区”板块里有好多文章。

网友:
把天线线圈做成蛛网天线的形式有提升 。再就是做谐振全尺寸室外天线,后者效果可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中波广播的远程接收

纵观百年无线电广播史,中波广播可谓渊远流长,时至今日,仍然
长盛不衰,尽管短波广播可以跨地域,调频广播有着良好的音质,
但中波广播仍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玩(儿)腻了短波和FM的接收,
换个口味,再玩(儿)中波的远程接收(MW-DXing),你会发现新
的乐趣。
玩中波的DXing并不是随便接上一个天线、拿来一台收音机就能奏效
的,下面几个问题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解决了这几个问题之后,
嘿嘿,中波的远程接收就容易得多了。

1、近场干扰
2、合适的天线
3、天线与接收机的连接方式

一、近场干扰

这里说的近场干扰就是指我们周围的电磁污染所造成的干扰。

1、近场干扰产生的产生原因

我们常见的家用电器,如微波炉、洗衣机、电视机等,电子调光照
明设备,还有采用开关电源供电设备的杂散辐射,由于这些机电产
品的电磁兼容(电磁辐射)检测不合格,或者是根本就没有经过出
厂检测(甚至是根本就不合格)就推向市场所造成。这种电磁污染
对低压电网造成的的影响最大,如果我们的无线电接收设备直接采
用交流电供电的话,除了产生讨厌的背景交流声,还有那在若干个
接收频点上出现的调制交流声。上述设备工作时的高次谐波还会通
过设备本身和供电线路辐射到空间,形我们常说的近场干扰。通过
用频谱仪来观测近场干扰,发现它的能量很小,频谱仪的接收天线
离开用电设备或离开供电线路(包括墙壁里敷设的供电线路)3~5
米时,近场干扰的场强已经小于一般电台的信号场强,若是离开十
米八米,基本上观测不到了,而且在室外测到的干扰,远远小于室
内。进一步观测得知,近场干扰的频谱主要是分布在中波段和短波
的中低段,VHF和UHF段基本观测不到。
网友们一定有这样的经历,夜晚时,后半夜的接收效果比前半夜好
。尤其是当我们的住宅小区停电时,我们会感觉到这时的接收效果
特别好,就连远方平时接收不到的电台也都收到了,而且中波、短
波效果都好,这些都证明了近场干扰对我们接收的影响是很大的。

2、中波接收时常用的抗近场干扰方法

1)采用电池为接收机供电,使接收机和供电电网达到物理上的隔
离,这也可以算是广义上的屏蔽。这种供电方式除了可以降低喇叭
里的背景交流声,还可以减少某些频率上的调制交流声。
2)采用室外天线的接收机,天线和接收机之间的馈线一定要使用
同轴电缆。作为馈线,主要是用来完成天线和接收机之间的信号传
递,同轴电缆是最佳选择。如果用普通导线当做馈线,那么这段导
线也起到接收信号的作用,一是改变了天线的方向图,二是破坏了
天线和接收机之间的阻抗匹配,三是这段导线的引下和接入室内部
分接收了近场干扰信号,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最不希望的事情。
采用长线天线和拖线天线在室内接收时,也会发生发生第三种现象
。所以在近场干扰严重的环境,最好采用室外天线,用同轴电缆引
入接收机。

二、适合中波远程接收的天线

电磁污染形成的近场干扰,主要是以电场形式的能量为主,而磁场
部分的能量却很小。根据这个道理,我们使用磁性天线和环行天线
(一定要低阻环型天线)就能抑制这些干扰,而且又能接收来自远
方的信号。我们完全可以自制室外环型天线来满足我们的需要。

1、环型天线

环型天线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谐振选频型,一种是宽带型。从其
接收效果来看,谐振型好于宽带型,它的效果相当于在接收机前增
加了一级无源调谐高放。选频型的天线特点是:环型天线就是LC并
联谐振选频回路中的电感(L)单元,由于需要经常调节电容(C)
来选频接收,所以这种天线比较适合室内使用,而室内型的天线一
般都不适合远程接收,如果把这种天线做成室外型,采用遥控方式
来调节电容(C)值,一来会增加制作时的难度,二来受分布参数影
响会降低谐振选频效果。
宽带型天线的特点是:环型天线只起接收磁场分量的信号,回路中
没有选频元件,是宽带低阻型天线,等效阻抗大约在300Ω。

实际制作时,选用Φ10~20mm铜管(铝管),可用分体空调的冷却
管,绕成直径800~1000mm的空心线圈2~3圈,圈与圈之间用几块木
块或塑料泡沫块定位固定,整个天线再固定在一根木杆上,线圈的
头和尾相隔100mm,接阻抗4:1变换,平衡/不平衡转换的巴仑,巴
仑另一端接50Ω同轴电缆引到接收机, OK了。
这种天线没有调谐元件,特别适合做成室外型使用,最适合用在中
波段的远程接收(MW DXing),如果将这样的几个环型天线组合成
天线阵,接收效果还会有进一步的提高。

2、环型天线阵

将上面介绍的环型天线按2个,4个,8个,16个的数量组合在一块,
就形成了不同的天线阵。天线阵的各个单元可以组成垂直天线阵,
也可以组成水平天线阵,从抗干扰和远程接收的角度来看,水平天
线阵更适合一些。两单元天线阵请见下图。

垂直天线阵方向图

水平天线阵方向图
多单元磁场型天线的连接与电场型的天线稍有不同。我这里多说一
点大家就容易明白了。

1)、对于电场型天线,我们以半波振子(λ/2)天线为例,将两个
振子单元组合成天线阵。当两个振子垂直排列时(就是指振子上下
排列),振子馈电点的间隔距离为λ/2。水平排列(是指振子平行
排列)时,两个振子馈电点间隔为λ/4。当接收频率为150MHz时
(VHF段),λ为2米,λ/2=1米,λ/4=0.5米。当接收频率为15MHz
时(HF段),λ=20米,λ/2=10米,λ/4=5米。当接收频率为1000
KHz时(MW中波),λ=300米,λ/2=150米,λ/4=75米。
可见,我们制做的环型中波天线阵,无论如何不能采用上面的计算
结果来连接。一是我们家里没有那么大的场地,二是这么长的连接
电缆会把天线收到的信号损耗掉。我们进一步分析可以知道:电场
型天线是利用振子的几何长度和工作的无线电信号波长发生谐振来
感应无线电信号,只有发生谐振的频率才能在所有频率中感应出信
号的最大值,离开谐振频率越远的频率,感应出的信号越小。所以
电场型天线是窄带型天线(当然,特殊制做的天线可以是宽带的)。
工作于不同频段的电场型天线振子(DP、GP天线)或天线长度(长
线天线)要有合适的几何长度才会有最佳的接收效果。

2)、磁场型天线是靠无线电信号磁场分量的磁力线穿过闭合回路来
感应出信号,不存在谐振问题,所以磁场型天线是宽带型天线,工
作频率可以从LW~UHF。但是同一个天线在不同频率段的效率是不同
的,MW段效率高,SW段效率低,UHF段的效率更低。还有,环形天线
的直径大,效率高。直径小,效率低。

3)、另外,我们再进一步分析还知道:磁场型天线材料的直流电阻
越低越好,也就是制做环型天线的导线材料粗一点好。如果制做环
型天线的导线材料比较细,会导致直流电阻大,这时的环型天线既
接收了磁场分量信号也感应了电场分量信号,它的抗近场干扰的作
用也就降低了。

4)、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LEOWOOD、True EMI网友在广播论坛
上介绍了他们自制的环型天线,南霸天SHWX重点介绍了AOR公司的
LA-320天线,这些天线就解决了上面的问题,他们是这样处理的:
把金属管制成环型(其实环型天线制成方型或别的形状也一样,只
是在周长一定时,圆型的面积最大,穿过的磁力线也最多,感应的
信号也大,同时又符合材料工程学的要求),金属环开口,里面穿
入导线当接收天线,金属环起到屏蔽掉电场信号的作用(其原理见
俺以前写的另一篇拙文《关于无线电设备的电磁屏蔽》),里面充
当天线的导线只感应磁场信号。

综上所述,环型天线振的两个单元距离不必满足特定波长关系。我
们这样连接:水平排列环型单元的天线阵,两单元中心间隔d=3R(
R=环的半径)就可以了,用同样长度的300Ω扁平电缆(约2R长)两
条,分别接在两个环型单元上,注意同铭端的接法,两条电缆的另
一端并联在一起,然后接在Bulun(巴仑)的平衡输入端。也可以
用同样长度的稍粗一点的导线绞在一起来代替扁平电缆。连接方法
同上。

Bulun的接线方法如下图所示:

我们再来设计天线阵使用的Bulun:Bulun实际上就是一个信号传输
变压器。我们已经知道环型天线的等效阻抗约300Ω,两个并联在
一起后的阻抗为150Ω,再接在Bulun的输入端。连接Bulun输出端的
同轴电缆为50Ω。根据变压器阻抗变换的公式,Ri=N*N*Ro,N=变压
比,也是输入端和输出端线圈的圈数比。上述问题中,Ri=150Ω,
Ro=50Ω,变压比的平方为3,开方后,求出变压比约为1.7,图中a
和b是输入线圈,c是输出线圈。我们取a、b线圈各为9圈,则有,
c=9/1.7≈5圈。我们用φ0.5~1.0的漆包线或其它绝缘导线,同方
向并绕或间绕线圈,a、b各9圈,c5圈。处理好线头,密封好Bulun,
引出接线,OK了。

3、磁性天线

磁棒天线也是环型天线的一种,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缩小的环型天
线。磁棒上的线圈就是LC并联谐振回路的电感元件L,通过改变可变
电容(或改变变容管的电压),来达到选频的目的。在我们现代的普通
收音机里,中波的接收大多数是采用磁棒天线,由于受到收音机体
积、性能、成本和产品定位的消费群体的限制,导致普通收音机的
磁型天线不适合用来做远程接收。但是我们可以采用下面介绍的方
法对自己手头收音机的磁棒天线进行改造,如果改造的比较好,也
能使普通收音机提高中波的接收性能,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能满足中
波的远程接收。
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改造磁性天线的目的,一是提高LC并联谐
振回路的Q值(品质因数),二是要提高磁棒天线的接收效率。

(一)、磁性天线的特点

Q值是表征LC回路选频特性好坏的指标,Q=2πfL/r=X/r。磁性
天线的Q值越大,可以使输入回路的选择性越好,可以使对应谐振频
率的感应电动势也越大,如下图所示。

1)、谐振选频电路可以看成是一个无源放大器,它的放大倍数由谐
振回路的Q值来决定,这种放大器不但不会引入额外噪声,反而会增大
信噪比,增大的信噪比也由Q值来决定。

2)、我们使用的磁性天线有这样的特性:线圈当中使用的铁氧体材
料都有规定的使用频率(f。),有着对应频率下的导磁率(μ),这
由铁氧体的制做材料和配方有关。当接收频率升高时,导磁率大的
铁氧体损耗要增大,导致磁性天线的Q值下降,使得磁性天线的选择
性和灵敏度都下降了。为了保持足够高的Q值和接收效果,在接收频
率较高时还是要采用低导磁率的磁棒。

3)、我们来进一步说明上述问题,MXO-400中波磁棒在频率f=1M时,
μ=400,线圈的Q值可以做到200,NXO-40短波磁棒在频率f=10M时,
μ=40,线圈的Q值也可以做到200。我们将MXO-400中波磁棒用在
f=10M时,μ值下降到了40,由于铁芯中的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急
剧增加,导致Q值下降,这时线圈的Q值下降到了30左右,使收音机
的选择性和灵敏度都大大降低了。反过来时,将NXO-40磁棒用在中
波f=1M时,由于其μ值小,要将线圈圈数增加(加大L)才能谐振在
中波频率上,但增加圈数会使Q值下降,还会使选择性和灵敏度降低。
所以,中短波磁棒不能通用。
随着材料科学和加工工艺的进步,现在的中波磁棒的μ值可以达到
2000了,而且损耗更小,已经有MXO-400、MXO-800、MXO-1600、
MXO-2000系列产品了。

(一)、提高Q值的方法

1、从常见的接收机电路来看,磁性天线的输出就是高放或变频的输
入,高放级、变频级的输入阻抗会影响磁性天线的Q值,输入阻抗越
小,这种影响越大。所以,选用硅材料的高放、变频管,天线回路
的Q值大于选用锗材料的,选用场效应管的高放、变频级,其天线回
路的Q值大于硅管。但不管选用什么器件,其前提是要做到阻抗匹配。

2、选用11X0.07的纱包线时,其Q值比普通单股漆包线大150~200%
,选用27X0.07的纱包线时,其Q值增加的还会更多。

3、磁棒上的线圈位置靠近磁棒端部时,其Q值大于线圈在磁棒中间
位置时的Q值,当线圈为位于端面5~10mm处,Q值最大。把线圈分成
两段绕制(总圈数要增加原来圈数的根号2倍),分布在磁棒两端再
串联起来,其Q值还会增大2dB。

4、磁棒天线要远离金属物品,因为金属物品中的高频涡流损耗会
降低磁性天线的Q值。

(三)、提高磁棒天线接收效率

1、增加磁棒的截面,增加磁棒的长度,采用同样截止频率下的高
导磁率的磁棒。为了做这个试验,我在深圳的赛格和华强的电子市
场找了几个生产磁性材料的厂商,要求为我特制几条直径20mmX200
mm的磁棒,我愿意出100元特制一根磁棒,咳,厂家觉得利润太小,
死活不肯,走了几家都这样 ,气死我了。不过话又说回来,真有生
产磁性材料的厂商愿意生产的话,我愿代表网友们感谢他们。
当然还可以用若干扁磁棒粘成一根截面大的磁棒来使用,原理同上 。

2、采用两根直径10mmX200MM的磁棒,将天线线圈分成四段,分布
在两根磁棒上,具体圈数由试验决定,然后将四个线圈串联起来,
这样做也会提高磁棒的接收效率,改进接收效果。

三、天线与接收机的连接方式

在中波远程接收中,室外天线与接收机的连接也是非常重要的,这
个环节搞不好,那也是前功尽弃。远程接收时,外接天线与收音机
的连接最好采用下图的输入方式,这是因为:外接天线的阻抗是50
Ω左右,而LC并联谐振回路的等效阻抗是100KΩ以上,若天线直接
与收音机连接在A点,则会破坏LC回路的谐振,并降低天线回路的Q
值,使得收音机的选择性和灵敏度都降低了。

建议在进行中波远程接收时,外接天线与收音机的连接采用下面的
连接形式。

1、采用直接耦合时,天线接在距接地端2圈抽头处。
2、采用电感耦合时,L3约2~3圈,L4约10圈并加磁芯。

对于我们周围常常见到的收音机,有很大一部分具有天线插口,且
这些插口多数是SW和FM的外接天线插口,并不是中波(MW)的插口,
即使我们把外接天线接到了这些插口上,收听中波时并没有起作用。
在我手头的一大堆收音机中,SW7600G是一款适合用来远程接收中波
的收音机,当它的外接天线插口接入外接天线时,会自动切断内部
的磁性天线和拉杆天线,并且用它的本地/远程开关配合中波的远
程接收还是很方便的。

不管广大网友们手头用什么接收机或收音机,在实验中波的远程接
收时,要特别注意自己机器外接天线插口与机器内部的连接,必要
时,自己动手改造一下机器内部的天线连接插口。

我们经常见到的便携式收音机,主要是采用机内磁性天线和拉杆天
线进行接收的,生产厂家通常将收音机的增益做得很大,导致这样
的收音机动态范围很小,即使加接了不太长的室外天线,都会引起
收音机过载,尽管有的收音机加有本地/远程切换开关,但衰减的
范围有限,这样的收音机不适合用来搞远程接收。

德生的laofan和他们那个“恶霸”领导正在重新开发的《超动态、
宽频响优质晶体管调幅收音机》,用在中波的远程接收上,将是一
个非常好的选择。真切盼望德生人早日拿出这款收音机。

另外,为了防止收音机在外接天线时出现过载,我们还可以在天线
和收音机之间加接带通滤波器,二阶滤波器优于一阶的,窄带优于
宽带的。依照同样原理,也可以在天线和收音机之间加入手动调谐
的天调,这些都有助于改善远程接收效果。广播论坛介绍了许多这
方面的资料,有兴趣的网友不妨找来一试。

写了这么多,仅仅是抛砖引玉,欢迎各位大虾把自己在中波远程接
收方面的经验也介绍出来,为我们的广播论坛添砖加瓦。
作者:WD

网友:
转自隔壁。
老早就注意过这个天线,制作相对简单,遗憾的是体积不小。如水平制作的话可以吊挂在楼顶(伸出两米左右,用厚壁方管加膨胀螺栓固定)。铜管嫌贵可以考虑4或6平方单股铜线(不一定非要整根绕,手头有的话几节焊接起来也一样)。最近没时间,有空鼓捣一个这样的天线试试

网友:
7楼方法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B:
七楼讲得好,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七楼讲得好,加分鼓励

谢谢!7楼转发,8楼才是我说的

网友C:
也有将磁棒进行屏蔽的方法。

网友:
总的来说,强大的天线也需要设计优良的接收机配合,普通民用的收音机设计之初就没考虑使用室外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有将磁棒进行屏蔽的方法。

磁棒屏蔽是需要开缝的,否则屏蔽体相当于绕在磁棒上的短路环。磁棒屏蔽可以降低一些电场干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