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红旗5401型晶体管收音机

楼主(2016-09-20):
收听中波 ,收听环境:成都西二环内某小区二楼室内红旗5401型晶体管收音机

网友A:
我们这里中波 情况很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中波 情况很糟

成都市中波白天强台能收到三个台,还有一个弱台,晚上收台要多一些,可听的也没多少。

网友B:
       您的这种平面铝板冲孔工艺装饰的红旗5401机器我是第一次见到,接收效果不错,很漂亮!我的“全新”69造红旗5401收音机翻新完成后就放在一边了(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38057-1-1.html),有时间定要仔细统调一下,配上完善的锂电供电和充电控制(4#电池很难找了)。
    请介绍一下在优酷网站上放置自己视频的步骤,谢谢。

网友C:
不是不相信这视频里的声音来自己这台收音机,最低你该调整一下收音机的方位或调一下台,这样比较真实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不相信这视频里的声音来自己这台收音机,最低你该调整一下收音机的方位或调一下台,这样比较真实一些。

红旗5401型晶体管收音机朋友拿去把玩几天,过几天重新录一段调谐视频, 谢谢你的温馨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这种平面铝板冲孔工艺装饰的红旗5401机器我是第一次见到,接收效果不错,很漂亮!我的“全新”6 ...

优酷注册账号,我是使用手机录视频简单方便(也可以使用其他摄录设备),手机录的视频保存在手机相册,登录手机优酷(手机下载优酷APP),在有WIFI环境下,点击优酷界面右下角(我的),换了界面以后点击右上角上传蓝色箭头,换了界面显示拍摄新视频和本地视频,点击本地视频,出现你拍摄的视频点击进入,然后按照提示编辑你视频的名字,字数不要太多,再选择视频是什么内容。选择视频在什么科目,上传就可以了,上传速度根据视频的时间和WIFI网速来决定。上传视频阶段不要退出优酷,当然手机这个时段是不能玩其他了。上传视频结束以后有十分钟左右时间在转码,这样就可以退出优酷了,如果手机内存不够就可以删除视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