瘸腿牛做的小胆机,合理利用没有垃圾。

楼主(2016-09-21):
前段时间维修一台老美多收音机,换下了一只高压绕组一端开路的瘸腿电源牛,找了个坏的路由器铁壳做底台,又在库房里划拉了些老件,拼装了这么台小胆机。在书房里听音,与乐潘S1001输出牛做的小胆机比较,只是低音端略有不足,效果尚可,整理了一下随手拍的图片发上来博大家一笑,献丑了。

老美多的电源牛

拔下6Z4测量高压绕组电压,有一端的电压明显有问题,其原因是数字万用表的输入阻抗很高,感应电压影响所致,MF47机械表测量电压为零,当时未拍机械表测量的照片,致歉了。测量绕组直流电阻,也是一端开路。这老牛健康的时候高压也就能出50-60毫安的电流,瘸腿了改桥式整流,20-30毫安的电流应该问题不大。灯丝绕组只有一个6.3V的,没有中心抽头,改做这个小胆机,电流也是刚刚够用。为了减少交流声,从高压泄放电阻取20V左右的直流电压加到灯丝绕组,效果很好,关闭音量电位器,耳朵贴到喇叭上交流声几不可闻。

以前从坛友那里收的小牛,一次5500欧,二次4、8欧,直流电阻一次侧460欧,略大,0.5的F片顺插,片子表面有金黄的结晶体,金沙片的可能性不大,到是很好看。

肚子里面。。。。随手搭棚,很乱。

布局。7脚的6Z4、8脚的6N7P、9脚的6N2搭配,也不是很难看。

前视

推一对建武的小箱子,声音还不错。

整机功耗。老牛看样子做工用料也不是很实在,开机四小时,环境温度25度,测温枪检测铁芯温度接近60度,勉强能放住了手。

最后上电路图

网友A:
换6N8P就不热了

网友:
做得很不错的机器,要表扬。您这是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变废为宝,美化生活,增长知识,享受乐趣,您赚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6N8P就不热了

6N8P手里没几只,也不知道应该用啥样的输出牛,6N7P手里有一大堆。

网友:
做得很不错的机器

网友B:
师傅能讲一下电路原理吗?左右声道是怎么输入的?我要学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师傅能讲一下电路原理吗?左右声道是怎么输入的?我要学做一个!

因为电源变压器高压绕组没有中心抽头,所以只好用桥式整流,为了好看才加的6Z4和两只硅二极管配合,其实完全可以用一只全桥或者四只二极管,那样还可以降低功耗,变压器发热也少。6N2做电压放大,6N7P做输出,这只是一个声道的电路,另一声道相同,只是电源共用。

网友C:
一直有个问题就是这个高压可以用倍压整流的形式获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有个问题就是这个高压可以用倍压整流的形式获得吗

倍压整流获取高压,只要电压合适、电流满足要求就完全没有问题。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00629-1-1.html
看这台机器,就是倍压整流的,效果很好,一直在听。

网友:
唉,我也想装个机器玩玩,但手头没有开孔的机器,底台还没弄好

网友:
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
彗星老师蓝壳,我喜欢这颜色,感觉老元件听觉比较好顺心。

网友D:
6N7并能出几W?

楼主:
引用 网友D:
6N7并能出几W?

资料介绍300V高压的时候,6N7P并管是0.8瓦,这个电压低,估计每声道也就0.5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