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刷机报错9维修分享

楼主(2016-09-21):
  机器型号:iPhone6P

  故障现象: 刷机报错9

  客户描述:手机摔过,使用一段时间后,有一天放了一晚上就开不了机,刷机报错9。

  维修过程:接到客户机器后,先和客户沟通帐号有没有资料要不要?确定好后刷机。用ITUNES刷机报错9,用爱思刷机也报错。如图:

  首先拆硬盘打值,阻值都正常。换一个硬盘刷机故障一样,排除硬盘的问题。

  报错9一般是CPU或者硬盘的问题。硬盘已经更换,现在只剩CPU了。因为客户说这个机器摔过,所以把逻辑码片的屏蔽罩剪掉打值。如图:

  拆掉后对地阻值无穷大,确定是CPU空焊,焊CPU。如图:

  植锡处理就不说了,处理好后飞了两根线出来。下面是焊好后测试的照片,还能看到线。如图:

  补好线焊好CPU,开机直接进系统。密码客户还没给,屏是我们自己测试的屏,本身就有点花。客户只发了下半身过来,凑合着看吧!测试图:

网友:
谢谢分享,手艺精干

网友A:
高手呀。什么手机都修的吗。还是专修果的呀

网友B:
有个6,外放播放有时假死,过会会好,插耳机或用蓝牙播放没问题,怎么回事?

网友:
维修思路明确 不绕弯路 手艺精湛 高手 学习了!

网友:
艺高人胆大,这样可以,CPU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呀。什么手机都修的吗。还是专修果的呀

是手机都修,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手机都修,呵呵

我的手机想玩下刷机,不知能不能帮我找个系统呀。在网上找不到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6,外放播放有时假死,过会会好,插耳机或用蓝牙播放没问题,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不能确定是哪里的,检查下音频功放条件!

网友:
LZ,,有个IPHONE 5S ,盆友说是放在车上充电,然后发烫,完了就开不了机,

充电还是不开机,外接电源充电池,开机出现苹果标,不进系统,是什么问题,你可以修吗?

网友:
能干A8的都不是一般人啊

网友:
能干这活儿的水平不低,最起码是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呀。什么手机都修的吗。还是专修果的呀

都修  呵呵

网友(2016-11-01):
很高深的技术,高手

网友:
等哪天我学会了,我也去修手机

网友(2017-01-02):
楼主,你好  我的手机现象和你所描述的一样,我这边维修的直接告诉我没办法修,你有联系方式吗?能帮我看看我的手机嘛

网友C:
请教个问题,我的苹果6更换电池后,屏幕左上方和机壳会有一个缝隙,压一下就下去,松开又会翘起来一个缝隙,好苦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个问题,我的苹果6更换电池后,屏幕左上方和机壳会有一个缝隙,压一下就下去,松开又会翘起来一个缝隙 ...

支架松了,可以用B7000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