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免费送的气体报警器维修使用教程

楼主(2016-09-23):
      最近,很多坛友都收到了论坛金牌会员: 我爱数码科技 免费的送气体报警器,都想试试自己动手维修,下面我把我的维修过程提供给大家,希望可以帮助到需要的坛友:

      容易损坏的元件:1、电解电容器 25V 470微法 整流二极管1N4007

                              2、发光二极管 绿色的,因为长期都是监控状态,所以他工作时间最长,损坏的几率很高!
                              3、电源IC  34063AP1 这个是损坏最多的,可能是设计问题,淘宝上几毛钱一个,就是运费太贵,不划算,买几个回来,换上就好!

      关于气体报警器的使用:
                              1、通电气体报警器开始自检:蜂鸣器响一声,绿灯亮,黄灯开始闪烁,约1分钟左右黄灯灭,自检结束,进入正常监控状态,绿灯常亮,辅助输出端输出0V电压。

                              2、可以用气体打火机的气体进行测试,把打火机打着火,按着不放,把火吹灭后接近探头,气体报警器会报警,红灯闪烁,蜂鸣器不断尖叫,辅助输出端输出12V电压,约半分钟左右停止!

                              3、断电或者按复位按钮,待故障排除后,将气体报警器重新投入监控!

网友:
我也有一个,和你这个不一样,不知道怎么使用,学习了。

网友:
这只能检测液化气吗,对一氧化碳行吗

网友:
这个贴很有意思,老马甲对新马甲

网友:
补充一下: 1,通电后绿灯常亮黄灯闪烁,注意约1分钟后黄灯才熄灭进入正常状态    2,注意:用打火机测试正常,但是用罐装煤气测试灵敏度较低,这也许是天然气和煤气的区别吧。我到手的2个电源都正常可直接进行测试。

网友:
我也买了2个,上电以后,一直在报警。请问楼主,你的板子,34063稳压的输出是多少伏?

网友:
这个能测量酒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