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探讨发电机式兆欧表与电子式兆欧表的优缺点

楼主(2016-09-23):
    兆欧表又叫摇表、迈格表、高阻计、绝缘电阻表,其标尺刻度直接用兆欧(MΩ)作单位,是一种测量电气设备及电路绝缘电阻的仪表。目前主要有两大类:一是采用手摇发电机式供电的磁电式兆欧表;二是采用电池供电的指针式兆欧表和数字式兆欧表。
    请大家一起探讨交流使用两种不同仪表后的心得体会及二者之间的优缺点,以便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学以致用,很高兴你的加入,非常感谢!

楼主(2016-11-16):
引用 网友A:
不同意见,电子兆欧表不可能带提手摇的,特别是在电气工程中

谢谢你的加入探讨! 全面补充一下:兆欧表用指针表好,在黑暗中能看到绝缘不良的地方会打火花。
      注意事项:功率电机的绝缘电阻一般不稳定,用兆欧表自然用指针的方便。因为在高电压情况下,阻值一般不稳,数字式的数值不断变化看着不便,指针式的阻值区间一目了然,看着方便。如果测稳定的高阻值电阻,用数字表更好些,精确。
500V的摇表,一般用在220V一下的设备(包括三相380,三相380对地也只有220V),1000V一般用在600V左右的设备,2500V没用过,按推算,应该用在1100V的设备,电压太高也是不好的,虽然能更有效的测出强电下的绝缘电阻,但对低电压设备,也有击穿绝缘材料的危险。

楼主(2016-09-23):
  我先发表一下自己的简单、浅显看法,大家多多指教!
  手摇发电机式摇表不用电池供电,适合在不同环境下使用,耐操、皮实;电子式兆欧表方便小巧、便于携带,但是在户外恶劣天气条件下多有不便!

网友B:
坐个板凳聊会天,手摇兆欧表很普及!80年代当电工就用,到现在都没被人陶汰,生命力量旺盛!不像指针万用表,被冷落!原因很简单:功能少、直观!电子兆欧表没用过,不宜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个板凳聊会天,手摇兆欧表很普及!80年代当电工就用,到现在都没被人陶汰,生命力量旺盛!不像指针万 ...

如果把万用表和兆欧表结合在一起用,可以检测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高反压管的耐压值等等,所以我不觉得兆欧表仅仅是单一的测量电器、元器件绝缘电阻的功能而已;电工对电器、配电箱、电机等等的日常维护绝对少不了兆欧表,因为它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不管生产还是生活中正常、安全使用电气设备都少不了它的检测和监控,不知你以为如何?!

网友:
有道理,一般电机摇测绝缘电阻经常用。指针或数字万用表、钳形电流表、绝缘摇表;电工必备三大仪表!

网友:
电子式的方便携带,精确,是未来的趋势
手摇的操作不方便,笨重,很快会被淘汰

手摇表一个最大缺点是输出电压不稳定,电压完全由转速决定,这样测试的绝缘电阻就非常不准确了。

网友:
我说说我的感受吧。手摇的是个体力活,你们试过一下子测几十台电机的吸收比没?谁用谁知道。
电子的就方便快捷多了,接好线按下按钮,什么绝缘电阻什么吸收比都出来了。一点不用力气

网友C:
摇表维持20~30rpm,就可以保持电压基本稳定性了(摇表测量误差只要不大于10%即可)。
而且,采用复杂的电流、电压正交线圈磁电表来测量电阻,也是考虑消除电机电压不稳的措施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摇表维持20~30rpm,就可以保持电压基本稳定性了(摇表测量误差只要不大于10%即可)。
而且,采用复杂的电流 ...

很高兴你的加入!  进行测量时,摇手柄的转速应达到并稳定在100-140r/min,通常摇动一分钟后,待表针稳定时再读数;测试时,当转速达到120r/min左右时,保持匀速转动,1min后读数,并且要边摇边读数,不能停下来读数。(特别注意:在测量过程中,如表针已经指向“0”,此时不可继续用力摇动摇柄,以免损坏兆欧表。) 互相探讨一下,取长补短,谢谢!

网友C:
呵呵,我们经常使用的是100伏直流摇表,用来测量仪器单机内部各独立回路之间的绝缘程度。按规范一般是两个人进行操作,一个人专门匀速摇表,另一个人用表笔测量和读数。100伏小摇表的速率不必太快,只要达到30rpm即可(摇得太快引起指针抖动反而影响读数)。也许楼主推荐(看图片)的是电力系统使用的1000伏大摇表,需要高转速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们经常使用的是100伏直流摇表,用来测量仪器单机内部各独立回路之间的绝缘程度。按规范一般是两个人 ...

100V的摇表,我这很少用到,见谅!我所说的摇表使用情况都是基于发帖图片所示基于ZC25—4(500V-1000V),很高兴一起交流促进,互相提高,谢谢你的补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V的摇表,我这很少用到,见谅!我所说的摇表使用情况都是基于发帖图片所示基于ZC25—4(500V-1000V), ...

原来没太在意,看到LZ 图片的介绍,摇表中指针位置是由两个垂直的线圈驱动的结果,即电流值和电压值的电磁力平衡来代表电阻值的。
想请教LZ 为何手摇表用这种结构的电磁表来测量电阻呢?而带电源的绝缘表,却采用常规的欧姆定律测试方法?

网友:
   机械兆欧表双动圈流比计就是应对手摇发电机而设计的,电压在一定范围的波动指针示数保持稳定,机械兆欧表最大的优点就是不用电池,任何情况下都能使用。

网友:
在重量,精确度,耐用性上,电子的都占优。

楼主:
  兆欧表的常用规格按发电机电压可分为100V、250V、500V、1000V和2000V等几种。100V的用于通信线路,250/500V的用于低压电路,1000/2000V 的用于高压电路的设备及配电线等的绝缘电阻测量。选用兆欧表的原则,一是其额定电压一定要与被测电气设备或线路的工作电压相适应,二是兆欧表的测量范围要与被测绝缘电阻的范围相符合,以免引起大的读数误差。
  电池供电的指针/数字兆欧表,(用内部电池代替了手摇发电机,采用dc-dc变换器将电池的低电压变换成直流高电压进行测量)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操作简便、绝缘阻值分度均匀清晰的特点。(不论采取何种电源,最终都要转换成直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