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绕电机定子有多繁琐

楼主(2016-09-24):
先前在马路边捡到一个排油烟机,看着很新就清洗了一下,经检查是电机定子线圈烧糊了,最近没啥事就把它重绕了,现在效果很好,只是重绕定子很繁琐,现在把它发上来大家看看吧。
步骤1:拆下旧线圈然后数出圈数,测量线圈周长及形状。
步骤2:按测到的圈数,线径及尺寸制做线架并绕成线圈。

楼主:
步骤3:准备下线工具、槽绝缘纸、封槽口的竹签等。

楼主:
步骤4:下线。

网友A:
我活我是干不了

楼主:
步骤5:整理、接引线,绑扎做型、烘干、浸漆等。绝缘漆用的是三聚氰胺浸渍漆,没用恒温箱只好diy个烘炉,阿阿。
先80摄氏度烘干8小时,浸漆,淋干2小时,再80度烘4小时,接着110度烘4小时即可以了。

网友B:
很关心楼主用了多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活我是干不了

阿阿,又嚒叽又吃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关心楼主用了多少时间?

没计算多少时间,想起来就弄几下,最后结果还不错。

网友:
好手艺,支持折腾
铜线,绝缘漆,烘烤用电,这些成本够买一个电机的钱了,还不算人工费

网友:
环保局没找你?还有比环保局厉害的!没找你?这个事不要多干。

网友:
干这个真的耗时间,小电机坏了就扔掉吧,人工费用都不低,楼主手工不错

网友:
材料费和工时费 足够买一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计算多少时间,想起来就弄几下,最后结果还不错。

只是想比较一下我的速度是不是慢了(不排除以后专职修电机的可能),做一个这个电机我用时大概5小时(不含烘焙)。

网友C:
两个绕组之间应该垫绝缘纸。烘干可用调压器,把两组线圈并接,接到调压器上,调整电压让线圈发热自身烘干即可。前提是调压器的功率要足够。

网友:
并不繁琐,唯工多手熟尔。

网友:
这个技术不干专职可惜了。

网友:
佩服佩服,水平确实很高,也很有耐性,支持一下。

网友:
很专业。
花费功夫多了,不过自己动手从中得到乐趣。

网友:
我干不了。这手艺佩服

网友:
对你的精神表示佩服,也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D:
搞得成再多工序都不算烦,本来就知道这些活的。但一个几十元能买到的小电机花这么多时间修不值得。

看兄弟是高手,也驾轻就熟。要我的话嵌完扎妥就结束了,后面浸漆感觉没有必要。

网友:
这人工,绕一个大的电机费用可以买好几个了

网友:
在机电维修行业,这种单相电机下线应该说是比较简单的.只是修这种电机,专业维修人员挣不出工钱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想比较一下我的速度是不是慢了(不排除以后专职修电机的可能),做一个这个电机我用时大概5小时(不含 ...

如果绕线、裁槽纸、下线、绑扎和整型共用5小时算挺快的。工厂下线工每天手工下线10千瓦电机10至12个,线圈、槽纸现成的,不算接引线,10千瓦定子空间大,线圈易上手,小的电机定子空间受限,再加上绕线裁纸等所以你弄的比较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绕组之间应该垫绝缘纸。烘干可用调压器,把两组线圈并接,接到调压器上,调整电压让线圈发热自身烘干即 ...

你说的很关键,看到原定子上主付线圈间没有加绝缘纸,估计烧毁的原因极有可能就是主付线圈间击穿短路造成的,所以这次重绕的定子主付线圈间仔细的垫隔了2层聚酯薄膜(薄膜是透明的照片上不明显),而槽绝缘是一层青壳纸与聚酯薄膜复合材料外加2层聚酯薄膜,应该足够了,经你这么一说,现在又觉的绕组间绝缘有点弱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绕线、裁槽纸、下线、绑扎和整型共用5小时算挺快的。工厂下线工每天手工下线10千瓦电机10至12个,线 ...

10千瓦的下线10---12个,每个班几小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千瓦的下线10---12个,每个班几小时啊

上下午共8小时,熟练工平均每天下10个吧。

楼主:
这个排烟机原定子线圈付绕组线径比主线圈线径细且带有抽头,用快慢开关切 换以实现高低速,仔细查看发现是8个付线圈都要分成主体线圈和抽头线圈两部分,这就导至绕线和绝缘的困难,后来请教了坛里老师,决定主付线圈绕成完全相同的线径和圈数,取消抽头,而用串接电容来实现调速,经试验电源线路中串接7~8微法电容时刚好是慢速档的转速。

网友:
修了十来年电机,现在不干了。小电机维修不够工钱。

网友:
主要是时间成本,小电机还是不划算。

网友:
我也是6,7年没修电机了

网友:
从下线工具就知道,是专业的。烘干可以用大小合适的白炽灯放里边,安全。

网友:
下线工具用金属做的,在操作时会不会伤到线圈呀

网友:
看楼主手艺不错,干了几十年现不摸有20年了,勾起了很多回忆。

网友F:
楼主的工具很不专业,线压子的杆太细太长,线压子头也不能用铁片来做,要用整块金属来做,线划子也太长太窄,最好不用金属的,采用金属也应该用黄铜,还要磨的很光亮才行才不会伤线的漆皮,要是以后想干这行,这样的工具是不行的。修1KW以上的电机,线压子的杆要有铅笔那么粗,否则压不紧,烘烤温度也不够,先把绕好的定子预热到110度以上,小电机预热2个小时,(别害怕烤不坏),绝缘漆加热到80度,定子要放进绝缘漆里直到没有气泡逸出,把浸好漆的定子吊起来直到不再滴漆,放在烘箱先低温烘烤温度在80度,小电机2个小时,然后高温烘烤温度在120--130度,时间在6--8个小时(别怕这样的温度才能使绝缘漆真正烘干)。达到最佳绝缘强度。外观光亮漂亮,你浸漆烘烤的电机定子没有预热,烘烤温度太低,时间太短外观暗淡无光,疙里疙瘩一点也不光滑,漆只在表面内部没有浸进去。我说这些是为你好,不要光听好听的话,他们没有真正干过这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工具很不专业,线压子的杆太细太长,线压子头也不能用铁片来做,要用整块金属来做,线划子也太长太窄 ...

老师说的很专业啊,我这是将就手头现有的东西弄的:压线刀和划线签子是早先修风扇用8号铁丝临时做的,现在拿出来应急一下;看到工厂手工下线工具还应该有刚纸板做划线板,槽纸余边铲刀及线头刮漆夹刀等。烘干温度也没敢上120度,怕控温不准烤糊了,浸渍漆也是20多年前用剩的,记得那时是很希的现在都很粘了,估计性能都很难保证了,我是烘温80度6小时接上100度2小时,后浸入漆中半小时取出常温淋干2小时,当时忽略給漆加温了,看来加热一下的话应该会希一点,绝缘漆浸入的会更充分~总之,我是应急、将就、业余的做法,有误导的话请诸位见谅。

网友G:
楼主好手艺啊,我连把电焊机的铝线包换成铜漆包线的都犹豫到现在也没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手艺啊,我连把电焊机的铝线包换成铜漆包线的都犹豫到现在也没敢动。

暂时能用就先不改吧,重绕很耗力气,弄不好还达不到原来的程度,倒弄巧成拙。

网友:
赞一个    多少年  我想自己亲手做一个     到现在   还没做成       羡慕

网友:
好手艺,现在坏后再维修的人都蛮少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搞得成再多工序都不算烦,本来就知道这些活的。但一个几十元能买到的小电机花这么多时间修不值得。

看兄 ...
要我的话嵌完扎妥就结束了,后面浸漆感觉没有必要。

浸漆不可以省掉,什么道理你自己去体会吧。

网友H:
不知道楼主给三相电动机下过线没?三相的有多种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楼主给三相电动机下过线没?三相的有多种的接法。

三相10kw以下小的电机线圈下过,同心式连式的等等,感觉极数多的容易点,两极的比较费劲,更大的要用榔头砸的扁线的电机就没下过。

网友:
  好教材,想起了80年代在车间天天干这活,当时不计时,但起码都是3千瓦以上的。

网友:
手艺不错,你这个定子铁芯很短,算是好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浸漆不可以省掉,什么道理你自己去体会吧。

过去绕变压器前辈也是这么说的,但当年浸漆没搞就玩了,发现不错,也方便拆改。后来拆日本几十上百W的变压器,竟然发现很多也都是乱绕不浸漆的。虽漆皮可能比不过日本的,但不浸漆绝对师出有名。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过去绕变压器前辈也是这么说的,但当年浸漆没搞就玩了,发现不错,也方便拆改。后来拆日本几十上百W的变压 ...

变压器可以不浸漆,电动机却不可以。特别是大型电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变压器可以不浸漆,电动机却不可以。特别是大型电动机。

最后总是五花大绑的,我看一些串接电机也没有浸漆的。

好吧,如果一定要浸那就浸吧,感觉上也是浸总比不浸好。

网友:
好厉害的手艺,楼主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去绕变压器前辈也是这么说的,但当年浸漆没搞就玩了,发现不错,也方便拆改。后来拆日本几十上百W的变压 ...

现在的小变压器很少浸漆的而且多是乱绕的,可能是漆包线更过硬了,也可能是现在的产品更糊弄了。早先绕变压器都要垫衬纸,排密绕,而且要烘干浸漆。那时没有浸漆条件就浸蜡,后来发现浸蜡的变压器如果停用时间长了内部会霉断,不浸蜡的反而没事,想了一下,可能是蜡油含水太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小变压器很少浸漆的而且多是乱绕的,可能是漆包线更过硬了,也可能是现在的产品更糊弄了。早先绕变 ...

对,俺当年虽没浸漆,但层间都会用那种很薄的绝缘纸衬垫。。。

网友(2016-11-26):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工具很不专业,线压子的杆太细太长,线压子头也不能用铁片来做,要用整块金属来做,线划子也太长太窄 ...

   专业的人说专业的话! 超版的话说到了点子上,向你学习,你说得我已记下了,多多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