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战便携式数显万用表维修(1)

楼主(2016-09-26):
       进入正文之前先啰嗦几句,算是个开场白吧。
       首先感谢版主和坛友的鼓励。
       前几天发了《实战便携式数显万用表维修》的帖子,当时并没有仔细推敲这个标题,在写的过程觉得这个标题起的有点大,但为了保持后续帖子主旨的统一和可读性,还是使用了这个标题。帖子中的仪表维修照片均为本人实际维修中拍摄,在帖子中为了尽可能阐述清楚解决方法,引用了一些资料,一些资料来此网络和书籍等不同的渠道,有可能不能一一注明出处,特向原作者致以歉意。除此之外帖子均为原创。

       中秋节朋友送了一堆礼物,推杯换盏,饭桌上的活忙完了 就得移步忙活了 不知是嫌照顾不周还是过节后遗症,一直表现不错的fluke15B竟然闹情绪,时不时的玩数字“失踪”,旋钮上按一下就数字又来了,起初还坚持,但“失踪”越来越频繁,甚至不搭理我,这还了得,拆开一看,还真受伤了,不过这么大名头这点小伤就玩“显数失踪”,是不是又点太矫情了,传在江湖上也不好啊

二、维修对策,电子维修要从宏观了解和理解设计者的设计指导思想,熟悉明了具体的电路结构和实现意图,从原 ...

二、维修对策,电子维修要从宏观了解和理解设计者的设计指导思想,熟悉明了具体的电路结构和实现意图,从原 ...

中秋送礼已超越传统↓

中秋送礼已超越传统↓

fluke15B受伤了,呵呵矫情↓

fluke15B受伤了,呵呵矫情↓

一、进入正文,胜利的VC9205,无显示整机工作电流较大,该仪表虽然简单,但功能相对还算比较齐全,主要是其 ...

一、进入正文,胜利的VC9205,无显示整机工作电流较大,该仪表虽然简单,但功能相对还算比较齐全,主要是其 ...

三、实战维修过程,检测电源正负极阻值异常

三、实战维修过程,检测电源正负极阻值异常

去掉主芯片后显示超量程↓

去掉主芯片后显示超量程↓

更换后正电压显示正常↓

更换后正电压显示正常↓

整机工作电流基本正常↓

整机工作电流基本正常↓

蜂鸣器控制电路异常,比较器空载输入不正常↓

蜂鸣器控制电路异常,比较器空载输入不正常↓

比较器空载输出不正常

比较器空载输出不正常

更换后比较器基准↓

更换后比较器基准↓

比较器仪表空载显示基本正常,该电压较低应该仪表不是出于通断二极管档,通断档该电压应该是2.5V左右

比较器仪表空载显示基本正常,该电压较低应该仪表不是出于通断二极管档,通断档该电压应该是2.5V左右

仪表空载时比较器输出电压,该电压封锁压控振荡器停振,蜂鸣器无声↓

仪表空载时比较器输出电压,该电压封锁压控振荡器停振,蜂鸣器无声↓

校准后DC 100V↓

校准后DC 100V↓

DC 1000V↓

DC 1000V↓

维修效果与总结,该仪表是由于通断输入较高的电压使其控制运放损坏,由于所有芯片共用电源,主芯片也没能幸 ...

维修效果与总结,该仪表是由于通断输入较高的电压使其控制运放损坏,由于所有芯片共用电源,主芯片也没能幸 ...

主芯片参考电路↓

主芯片参考电路↓

不同封装的IC7106

不同封装的IC7106

电容测量电路参考↓

电容测量电路参考↓

蜂鸣器电路↓

蜂鸣器电路↓

网友:
高手呀,我就无从下手了,芯片是网上购买的吗?

网友:
我主要想知道你这44脚软封装7106哪里买的,能否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牛屎芯难买啊,求站内购买地址

网友:
高手。修理万用表的专家,好资料,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个坏的 vc980, 一直放着吃灰。

这表值得修好啊,可以返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封装 7106,淘宝上一搜索就出来了。2元

才2块钱啊  真便宜哈~~~

网友:
其实还有个办法 自己画个 PCB转接板  用 QFP44吧 那个贴片的 转成 那个软封的尺寸

网友:
专业修表的,佩服,先收藏。期待后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封装 7106,淘宝上一搜索就出来了。2元

淘宝都是42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最后的实物检修图(总结……)很有用,能分享一下维修的图纸和对目前国内数字万用表的评价吗?学习交流一下!

网友:
帮你编辑了一下!不知如何发帖能把图纸和文字穿插衔接, 请问高手用的何种编辑软件,拜读学习一下,还请维修大师多多指教!

网友:
我想知道,7106系列的福禄克       15    17   18     比早期的    830  860   890   也是7106     7126   测量速度怎样?

网友:
为什么现在人都钟情福禄克的    15   17     18   系列

网友:
有备件有技术,高手啊

网友:
高手,学习维修数显万用表的资料

楼主(2016-11-25):
最近工作比较忙,在一干朋友的忽悠下弄了个工作室,专门来对付一干朋友的仪表麻烦,欢迎网友来访。下面看看开门之作。帮朋友维修一台数字兆欧表,不算是很复杂,该方案采用的是经典芯片7106,胜利一般采用的是台湾安茂,所以一并归入这个主题之中。如有不妥,请版主酌情处理

一、该仪表开机显示一瞬而逝,此类故障一般是芯片时钟电路工作异常所致,通常是芯片或晶振电路或器件损坏,不良等开机检测电源发现正电压只有1V多,显然不正常,检测正电源对com端阻值未见有比较明显的异常,因该仪表只有两个芯片,而功率管没有直接使用正电源,所以应该是主芯片故障(而维修经验基本肯定是),更换该芯片后显示正常,交流电压校准后正常,但绝缘电阻测试异常,经检测是输入端的保护管损坏,更换后仪表正常,如图

网友C:
有带焊盘的牛屎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带焊盘的牛屎芯片?

呵呵,这个可以有,我这就有好多种

网友:
大行家,7106搞了那么多,开眼了

网友:
有时候维修所需要的配件不是一般人能够常备的,这个也算是维修的一个难点吧,比如主控芯片

网友(2017-09-11):
最后的分享 短小精悍,配件多就是维修代换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