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ED电源可以当硬盘盒电源吗?

楼主(2016-09-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肯定不行,led电源纹波电压高,带载情况下用示波器看波形毛刺非常大,也就是瞬间电压大大超过12V,损坏硬盘就很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只是插入了硬盘,还没有接输出信号线的。等于空载吧,也不行?

硬盘上电源电路有输入电容,对LED电源来说就是负载,LED电源不是用于带硬盘这样对电压要求很高的设备,到底能不能用需要专业的测试工具,分别测量空载,带额定负载时,电压波动范围能不能达到硬盘对电源的使用要求。

网友:
这个是恒流源,不是恒压源

网友:
恒流源会在参数上标定电压范围和恒流值,这个应该不是恒流源。

网友:
这个肯定是稳压电源了。

网友:
楼主的明显是恒压电源,你还是检查下硬盘盒里面是否有故障,还有量下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电源质量差最多会导致硬盘工作不正常而不是冒烟

网友:
应该是楼上说的文波太大

网友:
硬盘盒子一般用的都是笔记本硬盘,基本都是5V供电,你接12V,肯定要冒烟

网友:
楼上说的对头,硬盘盒用5V电源就可以了,但要注意输出电流要大一些。

网友:
而且有可能会接反。。。硬盘怕是也挂掉了。

网友:
看样子 十有八九硬盘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