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张,我来装个调频收音机室外天线

楼主(2016-09-26):
祝贺新版开张,本人的调频收音机早就希望有个室外天线增加接收灵敏度,这不今天刚好去买来电缆和BNC整套插头,天线振子准备用电视机模拟带放大器软体天线改造一下。
软体天线电源可以从收音机内12伏电源取,要串联直流馈电电感--照着原装电源盒内电感制作或者将它挪到收音机里面,天线芯线要抽取其中高频信号用1000P电容串联,BNC座子就这样在机壳后面打一个孔安装下来,本机机内有75欧馈线照以上线路方法接到哪个端子就好了。

馈线75-5 Q9-BNC

馈线75-5 Q9-BNC

待安装室外天线的红灯2L762

待安装室外天线的红灯2L762

设计改造天线中间电源和构思

设计改造天线中间电源和构思

网友:
美丽,做的不错

楼主:
今天下雨先把室内部分整理妥当机子已经焊接安装妥当,螺丝已经拧上, 留下室外天线振子以及更换接头

网友A:
能贴出放大器电路及参数就更好了,这种软体成品天线VHL段好像是一级9018的放大电路,U段大都是2级三极管放大,单级9018用于FM频段增益大约20db左右吧,高频信号馈线用有线电视信号线75-5和F头比较好,BNC头一般用与视频线连接,期待成品制作出炉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贴出放大器电路及参数就更好了,这种软体成品天线VHL段好像是一级9018的放大电路,U段大都是2级三极管放大 ...

F头以前试着用过,环境原因潮湿极容易氧化生锈,这回换用带锁扣插头中心镀金芯线插也许会比F头经久一些,材料的Q值我也没有注意过,阻抗值,还有BNC是不是能够衰减信号幅度没用仪器来测试,这次就试着听听看
至于放大器增益20分贝,我可以用更换振子波长针对性来加以改善--例如将大环半径有以前的半米改成750毫米这就基本对应了调频的二分之一波长,以前半径半米也只不过综合考虑了1--12频道偏重于高频段。
这台收录机进过我的再三摩机,现在也谈谈我对它的一些感受和以往动手修改经过,--买回来是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的样子,听了一段以后感觉他总是在任何状态下背景嗡嗡声比较低沉,换了电源滤波电容也没多大反应,后来发发现在使用干电池时候12伏特声音很干净,运用交流电源电源电压大到15伏特,声音不纯净,查找书上说三端7812是稳压电源,对于滤波有很好作用,就用了一块直接加在整流滤波之后与电源之间变成纯正12伏特电源,再不用15伏特电压,这样声音在收录各种状态下都很平静的背景。
再说说这台收音机灵敏度和选择性给我的感受,--频率划分很明确,调频指针不像其他杂牌机选择性那么多重复电台,频带也不像杂牌那么宽,声音经过电源摩机更清脆了播音员的话音很耐听,过去背景噪音让人恼火。
我这些动手改造过程比较机械,生疏,希望各位爱好者阅读过或者有经验希望摩机丰富些的可以一步到位,不必反复走弯路,打孔装插座直接找到合适位置,用机内电源还是外接放大器电源也要周全。
外接这种天线我就考虑到短波问题,可以做两套天线,调频就做带放大器的这种了,短波的就很简单,拔掉调频天线端子,中心抽出来斜拉一根十几米天线短波信号同样从隔直流的LC分压装置里获取到,并且L是低通线圈不影响短波增益

来张2L762主机外观图

来张2L762主机外观图

楼主:
我手头平时注意收集旧的软体天线,解刨发现结构大同小异,有些里面有阻抗变换器,有些里面贴片晶体管,有些是9018,大都是双层双单元环形万向天线,不过这次为了做节目就不再使用旧的可以重新买一个,将原有的振子用其他材料替换适当更大尺寸,原装馈线一般都很差,在适当时间用我的75-5替换,

网友:
没看明白天线在哪,啥样子

网友:
用M头也不错的,接触面大,衰减小。。。。。。。

楼主:
刚买回来的天线,大环小环尺寸都严重缩水,最早的尺寸比它大多了现在的大环半径250毫米

刚买的天线

刚买的天线

正面没有9018

正面没有9018

背板两颗贴片晶体管

背板两颗贴片晶体管

馈线相连打开收音机电源,天线内电源指示灯亮说明电路正常

馈线相连打开收音机电源,天线内电源指示灯亮说明电路正常

连接天线头放大器电源要求这样接

连接天线头放大器电源要求这样接

楼主:
待会儿我试着注册优酷客户端,可以将拉杆天线效果和室外天线效果一起做个对比

楼主:
视频来了室外天线接收调频收音电台—在线播放—优酷网,视频高清在线观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zOTgxODkzMg==.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zOTg0NzQzNg==.html?firsttime=86
感谢各位关注加分鼓励,我做的还不够,以后有时间机会还会来交流

网友:
不错!已经加分鼓励!
建议室外天线接头处认真做好防水措施,个人推荐接头空隙打玻璃胶,外面包防水胶布。

网友B:
不错,室外天线很难找到地方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室外天线很难找到地方架吧

是的窑院,当间有两间二层小楼,感觉在上面架设高度还有些不够,临时凑合还可以的效果,刚才那个视频就是

网友C:
自制的有源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制的有源天线?

购置天线头购置馈线,自己安装线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购置天线头购置馈线,自己安装线路,

在视频中,第一个场地效果比窑洞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视频中,第一个场地效果比窑洞效果好.......

室外天线没能超出地平面两米所以我就画下来,用电脑摄像头够不着,也没有其他取景家伙 上面是庄稼地没法插在地里面

这层关系天线高度没有超出地平面太多

这层关系天线高度没有超出地平面太多

网友D:
调频信号直线传播,而且播送功率也不大,本来就不是远距离传输的,加室外天线意义不大。

网友:
有机会仿制一个玩下超视距接收

楼主:
和大家分享一个单管天线放大器电路,也是12伏特单管电视天线放大器--antenna amplifier  http://www.dzdiy.com/html/200903/9/antenna-amplifier.htm直流电源
气很是不算DX超远程接收,但它可以将收到的原来偏弱的信号加以放大,送到收音机里声音更能清晰分辨能力提高,例如300公里郑州台88兆赫附近用普通机上拉杆天线相同高度只有掺杂雪花隐约有播音,用上这类天线声音显得很清晰听起来不费力,还有好几个立体声信号幅度不足影响稳定性,立体声随着信号的削减还是断断续续,说一用上室外放大器天线,那几个原来会断断续续解调立体声的县级广播,也一同稳定解调出来效果了,--这前提下机子不应该有中频失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频信号直线传播,而且播送功率也不大,本来就不是近距离传输的,加室外天线意义很大。
这才是一句内 ...

调频信号是直线传播的视距传输频段,在传播中会受地形影响.如果遇到高大的建筑物和山脉就要受到阻挡。另外地球是圆形的,如果发射天线太低,发射距离也就会受到影响。为了增加发射距离,所以调频广播的发射天线要架的很高,以扩大覆盖面积.尽管这样也只能传播一二百公里.甚至还不达不到。在发射功率,天线增益,收发天线间的距离,工作频率及发射天线架设高度一定的情况下,随着接收天线的增加,接收点的场强呈正弦规律变化,也就是说接收天线高度增加,接收场强增大,但增到某个高度时,场强达到最大值2E..若再增加天线高度,场强反而下降。而且民用自架设的天线能有多高?该收不到的还是收不到。
楼主家住窑洞是个特例,调频信号受地形影响,洞里收音和洞外收音信号应该不一样。如果是住楼房或普通住房,室外天线和室内天线收调频台的数量应该相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做室外天线就应该做成高增益的,那么最好选择折合振子或角形振子的八木定向天线,方向问题可以用电动转 ...

叮当猫在这方面的经验绝对相同, 天线放大器不能单从字面上定义,偶尺寸不够阵列不够就可以经过放大器达到预期尺寸和规模,嗯不对罗,目的都是为了信号特点匹配,获得足够增益,对于架设高度问题,我还正要给杆子做一个固定台子位置--也曾在窑洞顶上插过杆子,要不了多久普通桐木杆就在土中腐烂,房屋安全部位墙壁上固定一下也可以,现在杆子就靠在二层墙壁旁收听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频信号直线传播,而且播送功率也不大,本来就不是近距离传输的,加室外天线意义很大。
这才是一句内 ...

调频信号直线传播,而且播送功率也不大,本来就不是近距离传输的,加室外天线意义很大。如果用定向天线能收听到比较远的电台。

网友F:
我的【八木调频天线】主要收听北京的调频广播。我们这里距离北京中心直线距离30度公里,收听到的立体声广播节目没有本底噪声,信号清晰稳定!10多年了,【八木调频天线】由于防水处理的好,一直工作正常。

网友G:
你好,好久不见在这有碰到你了。没想到电视天线还能这么玩。视频里收音机接收的台还挺密集的,我手里有一套软体天线一套八木天线,都是以前的电视天线,回头也改个试试。

网友:
diy进行中的样子,没准什么时候出个极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好久不见在这有碰到你了。没想到电视天线还能这么玩。视频里收音机接收的台还挺密集的,我手里有一套 ...

我看过你的车机制作,那个调频天线可以用这个软体天线和八木天线行得通,八木的或许就和星版主的天线类似

网友:
已经用上电源了,虽然是信号放大,矿机本身就是接受信号要求不用电源的。

网友(2016-10-31):
这收音机好看裸体

网友:
三,极管放大有门槛电压,弱信号进不来,把三极管换成场效应管试试

网友:
好啊,真是不错,就是没看东。

网友:
放大器上个图看看! 过去的远程电视天线放大器倒是能用,专用的FM还未曾弄过。

网友:
本人觉得那个葛优分享的那个电路有问题,三极管c极不用接电源吗?

网友:
e极也没有通电!

网友(2016-11-30):
个人觉的还是从提高天线结构增益入手,尽量不用放大器为好,以减少噪声。

网友(2017-01-03):
只要架高天线就可以了  加放大我还是没有试过的

网友:
曾经把电视机模拟室外天线,接出一部分到收音机,fm效果很好。远程fm许多都能收到。

网友:
八木天线加放大器以前弄过,可以收到三百公里的电台,几十个台用遥控器换台听电台音乐

网友H:
电视的有源室外天线(可旋转的)收听调频不知道怎样,我们这处理18元一个(因室外天线基本没人用了)

网友:
就是 这种天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的【八木调频天线】主要收听北京的调频广播。我们这里距离北京中心直线距离30度公里,收听到的立体声广播 ...

劳驾给一下这种五单元八木天线的结构尺寸,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劳驾给一下这种五单元八木天线的结构尺寸,谢谢!

网上有的。我也是从网上学习来的。

网友:
声音不错!话说楼主要是搞一台调频胆机就更好了。另外,我在老家住的时候,那时还用室外天线接收电视信号呢,我把室外天线接到调频收音机上,效果也超好啊。就是以前农村用的那种带放大器的电视机天线。什么都不用改,直接连上就行

网友(2017-02-11):
引用 网友H:
电视的有源室外天线(可旋转的)收听调频不知道怎样,我们这处理18元一个(因室外天线基本没人用了)

电视室外天线把调频信号屏蔽了。

网友J:
我也一直想搞个室外天线,我住顶楼,挺方便,但天线好架,雷怎么防啊,我们村儿雨多,夏天雷多,怕给劈了

网友(2017-04-03):
引用 网友J:
我也一直想搞个室外天线,我住顶楼,挺方便,但天线好架,雷怎么防啊,我们村儿雨多,夏天雷多,怕给劈了

两种方法可以避免,一.随天线增设避雷针.二.不要做坏事.

网友(2017-09-08):
    原用于接收电视的天线(V段的最好,其它混合的也行,001那种就是UV段间顾的)接收调频广播节目应该没问题。因为有图像电视节目每个频道频所占带宽8MHz要求较高,而且电视节目接收频率范围较广(从V段低端1频道到U段高段56频道)带宽将近800MH往上.实际使用当年有用到41频道的700MHz多。调频广播节目频率才
88--108MHz,远比接受U高段的好收得多。只不过自从有了有线电视台以后,做天线,放大器,滤波器的厂家都没了,相关器材找不到了。80年代共用天线时代做这些器材的哪都有,相关资料也非常丰富。我体会用天线放大器最好的位置是两个城市之间,信号场强都差不多,这样好选择和处理自己所需要接受的信号。有条件有场强仪最好。可定量分析天线下来的信号是多少,加放大器又有多少改善,以及各种天线增益比较。

网友(2017-10-11):
真的,我看不懂

网友:
用过最好信号的天线是灯丝烧断的灯管 两个并联接在引脚上 摆在窗台上 接在德生600收音机上面以前一个强度为1214的电台 接上后可以达到6000多

网友:
大概看明白了,就是楼主的图片太小了,费眼睛

网友:
挺好,有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们当年搞调频远距离接收时,做过双层双例的五单元、七单元八木天线阵,

你说的哪种天线是接收调频电台最最好的天线,但是由于居住环境原因,我的天线居然无地方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