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DIY的LM1875..

楼主(2016-09-27):
坛子上买的1875板,本来想拆1875,仔细看看板也可用。板是OTL单电源。

楼主:
国半的波浪LM1875。。

楼主:
机壳用坏的新科DVD。。

楼主:
输入插口用DVD的卡拉OK话筒插口,音量用原来卡拉OK的调节电位器,变压器是从另一台山寨功放里拆的,次级12V+12V,34V,整流滤波后4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别人的1875都加个绝缘片再和散热器固定在一起呢?我看你的也没用绝缘片呢,不也能响么?

我这个是OTL电路,散热片接地,就不用了。。OCL的双电源散热片是接负电源的,所以要绝缘,或者散热片不能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解答,我就小白一个,再问一下,OTL的电路可以用直流48V供电么,就这个板来说?

没问题。。可以用到60V。。

网友:
0元成本,不错,不错。

网友:
带电视音箱还不错

网友:
我觉得这音质好不到拿去,折腾不错,支持!

楼主:
用电桥测了一下板上的电容,除了两个输入耦合电容外都基本正常,这两个2.2微法的输入耦合电容用万用表测容量基本正常,但用电桥测的时候,随着测试频率升高容量迅速减小,且其中一个减小的更快到标定容量的一半不到,于是都换上拆机威玛。。

网友B:
有源音箱里常见的功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源音箱里常见的功放块

常见的是2030A。。

楼主:
接上以前组合音响的音箱听一下,效果不错,音箱里是国产老牌珠江喇叭。。

楼主:
和最新的TAS5630 数字功放比较还是LM1875更好听点,不过数字功放暂时用的笔记本电脑19V电源,没有用够额定48V的电源。。

楼主:
下一步打算的作品:开关电源LM1875 OCL 5.1功放,这次正负25V双电源。。

网友:
散热片看起来够用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不错的DIY!

网友:
哈哈,捡到宝了,闪电1875

网友:
1875经典的一款音响集成

网友C:
改sk3875吧,音质比1875好了不少。前两天刚做了个吉他箱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sk3875吧,音质比1875好了不少。前两天刚做了个吉他箱头

SK3875很难买到。。LM1875是手里现有的存货。。

手里还有三样的厚膜STK4913和STK4211各两块,下一步DIY厚膜作品。。

网友D(2016-12-11):
上面是厂商公布的标准电路,前图我们一般称为单电源电路,后图称为双电源电路。可以看出单电源电路中,LM1875的第3脚是接地的,而它的第3脚在制作上正好与金属底座相通。所以在安装此集成块时,可以不考虑绝缘的问题。不知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我D的1875,为进级我加分不少,点赞太多,一摆出来你的贴又失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是厂商公布的标准电路,前图我们一般称为单电源电路,后图称为双电源电路。可以看出单电源电路中, ...

对的。。双电源要绝缘,单电源不需要。。

网友:
1875推我的一对三洋组合的音箱效果个人认为很好,尤其是听人声,人声真的很毒。

网友E:
1875这样用倒是浪费的这体质,楼主精神可嘉。开机冲击声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75这样用倒是浪费的这体质,楼主精神可嘉。开机冲击声如何?

你是说OTL不如OCL吧,OTL也是官方推荐的电路,有人认为声音也不错,就像有人还推荐锗管变压器输出一样,不过我还有一个OCL的1875,我听不出来有什么区别。。电路板上有一个延时继电器,所以没有冲击。。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是说OTL不如OCL吧,OTL也是官方推荐的电路,有人认为声音也不错,就像有人还推荐锗管变压器输出一样, ...

哦,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其实1875还是很经典的就是功率储量小了点,我大部分都是搭成BTL。特别是原厂国半的,早些时候还能申请的了样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其实1875还是很经典的就是功率储量小了点,我大部分都是搭成BTL。 ...

我用的高灵敏喇叭,觉得功率够了,其他大功率的功放只能开一点。。有时候觉得是不是功放开的功率太小也影响效果?比如100W的功放,应该是在20瓦输出的时候效果比较好吧,如果输出2瓦的时候,是不是效果反而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高灵敏喇叭,觉得功率够了,其他大功率的功放只能开一点。。有时候觉得是不是功放开的功率太小也影 ...

按理说达标的功放不存在大功率指标好而小功率状态指标更差的道理,再说LM1875其实际能发挥的有效长期功率达不到20W,这个你可以验证测试一下,看看散片上能不能煎鸡蛋?那么问题来了,当系统瞬间需要大动态的时候就捉襟见肘了,严重的就会产生失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平常听音乐2-10W足够而都要设计成50-100W的有效值功率功放来。

楼主:
我实际听平均功率至多2W,1875足够了。。我是说我还有100W的功放,还有300W的功放,我觉得他们开2W应该不如1875开2W好,因为偏离正常工作区太多了。。另外,OTL电路喇叭一个半周和电源滤波电容及输出电容串联形成回路,另一个半周和输出电容形成回路;而OCL则是两个半周分别和两个电源滤波电容形成回路,电路实质上没有太多区别。。好像也听不太出来区别。。

网友E:
“OTL电路喇叭一个半周和电源滤波电容及输出电容串联形成回路,另一个半周和输出电容形成回路;而OCL则是两个半周分别和两个电源滤波电容形成回路”你要这么理解问题就深了,首先整流滤波电源对于音频通道来说是短路的(不参与存在音频频率带宽通道的瓶颈)。当然听感还受外围音源及音箱等甚至个人主观的因素所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OTL电路喇叭一个半周和电源滤波电容及输出电容串联形成回路,另一个半周和输出电容形成回路;而OCL则是两 ...

如果认为滤波电容对音频是短路,那么同样标准输出电容也是短路。。如果考虑容抗,那么由于滤波电容比输出电容大很多,所以滤波电容和输出电容串联并不会使输出电容减小多少,仍然可以认为基本对称。
实例计算,如滤波电容20000微法,输出电容2200微法,那么串联电容量为1982微法。。与2200微法相差约10%,考虑到负反馈,实际可忽略不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认为滤波电容对音频是短路,那么同样标准输出电容也是短路。。如果考虑容抗,那么由于滤波电容比输出 ...

这个不是单单看成滤波电容串联音频回路?你有足够的经历和水平移驾下电源整流电路原理。什么是阻抗,容抗,内阻,相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单单看成滤波电容串联音频回路?你有足够的经历和水平移驾下电源整流电路原理。什么是阻抗,容 ...

整流电路因为滤波电容容量很大,所以整流管导通角很小,就是说大部分时间里整流管是截止的,音频电流只能从滤波电容里流过,所以只考虑滤波电容的容抗就可以了。。
其实整流管那种100HZ的断续导通(每次导通的时间非常短)完全可以看成一种干扰,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整流电路因为滤波电容容量很大,所以整流管导通角很小,就是说大部分时间里整流管是截止的,音频电流只 ...

且算你的理论来说成立,滤波电容往往比输出电容大的多,那相对的容抗也小的多,10:1的情况那容抗就是1:10,这对于整个音频回路影响不可忽略。回头说任何电容损耗角其频率呈现都不是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且算你的理论来说成立,滤波电容往往比输出电容大的多,那相对的容抗也小的多,10:1的情况那容抗就是1:1 ...

这种功放IC基本都是运放类型,就是说开环放大倍数很高,闭环放大量取决于反馈电阻,都有很大的负反馈,这点差别由于负反馈的原因可以忽略。。如果是那种无反馈的功放,也许是个问题。。

所以不要随便加大输出电容,这样会加大正负半周的不平衡,因为一个半周是滤波电容和输出电容两个相串联,另一个半周是只有输出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