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看看这个悍马的车载低音炮的线控手柄的接线方法。。。

楼主(2016-09-28):
求教各位看看这个悍马的低音炮的线控手柄的接线方法。。。

正要订购一个12寸的空箱给自己的车也搞个低音炮也改善下,箱子200+喇叭360+功放240,问一个朋友意见,他说,你的车空间大,我这有一个,你先用着吧。。。。就得了如图这个玩意,

我以为是个样子货,没有想到做工非常的好。是一个8寸的炮,电源部分已经接好了,开机有底燥,没有线控手柄没有声音,本想淘宝一个,后来自己找到了一个漫步者的线控,想搞一下,拆开线板,发现如图的几个接口提示,一时不知如何搞了。。。

就是这6根接口不知咋接,完全没有敢蒙

楼主:
型号是HANMA 806B

网友A:
你必须把线控和主机的清晰接口图片都传上来才好区分,线控电源你就找和地之间的电解电容就能找到,根据你的图片,SW为开关,V-VOL音量,CN正没错的话是正极,-12是负的12V还是要看2个图片确定电源千万不能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必须把线控和主机的清晰接口图片都传上来才好区分,线控电源你就找和地之间的电解电容就能找到,根据你的 ...

-12V 是正12V的标示,测试了。。。。CN没有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必须把线控和主机的清晰接口图片都传上来才好区分,线控电源你就找和地之间的电解电容就能找到,根据你的 ...

LPF是低通滤波器的标示,确不知如何接线。。。

楼主:
求救哦,接了vol,没有声音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B:
我也有个。可以不用控制器

网友B:
806B跟906B是不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可以不用控制器

不用线控器可以发出声音?我晚会再试试。。。

网友B:
兄弟,机器上应该有张表贴:高电平输入时,请不要连接控制手柄。你如果有车机音源的话,音频信号直接输入就可以了。这机器高电平音源输入是自动开机的

网友C:
这个我搞过一个;没有线控是没声音的;高频和音频都可以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机器上应该有张表贴:高电平输入时,请不要连接控制手柄。你如果有车机音源的话,音频信号直接输入就 ...

朋友,用主功放的四个声道左右进这个主板,就可以用主功放的声音大小来控制它的大小?

如果可以我就不买这个线控了。因为我还不知道它的声音到底咋样?不想花这个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搞过一个;没有线控是没声音的;高频和音频都可以输入

前面我看懂了,后面的高频和音频都可以输入是什么意思?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6B跟906B是不一样的吧

是一样的哥们,。。。再次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我看懂了,后面的高频和音频都可以输入是什么意思?谢谢了。。。

高电平对于车载音响来说是指车机功放出来的声音。低电平指车载哑巴机出来的音频信号。通俗理解是没经过功放的音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我看懂了,后面的高频和音频都可以输入是什么意思?谢谢了。。。

高频就是大信号输入;就是电源插头哪里有4条线接到车门的左右喇叭线上就可以响了

低频输入即是音频输入;RCA头那两个

网友(2016-12-21):
你好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低音炮 我想在家里用 不知道怎样接电源
电源接口有BATT+      GND    P-CON     帮我看看这样接对不对BATT+是12V   GND是-极   P-CON是控制线是吗弄+12V搭在一起

网友D:
这个图片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7-02-13):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片希望对你有帮助

有线控的背部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