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焊台恒温手柄代用及低功率300W风枪手柄修复记

楼主(2016-09-29):
1年前购的一机器,手柄没有或破残,买后一直放着没有动手,最近这一星期兴趣来了,做的过程拍了些图片,希望对坛友有些作用。我正在编辑。。。。。

网友:
我有一个风枪 也是有故障  不受控制

楼主:
机器整体:
内部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器整体:
内部图:

机器可同时接3个恒温烙铁
白光4线烙铁可代用,,只是在温度传感并接温度修正电阻就行,约520欧。。接头比较麻烦淘宝查了没有合适的(有的配价可能比较高),自己动手做了个简易的。。
试用效果满意。

补充内容 (2016-9-29 14:37):
开机升温20秒(室温28度)后使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器可同时接3个恒温烙铁
白光4线烙铁可代用,,只是在温度传感并接温度修正电阻就行,约520欧。。接头比 ...

风枪手柄功耗300W  比现在出售的都要少很多。。。
还好原配风枪残存还在,只是发热和传感都没有了,手柄上写了28V ,网上找不到合适的或就是没有低压的发热芯。
用模拟试验,发现传感器也是电阻性的,起动为6-7欧。。。所以用一个白光芯试是不工作的。
那用多个不就行了,算了下300W 用5-6个芯(一个芯是50W 24v)最后改后用5个合适。

楼主:
引用 楼主:
风枪手柄功耗300W  比现在出售的都要少很多。。。
还好原配风枪残存还在,只是发热和传感都没有了,手柄 ...

把所有的线分两组并接好(加热和传感)

温度也要并接温度修正电阻,,由于控制面板上没有写有关温度数多少,,我自已就设定为150----400度。

楼主:
风枪试用后,,有铅的不在话下,,,无铅的有些板子另件吹下比较费劲,,一般小另件适用,,大芯片不合用,,可能是功耗不够大的原因。

网友:
这焊太够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枪手柄功耗300W  比现在出售的都要少很多。。。
还好原配风枪残存还在,只是发热和传感都没有了,手柄 ...

dddddddddddddddddd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功夫

网友B:
手艺很不错,这个焊台也是不错的,
是美国那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很不错,这个焊台也是不错的,
是美国那啥?

上面有ok两字。是ok牌吧

网友:
是okI的维修工作站。
这东西一台就够了。。。。

网友:
朋友你知道白光474主机加707手柄,一套大约多少钱?成色8新左右,卖家开450。
机器是220v的

网友C(2017-01-22):
引用 楼主:
把所有的线分两组并接好(加热和传感)

温度也要并接温度修正电阻,,由于控制面板上没有写有关温度数 ...

下面那张图中本子都烧糊了,建议去买一块耐高温硅胶铺在桌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那张图中本子都烧糊了,建议去买一块耐高温硅胶铺在桌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