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刚刚修复的电子镇流器案例及带可控硅保护电路的探讨

楼主(2016-09-29):
   今天刚刚花了15分钟修复家中一台电子镇流器日光灯,如图所示:故障原因为高压谐振电容严重漏电,此电容耐压要求很高,所以我换耐压1600V电容基本可保证故障不再复发。 自爆一下自己原先就干过10年的电工,对维修电子镇流器故障非常了解,而且很喜欢研究如今带可控硅保护电路的电子镇流器的电路,愿与坛友探讨交流一下,互相促进,学以致用! 准备分两次发图,图片有点多,请坛友体谅一下!
    首先分享一下我平时维修电子镇流器的整理笔记和常见故障的处理方法:
维修电子镇流器,首先要排除假故障。关灯后灯管有间隙性的闪光,这并不是灯的质量问题。主要原因是电工线路安装不规范,将开关设在零线造成的。只要把进线端的零线与火线调换一下即可。使用了带氖灯的开关,关灯后仍然能形成微电流通路,或借线安装双联开关的,会造成有时关灯后有闪光现象。
  维修电子节能灯时,为安全应用1:1隔离变压器隔离市电。
 一、灯不能正常点亮的检修
  1.常见为谐振电容C6击穿(短路)或耐压降低(软击穿),应换为耐压在1kV以上的同容量优质涤纶或CBB电容。
  2.灯管灯丝开路。若灯管未严重发黑,可在断丝灯脚两端并联0.047μF/400V的涤纶电容后应急使用。
  3.R1、R2开路或变值(一般以R1故障可能性较大),用同阻值的1/4W优质电阻代换。

       4.三极管开路。如发现只有一只三极管开路,但不能更换一只,而应更换一对耐压在400V以上的同型号配对开关管。否则   容易出现灯光打滚或再次烧管。
  5.灯光闪烁不停。灯管若未严重发黑,检查D5、D6有无虚焊或开路,若D5、D6软击穿或滤波电容C1漏液及不良,也会使灯光闪烁不停。
  6.灯难以点亮,有时用手触摸灯管能点亮或灯光打滚,这可能是C3、C4容量不足、不配对。
  7.倘若灯管点亮后灯丝有发红或发光的现象,还应检查D1~D4有无软击穿,C1是否装反或漏电,电源部分有无短路等。
  8.扼流圈L及振荡变压器B的磁心有断裂。如若单换磁心,要注意三点:(1)使用符合要求的磁心,否则可能使扼流圈的电感值有较大出入,给节能灯埋下隐患;(2)磁隙不能过小,以免磁饱和;(3)磁隙间用合适的垫衬物垫好后,用胶粘剂粘上,并缠上耐高温阻燃胶带,以防松动。此外对B的同名端不能接错。
  9.检修使用触发管的电子镇流器,应重点检查双向触发二极管,此管一般用DB3型,它的双向击穿电压为32±4V。
 二、有元件明显损坏的检修
  1.虽不熔断保险、不烧断进线处线路而电阻等有明显损坏的,三极管必损无疑。这首先可能是灯管老化引起的,其次是使用环境差,另外可能是由C1失去容量造成的。对于前二种情况,在更换电阻、三极管时,最好也更换配对的C3、C4小电解。对于后一种,C3、C4不必更换,由于C1工作在高压条件下,务必选用优质耐热电解电容器进行代换。
  2.在熔断保险、烧断进线处线路的情况下,若C1、Q1、Q2完好,则必须逐个对D1~D4进行常规检查和耐压测试。或把D1~D4全部用优质品代换。
  3.C1爆裂,如伴有熔断保险、烧断进线的现象,应将D1~D4、C1全部更换。
  4.只有Q2一侧的阻容件、三极管烧坏的,应重点检查C2是否已击穿。
  5.若高频变压器B损坏,可用∮0.32mm高强线在10mm×6mm×5mm的高频磁环上绕制,T1、T2各为4圈;T3为8圈(注意头尾)。扼流圈L:灯管功率5~40W,相应为1.5~5.5mH之间。

 三、少数电子镇流器有干扰遥控彩电的现象。
  可调整L的电感量或C2的电容量,使其不干扰遥控电视机,又能安全工作。
  四、使用电子镇流器或节能灯具的注意事项
  1.电子节能灯具不能在调光台灯、延时开关、感应开关的电路中使用。
  2.应避免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使用。
  3.电子节能灯与其他照明灯具一样,不宜频繁开和关。

补充内容 (2017-9-15 10:23):
RE:122楼,有最近几年的国产精品日光灯电子镇流器(百诺品牌和国产OSRAM品牌)图片上传,值得大家一看,真正的是“一旦拥有,别无所求”!

网友A(2017-09-18):
引用 楼主:
不用客气!    来矿坛一年多了,我还要感谢大师的善意提醒和帮助才对,海峰大师是真正的“良 ...

“人之所以活的累,是因为放不下架子,撕不开面子,解不开情结。”

所言 极是,补充一句,不要盲目攀比。

电路图非常清晰,元件参数及可控硅保护分析.zip解压后很模糊,是由于上传时文件体积被压缩i吗,体积大点没关系,只要清楚就可以,

网友(2016-10-08):
引用 网友B:
是的,有啥不妥当吗?

你把数字表当指针表用那是不行的。

指针表测试三极管用电阻挡,数字表用二极管挡,二极管挡测试的数值是压降,数字万用表是通过测试三极管两个PN结的管压降来判断晶体管的好坏,如果是硅管,正向压降在0.6~0.7V,锗管0.2~0.3V,肖特基二级管正向压降也较小。在0.15~0.3V之间,反向无穷大,数字表上就显示过量程符号1或者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热启动并不复杂,为何国内厂家都不用?节省成本也不在这一点.就是某几个国际名牌(包括合资品牌),我也只 ...

网上下载的比较分析图,大虾高人,一看便知! 谢谢!

楼主(2016-12-09):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劣质的少了好多东西,气的我坚决不要电子镇流器有老货电感镇流器非常好用

    现在流行自家的电器自己修,厂家省略的关键性元器件自己补充或重新设计改装,特别是冰箱的铝管,电感线圈的铝线,铜包铝、铜包铁线圈绕组,必须自己重新绕制才行,太多问题就说到这啦,坛友自己维修中好好把握一下!谢谢!

楼主(2016-09-29):
接着探讨交流欧普品牌带可控硅保护电路!如图:请大家多多支持和鼓励,不足之处多多谅解,谢谢!
    利用晶闸管来同时关断VT1/VT2的基极驱动电路来实现保护功能,具体实现电路如图,图中由于晶闸管Vs的饱和导通,vt1/vt2的基驱信号通过变压器短路到地,从而实现保护功能。如需重新启动,只需要断开电源供电后使电路复位,再重新通电,电路即可重新开始工作;还有断开功率开关管发射极回路的方法来实现保护的电路。

网友E:
谢谢分享,科普知识,学习了。

网友F:
打扰楼主了,我手头有两个镇流器都是点不亮灯管,因不知道镇流器的工作原理,无法维修,还请楼主能抽时间指点一二。

网友F:
楼主说的C6是指哪个电路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2.灯管灯丝开路。若灯管未严重发黑,可在断丝灯脚两端并联0.047μF/400V的涤纶电容后应急使用。

在断丝灯 ...

很高兴和论坛的大虾一起探讨交流,互相促进提高! 这个问题属于日光灯管不在正常使用范围内应急使用的探讨!(我不是专业人士,回答不当之处还请多多见谅!)借用“高手”的话:简单得说, 镇流器提供日光灯脉冲电压使灯丝预热及灯丝(阴极)上的电子发射材料激活,产生电子。电子与灯管内部汞原子发生碰撞产生紫外光,紫外光通过涂在灯管管壁得荧光粉折射出可见光(荧光粉材料比例不同折射出来得光就不同) 原理就是这样,要研究可以看看厂家资料,灯管里不单只有汞蒸气,还有一些其他气体……我的理解:只要日光灯荧光粉能够被高压点亮,而且灯管回路一直有电流通过即可,因为点亮以后的维持电流很小。原先做过类似实验(新灯管断丝)可以最长使用3个月以上,所以具体使用时间视灯管的品相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科普知识,学习了。

谢谢你的回复支持!昨天发帖也是一时起意,收集归档资料有点乱,不足之处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扰楼主了,我手头有两个镇流器都是点不亮灯管,因不知道镇流器的工作原理,无法维修,还请楼主能抽时间指 ...

指教不敢当,互相探讨交流,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C6是指哪个电路图的

说到原理,发个简单的图文对照,(C6在图中,我原先发图一楼最后一幅图就是)坛友一看便知!

网友H:
我们这里都没人修这个,坏了直接换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这里都没人修这个,坏了直接换个新的。

   现在国家、社会都讲低碳环保!有这个手艺变废为宝,何乐而不为之!一百到一千多元的护眼灯,大虾也是直接扔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您提供的知识。我是个爱好者,也修修节能灯和整流器。修到的时候我按您说的方法试试。

该是我说抱歉,今天下班很晚,机场高速堵了一个多小时,未能及时回帖! 希望大虾多多指教,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谢谢!

网友I:
好贴子!楼主大侠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也自己照电路制作过镇流器。但我对日光灯管的工作原理还是朦朦胧胧,主要是没有详细的数据。
1.预热,使灯丝预热的电压值应该是多少?
2.预热时间的标准是多少?
3.首次击启动高压值应达到多少才能使灯管击穿启动?
4.灯管启动后是保持恒流还是恒压?数值又是多少?
5.添加了可控硅保护的电路,保护起控的条件是不是根据灯管两端电压值?那么灯管两端电压大于多少时才表示危险?
以上都是网上难找到的答案。我有时发觉我能做一样东西,但对其具体数值却模模糊糊一笔带过。

网友J:
C6电容器相当于启辉器,通电后,断电,产生高压激活导通管内电子发射点亮灯管,启辉器也叫司达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压电解电容失容爆炸,三极管必烧坏,三极管B极和E极的小阻值电阻必坏。其次就是楼主说的C6也很爱坏。

基本都是大虾所说的如此故障! 解决办法是:高压电解电容用两个耐压400V电容串联代换,并且分别并联同阻值分压电阻(150KΩ-330KΩ都可),基本可以保证使用两年以上;三极管要配对更换,小电阻换大个同阻值电阻,C6耐压要120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贴子!楼主大侠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也自己照电路制作过镇流器。但我对日光灯管的工作原理还是朦朦胧胧,主 ...

帖子虽好,也没有你的“收获”大,我看出来你是来砸场子的! 我可不是“砖家”, 也不是电子镇流器的设计开发者,并且检测仪表简陋,谈不上“高大上”,也就普普通通的维修者一名,只不过平时爱专研鼓捣而已,你提的问题太深奥了, 论坛里卧虎藏龙,你应该向超版求助,我想超版一定知道,定能让你满意而归!。。。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C6电容器相当于启辉器,通电后,断电,产生高压激活导通管内电子发射点亮灯管,启辉器也叫司达特吧?

我只知道叫starter/open switch ware.

网友I:
引用 楼主:
帖子虽好,也没有你的“收获”大,我看出来你是来砸场子的!  我可不是“砖家”, 也不是电子镇流器 ...

哈哈哈哈!砸场子不敢不敢!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参数。但如果知道那就很有用了。现在单片机控制不是很方便吗?想当年为了实现某些步骤用模似电路来做,电路又大又复杂。现在我们有了单片机,完全可以根据参数制作出"完美"的电子镇流器。稳定的预热,启动,保护。单片机都能一步一步地完美监测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哈哈哈哈!砸场子不敢不敢!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参数。但如果知道那就很有用了。现在单片机控制不是很方便 ...

如果十年前有戏!现在都是LED光源了,这个刚才就有坛友不是说“坏掉就扔掉”吗? 非常期待你 的科研成果发布和大作,到时我一定好好拜读捧场!期待中。。。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十年前有戏!现在都是LED光源了,这个刚才就有坛友不是说“坏掉就扔掉”吗? 非常期待你 的 ...

的确!现在LED都普及了,即使将来做得出这种镇流器,还能不能买到便宜的灯管也是问题。我家里是那种电感式镇流器的,经常出现启动慢,启辉好多次都未能亮的情形,而且启辉器还经常会坏!有次家里启辉器坏了,出去买,店主极力向我推荐LED灯管,于是尝尝鲜买了一条,挺贵的!但回家一试那效果爽啊!一点就着,随便开随便关!亮度又足,听说还节能。只有一点不好,就是听网上说这种光源对眼睛不好!于是还是比较倾向传统日光灯,据说电子镇流器也是即点即着的,于是也想装点电子镇流器用用,但还听说不好的镇流器虽然也能点灯,但用不长时间就会导致灯管发黑的情况。所以才有"完美"镇的想法!因此也称不上有心搞什么产品,完全是个人自己玩、不计成本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的确!现在LED都普及了,即使将来做得出这种镇流器,还能不能买到便宜的灯管也是问题。我家里是那种电感式 ...

普通的LED灯的确对小孩的眼睛有一定的伤害,记住一分钱一分货,自家用一定不要省!使用U型灯管也要真正的三基色管,你懂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普通的LED灯的确对小孩的眼睛有一定的伤害,记住一分钱一分货,自家用一定不要省!使用U型灯管也要真正的 ...

现在市场上没有真的三基色,都是伪三基色,价钱便宜,使用不久就退色了。我在原单位例行实验室工作过,日光灯的各类指标测试和寿命实验。我厂的海光牌名列全国第一和南京的差不多。每根灯管在工作时电流也有差异。当然流明也有差异。记得94年我买过三基色的灯管48的是15元。用了将近是15年左右后期颜色也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市场上没有真的三基色,都是伪三基色,价钱便宜,使用不久就退色了。我在原单位例行实验室工作过,日 ...

谢谢你的回复支持! 首先同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祝福祖国67年华诞,矿坛越办越好! 不知大虾觉得我原先的回答是否满意? 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支持!  首先同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祝福祖国67年华诞,矿坛 ...

不客气,在论坛上大家相互学习,一些观点,说法,说错了也没有关系,。因为在例行实验室工作,经常有外单位的研究人员来用我们的设备做灯具实验测试数据,其中就有护眼灯,灯管和灯泡究竟使用那个为好,接近自然光是最好的!答案是灯泡。只是为了节能改用日光灯,但是最好是三基色的荧光粉的灯管因为光谱接近自然光,但是电源闪烁的问题也是影响到眼睛,于是将镇流器改用电子电路,只是有了改善并没有解决问题,比较好的方法是用直流电源,但是成本高不便与普及。LED灯的光谱里有蓝色光对人的眼睛有伤害,不宜做护眼灯。专家也呼吁过,市场缺少监管这些问题都在市场理一下妥协了。现在一些所谓的护眼LED灯具都卖到天价了,在忽悠下还以为买的是优质护眼灯呢真是可悲!

网友K:
引用 楼主:
如果十年前有戏!现在都是LED光源了,这个刚才就有坛友不是说“坏掉就扔掉”吗? 非常期待你 的 ...

我不推荐用LED灯具,原因就是:优质的LED灯价格高,使用成本高(其实细算的话,优质的LED灯具是省钱的,只是出手购买时“贵”),另一个就是LED灯市场混乱,从几元到百元甚至千元级别的都有,良莠不齐鱼龙混杂。
       电子镇流器只要元器件质量过硬的话,用上几年是不成问题的。我的维修心得是,新买的镇流器将其打开外盖,将其滤波电容换掉(耐压250V),换成耐压450V 22μF(空间如果足够的话换成47μF~100μF的更好)电解电容,将其灯丝两端串联的电容换成行逆程电容,基本上这个电子镇流器用上几年不用考虑维修问题,当然前提是该镇流器不能太过伪劣(如采用13001管子,号称4~40W通用型的,这类镇流器从根上讲就用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客气,在论坛上大家相互学习,一些观点,说法,说错了也没有关系,。因为在例行实验室工作,经常有外单 ...

谢谢“专业人士”的加入探讨交流,中国制造也可以做非常好的电子电器产品,但是价格和市场的走向制约了精品电器的普及!拿电子镇流器来说,九三年(无线电杂志)就有非常成熟完善的电路图和思路问世(如图),但是直到2000年以后才有相关的成品出台,制造成本大大制约了产品的普及。同样我以为好的LED光源的普及也需要差不多相同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不推荐用LED灯具,原因就是:优质的LED灯价格高,使用成本高(其实细算的话,优质的LED灯具是省钱的,只 ...

谢谢超版的回复支持! 现在的廉价电子镇流器已经做到了“省无可省”的超高境界,每个元器件都有必须存在的理由!我发的相关电子镇流器电路图的图片都是增加了一些元器件的。(基本上都可以保用一年以上!)版主所说问题,我已在楼上的回帖中阐述过,想来版主也是一位有丰富动手维修电子镇流器经验的高手! 能与版主探讨交流一番,是我莫大的荣幸,还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L:
现在哪还有修这个的,坏了直接换。我倒是有好些个驱动led的驱动坏了,看不出毛病的,不知大神能不能发帖科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现在哪还有修这个的,坏了直接换。我倒是有好些个驱动led的驱动坏了,看不出毛病的,不知大神能不能发帖科普 ...

大神在论坛多的是,但不是我, 坛友可以上图在综合维修区求助一下,我也正好和矿坛坛友一起探讨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市场上没有真的三基色,都是伪三基色,价钱便宜,使用不久就退色了。我在原单位例行实验室工作过,日 ...

三基色灯30年前用的是U型管,它的亮度是渐渐高的,达高亮时其颜色类似老手电的光,即黄白色。或白黄色。想验证类似现在的LED暖光。用了大概10年+,灯丝端黑后,断。不用了。镇流器是电感式的,

网友M:
楼主之奉献精神,优良技术,钻研之辛勤和培育后代人才之想法令人汗颜!在该区值得弘扬!更值得点赞!理由是:类似该文太少!跟帖者也是少,技术的争辩少之又少,例如,为什么要用13003而用13007 ,因13007的功率比它大。例2,那要用13009呢?功率比13007还大呀!出于资金的考虑。再例,在不很考虑镇流器很大的情况下,加装散热片等等的均是技术方面的问题,。。。当然讨论之中开个玩笑说个幽默话均是正常现象。各位资深者不要介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之奉献精神,优良技术,钻研之辛勤和培育后代人才之想法令人汗颜!在该区值得弘扬!更值得点赞!理由是 ...

见到大咖, : 非常感谢你的鼓励提携之情,用力的握手!不足之处多多指教,互相促进提高,与时俱进!

网友M:
感谢不必,鼓励是我真意。看学 该文后,如遇修电子镇流器的任务再拿不下来则无语了。理由是:图文并茂再加上老师的言传,应把老师改为教授。应该不成问题的!愿坛内的高手,老师,教授,学者齐上阵,相互学习促进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M:
感谢不必,鼓励是我真意。看学 该文后,如遇修电子镇流器的任务再拿不下来则无语了。理由是:图文并茂再加上 ...

非常感谢淡笑淡笑,说出了我的愿望!
    如果有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就是你可以依赖这一点:21世纪最重要的通用货币就是信任。然而,信任要求开放。你分享得越多,你倾听得越多,你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信任。这是一个被开放的时代!! 刚刚摘抄的——Open Leadership/Charlene Li,与君共勉!

楼主:
1:1隔离变压器是用在维修故障镇流器时用,……维修故障排除通电试验前,电路前串个0.5A的保险管用作保护即可!
因为电子镇流器与市电不隔离,为了检修人员的安全起见,像大多数的维修高手(特别是经过系统的培训学习开关电源维修的人员)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谢谢分享,接触电子,第一个实物就是电子镇流器,这么多年,修的最多也是这个,这个应该是基础性的,以前在 ...

谢谢你的加分鼓励支持! 你是我发帖后第一个如此肯定我的大虾, 也分享一下我的经历!接触电子,是在安装第一台来复式收音机,接着维修全锗管串联稳压型收音机稳压电源,维修第一台黑白9英寸电视机维修。。。其中第一台29寸长虹彩色G2989A【CH-10机型,解码大块TDA8843、场块TDA8350、视放块TDA6107Q、音频块TDA9859等】电视机的维修对我的帮助最大!电视机故障属于正常的使用年限过程中的元器件的失效范围,主要由于电、热、氧化、腐蚀及潮湿等因素造成许多元器件(电解电容居多)、接点(集成块、大电流、高压处)、接线(高压包附近PCB穿孔线居多)等失效,导致整机不能工作。
1)初次故障时间为前年(2014年)的夏天,损坏元件为开关电源一次侧330UF/400V电解电容已无充放电能力,三脚消磁电阻打火损坏导致图像偏色等,其它故障无(保险管完好),仅仅更换两个元件修复,一直使用了一年多。
2)        二次故障为去年(2015年)的夏天,电视图像显示有各种干扰,听机内声音有明显的干扰声,而且电视机开机20分钟后,各种疑难故障层出不穷,花了我断断续续一个星期时间修复。首先,在论坛只找到接近的机型电路图纸,原图纸无。(涉及到电视机的视放板输入电压处的限流电阻的技改也是在论坛精华篇中长虹电视机通病故障案例中找到的,在此非常感谢分享维修资料的坛友,相关板块超级版主的辛勤劳动并加以归纳整理,以便更好的惠及广大家维坛友!),维修陷入困境后上本坛求助,受益颇丰。原以为更换了一些通病的电解电容后就可以修复。但电视机故障常常不定时随机发作,故障现象也是层出不穷!(当时维修仪表仅仅是一块多年正常使用的MF64指针表+刚满半年的UT204钳形数字表,像示波器、电桥等高级仪表工具可望不可及,就是到现在也不过添置了一些指针表、数字表和摇表,也许是多年维修使用习惯使然,觉得干维修也有把握一些!俗称的实实在在的”表哥”控!)……静下心来重新翻阅自己90年所购《彩色电视机维修》,系统的重新学习开关电源的原理、维修,常常夜晚2点都不睡;并且有针对性的的在论坛查找相关的开关电源(TDA4605芯片)的通病故障案例;终于修好了此机的开关电源【注。此电源无光电耦合电路,属于自稳压电路】,为我的继续维修此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接着维修的步骤中,不敢说对此故障机的电路板的“地毯式”检测,更换疑似电解电容,也不敢说用“地毯式”检测方法,补焊各种相关电路的集成块引脚、高压、大电流处接点和接线,反正所有涉及到故障范围的电容、二极管、三极管、集成块等都用心检查了一遍;也正是在如此的潜移默化中,理论知识和实践技术就在不知不觉中突飞猛涨,……电视机维修三部曲(开关电源、视放电路、扫描电路案例)也就是在那时有感而发,仓促成稿!虽然现在看来要写维修案例的话,一定会比以前写得会更好,考虑问题会更加全面……毕竟成长中的点滴值得好好收藏和回味,我还为此案例做了大量的手写读书笔记,。。。(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互相探讨交流提高!)所以说,“世上没有修不好的电器,只有不用心搞维修的人”!——【摘自我在家电维修论坛发的帖子】

另电子镇流器的维修,自我所在单位95年整体搬迁才算真正开始,原先的日光灯具都是用的电感型镇流器(很多原先用的日光灯镇流器经过25年还在正常使用中(同年代有一只日光灯管还可点亮,但是两边都已严重发黑。)。。。),现在的电子镇流器如果坛友动手能力强,改造一下,电路前面加装如电脑开关电源相同的两级抗干扰滤波电路,所有元器件的选择都高一个层次和级别,关键元器件尤甚,并且有完善的保护电路的话,保用十年以上不成问题!

网友C:
电子镇流器电路看起来不复杂,但是修理比较麻烦.元器件的可靠性不高,修好了也用不长.好的镇流器应该是热启动,可是市面上的产品带热启动的极少,可靠性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镇流器电路看起来不复杂,但是修理比较麻烦.元器件的可靠性不高,修好了也用不长.好的镇流器应该是热启动 ...

谢谢你的探讨交流!我刚刚回帖已有谈到,最简单的热启动就是在高压谐振电容并联一个PTC元件,已有成品!如果想耐用,选购80元以上的电子镇流器,改造如我楼上的回帖所说,实践出真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探讨交流!我刚刚回帖已有谈到,最简单的热启动就是在高压谐振电容并联一个PTC元件,已有成品!如 ...

既然热启动并不复杂,为何国内厂家都不用?节省成本也不在这一点.就是某几个国际名牌(包括合资品牌),我也只见过一个用到了热启动,寿命都不长.可见器件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后一条刚刚有大侠说过会使灯管发黑得快。

来自:

的确! 现在的镇流器电路很少采用电荷泵电源(很多品牌产品都空着安装脚位不安装元器件 ),不过我们可以自行安装如今更好的PFC电路(如今电器开关电源常用,分主动和被动两种) ,提高功率因素一样有效! 相关原理对大虾来说不难。。。

网友O:
引用 楼主:
的确! 现在的镇流器电路很少采用电荷泵电源(很多品牌产品都空着安装脚位不安装元器件 ), ...

请教一个问题,最近想做一个紫外线灯,30瓦,不知道用普通电子镇流器能不能改造一个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着探讨交流欧普品牌带可控硅保护电路!如图:请大家多多支持和鼓励,不足之处多多谅解,谢谢! :hand ...

这个元件规格表图就是最后一张欧普电子镇流器原理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元件规格表图就是最后一张欧普电子镇流器原理图的?

不错, YZ40D元器件规格和最后的图纸是在网上同步下载(原图纸和元器件参数,我已校对过。 )的!  补充一下,C13高压电容的参数应该为(472到103之间,耐压1250V),另预热型电路图中增加了一个PTC并联在C13高压电容两边! 多多指教,谢谢你的回复支持和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教一个问题,最近想做一个紫外线灯,30瓦,不知道用普通电子镇流器能不能改造一个用。

我想问题不大! 如果单位用购成品的镇流器为宜!记住镇流器的功率要与灯管配套使用,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错, YZ40D元器件规格和最后的图纸是在网上同步下载(原图纸和元器件参数,我已校对过。:tim ...

不用客气,我对这个技术帖也很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客气,我对这个技术帖也很感兴趣。

谢谢海峰大虾的支持和肯定! 还请多多指教。
      很多人看帖很少谈到可控硅保护电路,有点小小的遗憾! 我希望能得到大虾的建议,谢谢!
     可控硅保护电路存在着以下一些缺点:
1)容易发生误保护: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在可控硅的触发端形成即使极端的尖峰脉冲也会导致逆变器停止工作,从而导致熄灭。
2)设计调试工作比较烦琐:一般情况下,这种保护线路会有包括电阻、电容、脉冲变压器次级线圈在内的至少六只电子元器件,同时使用这么多元器件,加之可控硅等有源器件的离散性及温飘等问题将增加调试的困难……
3)这种保护方式同时存在成本较高,占用PCB空间较大等缺点……
    期待海峰大虾的高见! 相互促进,学以致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海峰大虾的支持和肯定! 还请多多指教。
      很多人看帖很少谈到可控硅保护电 ...

2)设计调试工作比较烦琐:一般情况下,这种保护线路会有包括电阻、电容、脉冲变压器次级线圈在内的至少六只电子元器件,同时使用这么多元器件,加之可控硅等有源器件的离散性及温飘等问题将增加调试的困难……
3)这种保护方式同时存在成本较高,占用PCB空间较大等缺点……

谈一点个人愚见,不是高见

电子镇流器可控硅保护电路,由于元件数量多,受电子元器件离散型的影响。即使是全部采用优质电子元器件,每一个批次的离散型都不一样,甚至偏差和大,从可靠性的角度出发,使用的元器件越少,可靠性越高(统计学原理),从技术的角度出发,使用的制造工艺和设计越先进,可靠性也就越高(科技进步的角度),使用分立电子元器件生产制造电子镇流器,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国外发达国家都已经停止,从那时起就已经采用新型电子元器件和先进技术设计并生产电子镇流器了,几乎无一例外的使用电子镇流器专用集成电路,由于是新技术新工艺,不但调试简单,而且可靠性很高,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高达几万小时(接近10万小时)。

所以说学习原理和技术还可以探讨交流,如果是生产设计,早就落伍淘汰了,虽然市场上还能找到类似产品,但并不代表着个产业和技术的最新世界潮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设计调试工作比较烦琐:一般情况下,这种保护线路会有包括电阻、电容、脉冲变压器次级线圈在内的至少六 ...

谢谢海峰大虾的指导! 的确,同感!推而广之,维修如今的电子电器设备,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废寝忘食”“挑灯夜战”……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诞生,解放了生产力,无论安装还是维修电子电器设备,都是大大的提高了效率!但是也滋生了很多人的“骄傲自大和机会主义”,真正懂得用理论指导实践的人越来越少了(或者说能静下心来认真学习新技术、新知识的人越来越少。)。当然也和现在的市场经济下的国情有很大关系,很多出厂产品已经不再配发电路图纸,技术封闭,一次性消费越来越成为常态了!
如何‘低碳环保、废物利用”是一个新的实实在在的课题!

网友A:
真正懂得用理论指导实践的人越来越少了(或者说能静下心来认真学习新技术、新知识的人越来越少。)。

这个与技术无关,与特色有直接关系。

你不信,看看(了解)德国、日本、美国、加拿大的高级技工,他们的收入不比本国商务部长的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正懂得用理论指导实践的人越来越少了(或者说能静下心来认真学习新技术、新知识的人越来越少。)。

这 ...

我信,必须信! 原先有特色的“高薪养廉”,现在也应该有“高薪养才” 很高兴能一起交流学习的机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信,必须信! 原先有特色的“高薪养廉”,现在也应该有“高薪养才” 很高兴能一起交流学习 ...

现在也应该有“高薪养才”

你就慢慢等着吧,等到李大钊所说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等到那一天你的美好愿望就一定会实现。

网友P:
我知道电子镇流器必须配同功率的灯管使用,但是,维修好后,为了验证结果,比如55W的电子镇流器,接18W的灯管,也能正常点亮,那么是不是功率相差不大的话,可以配套使用?

楼主:
40w电子镇流器可用于可以用于22-30W灯具,可以大带小(现在的很多虚标);电感型镇流器要求相对较高一些,必须一对一!

网友Q:
引用 楼主:
接着探讨交流欧普品牌带可控硅保护电路!如图:请大家多多支持和鼓励,不足之处多多谅解,谢谢! :hand ...

楼主好技术。功夫下足了,佩服。

网友B:
13003 的ec有20k 反向无穷大(数字表),这是不是坏了,我在网上查询,有的说13003不能按常规检测三极管那样判断,把我搞糊涂了
现在是灯插电没反应,我以为就这么多元件,靠蒙也许都能搞好,太天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好技术。功夫下足了,佩服。

谢谢无梦大虾的点评! 还需努力, ……愿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03 的ec有20k 反向无穷大(数字表),这是不是坏了,我在网上查询,有的说13003不能按常规检测三极管那样判 ...

三极管做开关管时,要求它的工作状态要么工作在截止区,要么饱和区,不要求它工作在放大区;
对于三极管的判定,一般用数字万用表的三极管插孔,用Hfe档通过测试其放大倍数既可找出各电极,也可大致判断它的好坏;三极管是由两个PN结组合在一起的半导体器件,那么它的判定就相当于去判定两个二极管的好坏,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位:E到C级也如反向PN结为无穷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该是我说抱歉,今天下班很晚,机场高速堵了一个多小时,未能及时回帖! 希望大虾多多指教,互相学习,共 ...

你在北京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3003 的ec有20k 反向无穷大(数字表),这是不是坏了,我在网上查询,有的说13003不能按常规检测三极管那样判 ...

难道你是用数字表的电阻挡测量EC结???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在北京啊?

我也想住在北京,首都谁不想!坛友在哪住? 我在武汉,“武汉,每天不一样!”

楼主:
谢谢XP0520大虾的加分支持鼓励!愿与矿坛坛友资源共享,学以致用,与时俱进!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是用数字表的电阻挡测量EC结???

是的,有啥不妥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有啥不妥当吗?

好吧! 就依坛友的方法。 (来自网上摘抄,用数字表电阻档测量三极管)以NPN管为例:测量C/E极间电阻,红笔-发射极、黑笔-集电极——若阻值在几万欧以上,说明穿透电流较小,管子能正常工作;若阻值小,测管子不稳定,在技术指标要求高的电路中不能使用;若为0,则管子击穿;若为无穷大,则说明管子内部断路。……用二极管档测的是PN结的导通电压,快、准、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正懂得用理论指导实践的人越来越少了(或者说能静下心来认真学习新技术、新知识的人越来越少。)。

这 ...

海峰说的正确!一语中的,太阳的一些乱象,都是特色造成的。

网友R:
有图有讲解,故障现象与维修过程详细,好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 就依坛友的方法。 (来自网上摘抄,用数字表电阻档测量三极管)以NPN管为例:测量C/E极 ...

(来自网上摘抄,用数字表电阻档测量三极管)以NPN管为例:测量C/E极间电阻,红笔-发射极、黑笔-集电极——若阻值在几万欧以上,说明穿透电流较小,管子能正常工作;若阻值小,测管子不稳定,在技术指标要求高的电路中不能使用

纯属瞎掰,误人子弟

网上错漏谬误的帖子太多,不胜枚举。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有图有讲解,故障现象与维修过程详细,好贴。

谢谢你的回复支持及肯定! 愿互相学习,共同促进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自网上摘抄,用数字表电阻档测量三极管)以NPN管为例:测量C/E极间电阻,红笔-发射极、黑笔-集电极— ...

谢谢大虾的斧正! 的确,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干的谬论!(堂而皇之,误人子弟,可恨之极!) 大虾的回复更坚定了我的以往所学中“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实,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虾的斧正! 的确,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干的谬论!(堂而皇之,误人子弟,可恨之极!) :c ...

都是同道,互相交流学习,共同进步提高,不必客气。

网友S:
我这里坏的换下来的一大堆
都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这里坏的换下来的一大堆
都不修

谢谢你的回复! 我也只在闲的蛋疼的时候搞一搞,平常也是不修的!看到大家的积极支持和鼓励询问, 才觉得有必要回头重新“温故而知新”,好久不写维修帖,都手生了很多,……如果有类似插卡的小音箱等新型电子电路的小家电故障才搞一搞,昨天是重阳节,免费为老人修好一台。……大虾高人,有相关的电路图纸吗?在论坛未发现,很想研究一下,多积累一些维修理论+经验!

楼主(2016-10-29):
引用 网友T:
好文,受益非浅。一些品牌的镇流器电路,值得收藏。

谢谢你的点评!资源共享, 互相促进提高!

网友U:
分析得相当详细啊,多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U:
分析得相当详细啊,多谢分享

谢谢你的回复支持、点评! 资源共享,共同学习,互相促进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V:
分享刚刚修复的电子镇流器案例及带可控硅保护电路的探讨:vi ...

谢谢坛友回复支持! 互相探讨交流,促进提高,学以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W: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互相学习,资源共享,共同提高!谢谢你的回复支持!

网友(2016-12-07):
引用 楼主:
很高兴和论坛的大虾一起探讨交流,互相促进提高! 这个问题属于日光灯管不在正常使用范围内应 ...

给您说个我自己使用实例:
         2012年时,购得某牌T8电子灯角两对,该电子灯角实际上就是一种“分体式”电子镇流器,该镇流器原来滤波电容只有4.7μF,我换成10μF 400V 电解电容,其内部三极管使用的是13003三极管,灯丝串联电容是1250V耐压的(容量没记错是472),标称功率36W。我用来带18W的灯管,结果是,灯管和镇流器用了4年,都没有任何损坏,只是灯管亮度降低太多(灯管老化造成,连黑头都没有)。其主要原因就是,我家开用日光灯,是天黑就开,直到睡觉才关(每天都是如此,天天用)。决定日光灯寿命的除了镇流器就是灯管。日光灯的灯丝上涂有所谓“三元碳酸盐(没记错的话是这种化学物质)”,用以发射电子。日光灯每启动一次,灯丝上的“三元碳酸盐”就会溅射出一部分,当这种化学物质溅射耗尽时,灯管的寿命也就终了。据某些书籍给出的说法,日光灯每启动一次,相当于减少寿命2小时,因此保持日光灯较为耐用的一个办法就是尽量减少启动次数。“随手关灯”的时代已经结束,与其随手关灯节约用电,不如空调的温度适当调高(制冷)或调低(制热),电热水器和饮水机等不要24小时长通电等等。节能是好的,但是用在日光灯上这句话并不合适。

楼主:
   谢谢,版主说得都是实实在在的使用家中日光灯电子镇流器的改装、心得和经验探讨。如果是白炽灯就不存在这样的现象,如果镇流器带软启动功能,也可以避免,电感型镇流器也是带软启动功能的。
   分享一下我前几天在网上收集整理的关于现在的日光灯镇流器现状的深入探讨交流的文章,还请您多多指教! (已回复过矿坛的坛友,我觉得很有必要再次论证一下!)
     纵观电子镇流器在中国市场出现这20多年,其整体质量并没有太多的提高,甚至相当一部分企业为了追求低成本,过度简化电路、降低原件质量,造成了电子镇流器可靠性严重下降。
   1. 先说电子镇流器。市面上电子镇流器电路结构基本一致,全部采用半桥式驱动和串联谐振电路。在诸如启动电路上有一些小的变化,电路已经简化到无法简化的地步,板子所有元器件缺一不可。并且关键器件容量缩水严重!所有的保护电路和能够延长使用寿命及提高性能电参数的电路全部取消,总的原则是,能点亮就行!
  2.传统的电感镇流器寿命绝对是普通电子镇流器无法匹敌的,但是,适应电压范围窄,频闪、功率因数低、安装不方便等,仍然是其市场份额不断缩小的主要原因。单纯讨论其电参数,完善的配置完全可以叫阵电子镇流器!拿40W电子镇流器为例:工作之后总功率约为47W,功率因数为0.45、灯电流430ma、灯管电压110V、灯电流波峰比1.2。从参数可以看出,除了功率因数偏低以外,其他各项指标均符合要求。为了提高功率因数,在电路进线处并上一只CBB61电容,4.7uF/400V,功率因数马上提高到了0.85!这个指标对我们家庭用户来说不太重要,重要的是:电感镇流器配合启辉器所完成的预热启动大大延长了日光灯管的使用寿命!不夸张地说,使用电感镇流器灯管用5-6年不成任何问题。
  3.日光灯不能频繁启动。频繁启动的次数多,灯管的寿命就比额定值缩短。每启动一次,相当于点燃两小时。因为每启动一次,两阴极间就要受到一次高压脉冲的冲击,使阴极上电子发射物质消耗增大,当灯丝上的这种电子发射物质耗尽后,灯管就报废了。因此,在可能的条件下,要尽量减少日光灯的开关次数,以延长灯管的使用寿命。
生产单位规定出厂的臼光灯管,每启动一次连续点燃三小时,其寿命一般不少于3000小时。若每启动一次点燃一小时,其寿命要缩短到70%以下,即由3000小时缩短到2000小时以下。如每启动一次,连续点燃六小时,其寿命可延长到125%,即灯管利用率延长1/4。
  4.电子镇流器的电路由电子元件组成,包括半导体元件,电阻,电容,电感等,这些元件都有运用寿数,任何一个器材失效都会致使整个电路的失效或许有些功用失效。
给电子镇流器的散热空间较小。通常是描绘好灯具后再找适宜的电源来配套,这样就给电源的配套带来必定的难度。常常碰到因灯具内部空间较小或许内部温度较高,并且本钱操控较低,无法配到适宜电子镇流器。
  下面这个回复,是针对有坛友认为开关管不需要加散热片辅助散热的回复,版主可以略过不看的!
5.举个简单的例子!过去的CRT电视机的故障率很低,很多使用了十几年后才会是故障的高发期,(这期间电解电容的使用寿命为何可达十年以上?内部空间大,散热处理的好的原因!),甚至有的正常使用二十几年才会被淘汰!但是现在的液晶电视的故障率很高,特别是超薄宽屏液晶电视机基本上是过保就坏,排开厂家的设计研发问题、元器件的质量问题,电路元器件的散热问题处理不好才是头等大事,如果处理好散热问题,(厂家的新产品、更新换代等等就会有很大的阻力,……)当然不是现阶段我们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说得都是实实在在的使用家中日光灯电子镇流器的改装、心得和经验探讨。如果是白炽灯就不存在 ...

手底下有“单相费控智能电能表”,这种表除了普通电能表的计量电度功能之外,还能显示线路电压、线路电流、功率、功率因数。经实测自己使用的日光灯电子镇流器,功率因数能达到0.8~0.9,这种电子镇流器功率因数还是较高的。说明:该镇流器并没有见到所谓的功率因数校正电路。
            智能电表的精度不容怀疑,这一点已经通过很多方法对比试验得出结论。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说得都是实实在在的使用家中日光灯电子镇流器的改装、心得和经验探讨。如果是白炽灯就不存在 ...

电感镇流器市场份额减少的一个原因:消耗有色金属材料较多,制造成本高于普通的电子镇流器。再一个就是,电感镇流器的功率因数较低,约0.5左右,在大量使用日光灯的场合不得不考虑增加补偿电容器的数量,使用成本更高(因为供电系统需要考虑功率因数,这是发、供电的一个重要参数)。另外,虽然电感镇流器带预热功能,但是启辉器(有的地方叫司带脱,球克或别火)在通电后往往并不是跳闪一次灯管就能发光,而是跳闪多次,虽然可通过完善接线(火线经镇流器、灯丝、启辉器动触片、启辉器静触片至另一端灯丝、至零线)减少跳闪次数,但是仍然会跳闪2次才会点亮灯管。这种情况下,灯管的寿命仍然要缩短,因为启辉器跳闪一次,等于灯管启动一次,寿命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手底下有“单相费控智能电能表”,这种表除了普通电能表的计量电度功能之外,还能显示线路电压、线路电流 ...

     很高兴与版主交流探讨一下! 首先我申明我不是专业的,只是个搞维修十年的小电工。现在也已转岗加入家电维修的阵营。很多专业知识、技能还有待加强,还好现在网络信息时代就是我最大的好老师 ,谢谢!
    接着上传网上的有广告嫌疑的《电子镇流器与电感型镇流器的区别》附件, 电子镇流器与电感镇流器的区别DOC.rar (8.54 KB, 下载次数: 153) 有兴趣的坛友可以下载看看!
    作为用户,考虑更多的可能是每个月用电费是多少? 而不是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是多少,区别在哪?作为干这一行的家维人,或者电子电路的兴趣爱好者,出发点、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所以……! 我更关心的是产品的质量和使用年限,维修的难易程度,改进的方法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感镇流器市场份额减少的一个原因:消耗有色金属材料较多,制造成本高于普通的电子镇流器。再一个就是, ...

     今年上半年,在省图书馆学习时,抽空拍了关于电感型整流器的改进图文,本来应该手打上传的, 但是昨天我感冒了,现在一直状况不佳,只好偷懒上传拍照的图片了,还请版主和众位坛友见谅!谢谢!

楼主:
关键处被矿坛的LOGO挡住了!处理再传!谢谢!

网友X:
我用进口二手的,待遇热电子镇流器,使用15年了灯管不黑正常发光。
我用于卫生间镜前灯,早上一般点2个半小时,晚上点1小时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X:
我用进口二手的,待遇热电子镇流器,使用15年了灯管不黑正常发光。
我用于卫生间镜前灯,早上一般点2个半 ...

    谢谢你的回复支持! 这是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国产电子镇流器要想达到大虾所说的在卫生间使用15年不坏的“神话”,必须在用料、电路设计上好好下功夫,……我说一下我的一些维修经验之谈:
1)所有的电解电容全部换成电磁炉上用得无极性小型大容量耐高压电容,这个不是问题,只要有市场购买力即可;
2)全部电阻使用1/2W的金属膜电阻,电路板一定不能用背面覆铜板修几次就哗哗只掉的垃圾,要好板并且元器件之间有散热空间;
3)绕制线圈的磁环选用高导磁率的,绕制线圈用线必须铜线;
4)所有无极性电容必须满足电路在线工作的耐压要求,最好是原设计的1.5-2倍;
5)开关管必须使用行货正品13005以上,且必须加必要的散热设施,配选灯管必须达到3A/3c标识才能出厂;
6)电路板安装完后,必须进行耐潮湿、腐蚀处理,有必要的过载保护电路及软启动元器件等,PCB板最少要刷绝缘漆!

   坛友认为这样的设计是否可用20年以上,一定要说真话,不许打哑谜! 先谢谢了!现在感冒好了许多,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D:
这个可以,劣质的少了好多东西,气的我坚决不要电子镇流器有老货电感镇流器非常好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支持! 这是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国产电子镇流器要想达到大虾所说的在卫生间使用15 ...

不是国产出不来好的电子镇流器,而是市场消费趋势使然。厂家其实早就做好市场调研了,生产什么样的产品,能够有大量销路,有利润是决定一个厂家是否能生存下去的关键。试想,按您的说法,生产制造的电子镇流器,得卖多少¥一个?换句话说,这个价位又能有多少人接受?
          洋垃圾电子镇流器,不能看购买价格,而是得看这个玩意在人家那全新的时候是多少钱?电器产品永远一分钱一分货,这是不变的道理。
                 当然,这有点跑题了,背离了主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国产出不来好的电子镇流器,而是市场消费趋势使然。厂家其实早就做好市场调研了,生产什么样的产品, ...

      都是“老司机”! 只要经常维修家电的人,就会发现,在国内,我的这套理论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 无法,只能自己制作。厂家也是心知肚明,但要厂家这样做确实根本不可能!市场环境及利益驱动使然。
      就说CPU的更新换代的摩尔定律吧!原先装机的店铺是人山人海,现在呢?也就是上学的学生开学时是“旺季”,市场需求决定一切!(现在的CPU速度已经够用,很多人还在用XP系统!) 这几年换固态硬盘的倒是不少,够用实用、花少量的钱干更大的事,国人的消费心理使然!我所说的自己制作,其实对于家维人是小菜一碟,而且不用花一分钱,现在电磁炉维修换板已经是常态,维修阵营现在也处于“新老交替、青黄不接”的马云换板维修时代,不管会不会修,只要会网购、会换板就行,年轻人都是这种心态,哎!……扯远了,其实版主应该比我懂得多!谢谢,很高兴一起探讨,互相促进高!

网友Y(2017-03-13):
说实在的,很多小厂的东西很垃圾,我家里装修买的,以为便宜可是用不了多久,后来干脆全部拆了换牌子好货,光光管一年省不少钱。

网友Y:
引用 网友I:
的确!现在LED都普及了,即使将来做得出这种镇流器,还能不能买到便宜的灯管也是问题。我家里是那种电感 ...

节能灯、LED等还达不到日光灯等效果,我还是尽量用日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Y:
节能灯、LED等还达不到日光灯等效果,我还是尽量用日光灯。

   坛友说得日光灯,应该是使用时间比较长的非电子式镇流器的照明灯具。的确,老式的电感整流型日光灯现在依然还有很多可取之处!谢谢!

网友:
支持下楼主,想起了90年前后做节能灯最赚钱的时候,几十块一个还容易坏,现在几块一个且寿命长。

网友:
引用 网友I:
的确!现在LED都普及了,即使将来做得出这种镇流器,还能不能买到便宜的灯管也是问题。我家里是那种电感 ...

.那是电感镇流器不好,老货最好,我用的就是老货,启动好,亮度高。。。。。优点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说实在的,很多小厂的东西很垃圾,我家里装修买的,以为便宜可是用不了多久,后来干脆全部拆了换牌子好货, ...

有条件弄一批真正的老货,安装之前先一次性修理好所有毛病,然后镇流器接火线,启辉器动触点接火线。。。。经验太多了无法一个一个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支持! 这是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国产电子镇流器要想达到大虾所说的在卫生间使用15 ...

老货一套日光灯配好的按照一般家用,距离现在至少三十年前的还有正常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知道电子镇流器必须配同功率的灯管使用,但是,维修好后,为了验证结果,比如55W的电子镇流器,接18W的灯 ...

对,电子镇流器虚报功率两个20瓦日光灯可以用一个40瓦镇流器,32w可以启动36w~40瓦日光灯27瓦可以用30瓦日光灯镇流器细管21用粗管18~20可以正常启辉。。。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说得日光灯,应该是使用时间比较长的非电子式镇流器的照明灯具。的确,老式的电感整流型日光灯现 ...

节能灯,又称为省电灯泡、电子灯泡、紧凑型荧光灯及一体式荧光灯,是指将荧光灯与镇流器(安定器)组合成一个整体的照明设备。日光灯是我们以前通常说的灯管和镇流器(含电子镇流器)分离的,我曾经追捧过一段时间节能灯,发现并没有推广时说那么好,故障率很高,不环保,费用算下来并不低。用回日光灯,前提是要好的电子镇流器,可以用很多年。有些已经十年以上,现在感觉依然像当初那么亮。

楼主(2017-07-04):
引用 网友K:
手底下有“单相费控智能电能表”,这种表除了普通电能表的计量电度功能之外,还能显示线路电压、线路电流 ...

上传某品牌电子镇流器,
功率因数标注0.6,此PCB板保留有无源功率因数校正电路孔位,很可惜被短接了。【用三个二极管、两个250V、10UF的电容、一个小电阻可组成平衡半桥补偿电路,即无源功率因素PFC电路,可使功率因数从0.6提高到0.89,电阻具有浪涌缓冲和限流的作用功能。但很难超过0.92,因为输入电压和电流之间还存在大约60°的死区。如图】
类似的LED照明驱动电路中也有,一般的功率因数校正电路会使开关电源的成本增加约40%,只能是逐流型无源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版主可以看看自己家的镇流器是否有相同电路。弊端之一是由于采用逐流型无源整流输出电路的输出电压的波动将比较大,灯管电流表的波峰系数会超过1.7,灯管的寿命可能会有所影响;在零线截面积明显小于相线截面积的传统供电方式下,在大面积使用没有功率因数校正功能的电子镇流器或节能灯,如果相线电流刚好满足要求,则零线必然过流而烧毁。
     还请MABOWEN版主指正,谢谢!

网友Z:
如今都是直接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着探讨交流欧普品牌带可控硅保护电路!如图:请大家多多支持和鼓励,不足之处多多谅解,谢谢! :hand ...

这张图发一个压缩包文件吧,水印部分遮挡正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传某品牌电子镇流器,
功率因数标注0.6,此PCB板保留有无源功率因数校正电路孔位,很可惜被短接了 ...

你回复的很全面,指正不敢当,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因为智能电能表的准确性是不容怀疑的,已经用几个型号、不同类型的电能表对比过。我在外边给人家走线时,都是要求火线、零线、地线都采用同等截面积的,这样能避免零线发热的问题。另外,如果是对于节能灯(或开关电源等)集群系统供电,还要求在满足计算电流的基础上,再增加导线截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Z:
如今都是直接换了!

    对,都换LED照明电路设备了!所以我趁机会收破烂免费收了几个比较好的电子镇流器备用,连灯管都是三基色的,暖色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张图发一个压缩包文件吧,水印部分遮挡正文了。

    电脑在重新安装系统,被水印遮挡的是双向触发二极管DB3,保险丝电阻、阻值0.39Ω,等搞好后上传,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在重新安装系统,被水印遮挡的是双向触发二极管DB3,保险丝电阻、阻值0.39Ω,等搞好后上传,谢 ...

谢谢你的支持和帮助,电脑操作系统装好之后,等你重新上川的好消息。

网友A(2017-09-18):
引用 网友AA:
楼主我有三个18 V 的电子镇流器(是得伟DC527工作灯上的因没有替代的),点不亮灯管,灯是11WH 管节能灯, ...

18 V 的电子镇流器

直流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之所以活的累,是因为放不下架子,撕不开面子,解不开情结。”

所言 极是,补充一句,不要盲 ...

谢谢!用得华为的荣耀八手机拍照图片超过3M,用QQ上传太大,所以……;
刚刚试了一下微信上传只有一百多K,不知效果如何?

111.08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9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用得华为的荣耀八手机拍照图片超过3M,用QQ上传太大,所以……;
刚刚试了一下微信上传只有 ...

用得华为的荣耀八手机拍照图片超过3M,用QQ上传太大,所以……;

用你的百度网盘做一个分享连接,只需把分享连接和提取密码发上来即可,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得华为的荣耀八手机拍照图片超过3M,用QQ上传太大,所以……;

在隔壁发帖养成的习惯了(待了有三年多了,用户名rainysky,欢迎大家来做客。 )! 超过300K的图片一律裁剪压缩一番才符合上传要求,如果通过附件上传的话,都是会要别人金币的,链接网盘有时候不被容许,哎! 谢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隔壁发帖养成的习惯了(待了有三年多了,用户名rainysky,欢迎大家来做客。 )! 超过300K的图片 ...

可以发一个附件压缩包,这个压缩包就是百度网盘的分享连接和提取码内容,但要把这个附件命名为技术帖的名字,比如电子镇流器维修笔记01,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B:
这电路图画的工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一个附件压缩包,这个压缩包就是百度网盘的分享连接和提取码内容,但要把这个附件命名为技术帖的名 ...

看来“学在矿坛”真的没有错!受教了,谢谢大师的回复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这电路图画的工整啊

谢谢坛友关注! 122楼的回复贴,还请不吝赐教一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学在矿坛”真的没有错!受教了,谢谢大师的回复分享!

办法总比困难多,更何况你那问题根本就不叫困难。

网友D:
小于等于40瓦的灯管都有差不多功率的电感镇流器配用不过有些标称40实际是55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于等于40瓦的灯管都有差不多功率的电感镇流器配用不过有些标称40实际是55瓦的

坛友说得是什么?电感镇流器现在基本上都用铝芯线绕制,从40w功率扩大到55W用起来并不长久?国产品牌的镇流器都是向下兼容居多(多为虚标功率),即55W镇流器用于40w日光灯,这个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说得是什么?电感镇流器现在基本上都用铝芯线绕制,从40w功率扩大到55W用起来并不长久?国产品牌的镇 ...

我说的是老货的
电感镇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 V 的电子镇流器

看到的太晚了,是的。18V直流电输入经过镇流器带11W的节能灯

网友AC(2017-10-18):
引用 楼主:
接着探讨交流欧普品牌带可控硅保护电路!如图:请大家多多支持和鼓励,不足之处多多谅解,谢谢! :hand ...

楼主:这个电路里的可控硅是保护荧光灯管的吗?是不是当高频变压器输出电压过高时可控硅把功率开关管的驱动信号短路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楼主:这个电路里的可控硅是保护荧光灯管的吗?是不是当高频变压器输出电压过高时可控硅把功率开关管的驱 ...

坛友看一下128楼的维修笔记,不再重复!谢谢关注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看一下128楼的维修笔记,不再重复!谢谢关注交流!

谢谢!128楼的笔记已看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