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rf2200收音机

楼主(2016-09-29):
收了一台松下rf2200收音机,短波6波段。故障为短波SW1和SW2收到的电台是一样的,SW3和SW4收的台也一样。SW5和SW6也是一样。查过电路图,本机短波只有3组本振,就是SW1和SW2共用一个本振频率,SW3和SW4共用,SW5和SW6共用。已查过波段开关无问题。望各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这可能是并在线圈上的电容失效或虛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是并在线圈上的电容失效或虛焊

感谢回复,也想检查电容。

网友B:
先确定一下收到的台属于高频段还是低频段,如果三组频段都是相同规律,请检查变频管或本振管的静态工作点。三组频段电容同时故障机率比中千万大奖小一万倍。

网友C:
        松下RF-2200是民用模拟机中的顶峰之作,是70年代模拟机的代表作。此机调频及中波是一次变频;短波是二次变频,分六个波段,第一中频1985KHz,第二中频455KHz。调幅波段前置高放是结型场管,混频是采用大动态的平衡混频电路。此机短波第一变频电路中的振荡电路双数波段是利用单数波段的二次谐波来混频的。你所说的情况没听说过,一种情况是有人改动过电路,你可以仔细对比电路图,重点看一下六个短波天线线圈和波段开关是否改动过;如果电路没有改动痕迹,那就是完全失谐了,属故障机,重点看一下本振和混频电路部分。只要调频和中波接收正常,中放电路就不会有问题,因为此机调频和中短波是共用一套中放电路的,混搭得很巧妙,不过切换开关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下RF-2200是民用模拟机中的顶峰之作,是70年代模拟机的代表作。此机调频及中波是一次变频;短波是 ...

感谢回复,讲解的很详细,学习了。仔细检查机器,并没有改动过。用数显收音机对比,用sw2收某一电台,频率指示还算比较准确。这样基本排除1,2波段的本振故障。此时不转动调谐旋钮,波段开关拔回sw1,收到的是同样电台。用示波器观察三档本振,频率和波形基本正常。也考虑过天线输入电路,可是像楼上老师说的,不可能有那么巧的事情。所以维修陷入困境。再次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下RF-2200是民用模拟机中的顶峰之作,是70年代模拟机的代表作。此机调频及中波是一次变频;短波是 ...

调频和中波接收正常,可排除中放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一下收到的台属于高频段还是低频段,如果三组频段都是相同规律,请检查变频管或本振管的静态工作点。 ...

谢谢回复。原先故障描述错误,重新检查过。sw1的电台在sw2可以收到,而sw2的电台在sw1也可收到。其他的以此类推。现在都不知怎么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一下收到的台属于高频段还是低频段,如果三组频段都是相同规律,请检查变频管或本振管的静态工作点。 ...

变频管检查电压正常。本振管没检查,因为用示波器看过本振波形,正常。本机短波只有三个本振频率

楼主(2016-11-18):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图片,看看你的松下,

已修改,还可以吧?

楼主:
感谢各位关注并回复,机器已修好,各位老师回答让我学到很多新知识。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关注并回复,机器已修好,各位老师回答让我学到很多新知识。谢谢各位

+怎么修好的,不说说嘛

楼主(2017-07-04):
引用 网友E:
这么复杂的机器,楼主是怎样修好的?给我们一点学习经验吧!

高放管被人换过,型号不对。

网友:
怎么不让看看“裸体”,这些机器内部看的都是享受。